PTC加热板是否可以通过PWM MOS管子控制?

楼主(2022-01-21):
PTC加热板是否可以通过PWM MOS管子控制?300V直流 通过MOS管的PWM 导通来控制功率,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啊, 不过附近的电器还能用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不过附近的电器还能用么 @@

这有干扰?  新风机的也是用的PTC加热板,那他调温没有干扰?

网友B:
纯电阻应当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应当没问题

是的  就是纯电阻的加热片,想通过PWM通断控制蓄电池的放电电流。

网友:
可控硅不挺好?

网友C:
我以前都是用可控硅,浴室取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是用可控硅,浴室取暖器

是直流电呀,我要可以调节,   10A  20A甚至50A放电,PWM应该好控制些吧。

网友C:
耐压和电流都选大些的mos,试验成功后可以选择是否要成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和电流都选大些的mos,试验成功后可以选择是否要成本化

推荐哈  700V/50A的 MOS管?

网友:
先选大的试验,成功后如果为了批量省成本可以用耐压低和电流小的测试,验证可靠性

网友:
PTC加热片,本身就是自恒温的东西,你非要去控。
如果要外部控制,就不要选PTC.

网友:
简单用可控硅或者继电器控制通断即可。类似烤箱,10秒一控

网友:
加热器等都是热惰性的,没必要这么频繁、精确地控制,
的确用继电器、过零可控硅的控制频率也足够应付了。

网友:
PTC自己会恒定温度,要是自己要pwm控温,电阻加热丝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