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工地安装了一个高速电葫芦,效果很好

楼主(2022-01-22):
这种高速电葫芦,据说是台湾人发明的。大陆抄袭后将价格做烂。

负荷360kg。速度19米/分钟。 普通电葫芦速度一般只有5米/分钟。

实际使用发现速度非常快,使用起来很爽。

今天第一次使用,将10桶25kg的防水材料吊到4楼,轻轻松松就完成。

如果人工提上去,累个半死。

楼主:
我买的时候,一时迷糊,认为线控可靠性高。

拿到现场,发现线控使用起来不方便,比如我要从地面吊到8楼,必须将电葫芦安装到8楼上面。如果我要从地面吊到4楼,需要重新安装电葫芦到4楼,非常不方便。

如果可以遥控,可以将电葫芦安装在最高处,要从地面吊到任何楼层,都不需要重新安装电葫芦。

原机遥控版仅仅贵120元(1280vs1400元),我今天补买遥控器,多付了80元:

网友:
这个不错,窗户外装个,再带个遥控器

网友A:
这个吊东西怎么让物品不旋转?也曾想买个来吊纸箱装的货物,估计会边上升边转圈圈吧。

网友:
电葫芦和航吊...都需要防水级的遥控器....操作方便,避免来会跑...一般2个....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吊东西怎么让物品不旋转?也曾想买个来吊纸箱装的货物,估计会边上升边转圈圈吧。 ...

我今天吊了10桶,非常平稳,不太会旋转,也不太会左右晃动。

网友B:
莫老大,你这个重量轻,可以这样弄,像我们搞的大型设备,重达10-20吨,必须慢慢降和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吊东西怎么让物品不旋转?也曾想买个来吊纸箱装的货物,估计会边上升边转圈圈吧。 ...

用两个可解解决旋转问题,建筑用的吊车都是用两个的,大钩和小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老大,你这个重量轻,可以这样弄,像我们搞的大型设备,重达10-20吨,必须慢慢降和升 ...

运送水泥、沙子、砖头,每天总重量几十吨、上百吨的,会找专业的吊装施工队。

需要预约时间,并且安装机器等。

自己吊些几十kg的东西,就使用这个高速电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