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卡住了

楼主(2022-01-22):
请问有人知道这什么情况吗?用modelsim仿真然后一直卡在这个界面

后面一直没有反应了,也没有报错,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呜呜

网友A:
仔细检查你的信号,你有a=b,然后b=a的逻辑循环锁。要么加点延迟,要么剪除逻辑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你的信号,你有a=b,然后b=a的逻辑循环锁。要么加点延迟,要么剪除逻辑锁。 ...

那是问题是出在那个卡住的模块吗?还是整个工程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问题是出在那个卡住的模块吗?还是整个工程都有可能?

中断,找停在的地方,一根一根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找停在的地方,一根一根去找。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只是编译了,还没有开始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只是编译了,还没有开始仿真呢?

我在quartus那边编译成功了鸭,然后在modelsim仿真

网友B:
modelsim里面,vlib是建库命令,vlog/vcom是编译命令,vsim是仿真命令
看你的日志(transcript),最后一条命令是vlog,输出是“-- compiling module 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sim里面,vlib是建库命令,vlog/vcom是编译命令,vsim是仿真命令
看你的日志(transcript),最后一条 ...

哦哦,学习了,确实是这样,modelsim就一直没有反应了
我发现quartus编译完后,在modelsim里面编译还是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sim里面,vlib是建库命令,vlog/vcom是编译命令,vsim是仿真命令
看你的日志(transcript),最后一条 ...

是不是modelsim没有编译完,要很长时间来编译然后才能仿真鸭??

网友:
你的代码已经编译完了,你没有运行仿真,所以再等100年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