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单片机IO口触发关断的空气开关?

楼主(2022-01-22):
有没有可以单片机IO口触发关断的空气开关?  我这仪表监测到异常情况要主动把空气开关断开,,就是下图这样的空气开关

网友:
单纯断开的很多的,淘宝搜一下一大把,但是多数是需要220V来控制的,不能直接IO。需要你加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的。还有一种是直接wifi或者4G控制的空开。

网友:
用可控硅“短路”回路,更灵活

网友:
有的,以前在上海良信Nader那会儿,经常看同事们,给华为/艾默生定制各种操控接口的断路器。

网友A:
有的,之前用过。但是单片机IO是通过光耦+MOS控制12或24V来使空开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之前用过。但是单片机IO是通过光耦+MOS控制12或24V来使空开关断的。

短路电源变相控制?

网友:
当然不是。上边坛友有提到上海良信的产品,它是有一个独立的线圈,通电后能让主开关脱扣。

网友(2022-07-18):
选用带脱扣线圈或欠压线圈的空气开关。控制系统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线圈。

网友:
只关不开的话,用带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