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有空调行业的吗,哪儿有制暖效率和室外温度的关系表格?

楼主(2022-01-23):
我们经常看到现在新一级空调热效率高于五,也就是说1KW的电力消耗可以带来5KW的热量,到现在好像公开资料并没有说明制暖效率和室外温度的关系,一个三十平米的客厅,我一天电耗大致是四十到50度电,前几天测试好像辅助加热关掉耗电反而更多,室外温度最近是正负五度之间。
作为成熟商品,厂家应该有责任提供这种说明,我们好选择合适的取暖工具。

网友A:
那个实验室数据你看看是否有国家标准?低温制热效率本来就低,不过你这40~50度电温度开到28了?如果你开到16,可以考虑空调坏了吧,要不然就是屋子到处漏风。我卧室15平,主厅半连通,总共30平左右,做好密封(低流量新风模式),夜晚20度白天16度24小时不关机一个月下来一天不到5度电(不开空调100块钱开空调175块钱封顶了)。噢,对了,我是10月上旬开空调,温差极小,所以10月制热几乎不耗多少电。11月初供暖前电要稍微多些。然后是3月中旬停暖后要开到五一左右(我的居住环境适应性比较差)。所以室外温度最低都有个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实验室数据你看看是否有国家标准?低温制热效率本来就低,不过你这40~50度电温度开到28了?如果你开到1 ...

你这个牛,每天5度消耗,室外温度是多少呢?

你这指标,我1.5匹空调15平米卧室,室外0度,室内18度都实现不了。

网友:
因素太多了,没法给你标

楼主:
一个三极管的datasheet都那么多,里面各种曲线,估计是不想标,怕我们理解歧义。

网友:
制热效率和湿度也有很大关系,湿度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
那有能做到5的,一般都在3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牛,每天5度消耗,室外温度是多少呢?

你这指标,我1.5匹空调15平米卧室,室外0度,室内18度都实 ...

我房间密封好啊,基本不透风。全靠新风机,冷了就调小点流量。

网友B:
“制暖效率和室外温度的关系”

不存在这样的单变量关系。
制热效率是在额定条件下测得的,额定条件约定了很多参数,这个可以上网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牛,每天5度消耗,室外温度是多少呢?

你这指标,我1.5匹空调15平米卧室,室外0度,室内18度都实 ...

室外0度,稍微工作一会室外机就结冰了,又得化霜,可工作时间很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暖效率和室外温度的关系”

不存在这样的单变量关系。

是的,描述有点简单。
但中间的逻辑不是不可描述的,比如说限定的湿度标准的海拔。
任何一个物理量都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不附加其他逻辑条件的,要是因为多条件不能描述,那以后的工程也不需要写那么厚的文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0度,稍微工作一会室外机就结冰了,又得化霜,可工作时间很短的。

和室外温度有关,但和湿度关系更大,外面的蒸发器即使十度的环境也不代表不结冰,所以和零度这个点是没有任何确切逻辑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描述有点简单。
但中间的逻辑不是不可描述的,比如说限定的湿度标准的海拔。
任何一个物理量都不是 ...

可描述,不代表意义很大或可以用二维曲线描述。
你看一下焓湿图和压焓图,在此再叠加温度和效率,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二维平面上画出来或看清楚。

你都说了,效率跟湿度关系非常大,那限定了湿度和海拔后还有多大意义?倒不如再约定一点其他参数,给客户一个简单可比较的效率值。

网友C:
国产全线阵亡.三菱电机.松下.日立。一万元以上的进口型号。才能实现,零下10度到零上5度之间的正常制暖需求,恒温20度。没有电辅热

网友:
卧室16m2
室外温度5℃
定频空调1.5匹设置19度,
一晚上5度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全线阵亡.三菱电机.松下.日立。一万元以上的进口型号。才能实现,零下10度到零上5度之间的正常制暖需求 ...

强烈推荐一款日系空调  富士通诺可力1,5p  12KTCA  4599, 咸鱼有同样诺可力将军的,就是标不同,4199

我是咸鱼先买的4199, 感觉好像没有传说中厉害,出风最热也就49度,怀疑安装的不好,所以另一个房间

就京东买4599的富士通标的,结果测下来最高50度,说明还是咸鱼买的合适,内机特别厚,而且短,

不带电辅热,江苏徐州 目前最冷零下几度吧,没有掉链子,室内定20度,白天200w左右,晚上300-400w

,基本每天下午六点到家开空调,早上8点关空调,每天耗电8度左右,最冷那几天12度左右(包括家里面其它电器,估计1-2度)

空调最大功率1800w左右,我办公室有个小米的1.5P的新风空调,看参数不次于富士通,试过不开辅热最大功率

1200w, 带辅热2000w左右

国产的当时考虑过美的华凌的N8HE1(2千多), 美的的炫耀(3500左右吧), 最后还是买诺可力了,据说这3个字就是制热的保障,

我卧室加南阳台12 3平方吧,阳台窗户是断桥铝隔音窗, 保温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全线阵亡.三菱电机.松下.日立。一万元以上的进口型号。才能实现,零下10度到零上5度之间的正常制暖需求 ...

我在三菱电机工作九年,天冷没办法,只要低于冰点,注定结霜。就看谁家除霜速度快。

网友:
资料太多,翻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推荐一款日系空调  富士通诺可力1,5p  12KTCA  4599, 咸鱼有同样诺可力将军的,就是标不同,4199

我是 ...

说到华菱,华凌空调都不配遥控器,成本才4块钱,也是牛逼了,佩服佩服

楼主:
看来还是日系靠谱,谢谢楼上的资料。
16楼的耗能情况和我情况相近,同是江苏最北端,我楼主位用的是3匹奥克斯壁挂空调,制热电老虎一点不为过,一天50度还不是24小时使用,当然客厅比较大,对aux有些阴影,标称的能耗等级2,心理感觉远不及其他房间的美的,所以当初董小姐举报虚标能效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日系靠谱,谢谢楼上的资料。
16楼的耗能情况和我情况相近,同是江苏最北端,我楼主位用的是3匹奥克 ...

我看是的富士通空调2p 挂机 6999, 8年前生产的2p挂机咸鱼全新带保卖5999, 以前怎么看都是智商税,现在都有点想买了

网友C(2022-02-26):
引用 网友D:
我看是的富士通空调2p 挂机 6999, 8年前生产的2p挂机咸鱼全新带保卖5999, 以前怎么看都是智商税,现在都有 ...

日立白熊君  三菱雾峰  富士通诺可力(以前变频板容易烧) 松下还有个国产高端不记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是的富士通空调2p 挂机 6999, 8年前生产的2p挂机咸鱼全新带保卖5999, 以前怎么看都是智商税,现在都有 ...

现在智商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智商提高了?

现在买东西大多挑贵的, 好看的去了, 应该是智商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立白熊君  三菱雾峰  富士通诺可力(以前变频板容易烧) 松下还有个国产高端不记得了 ...

前两个也有所耳闻,不过价格劝退了

网友C:
那你试试 惠而浦 36AK1   是松下马甲机  但实际效果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试试 惠而浦 36AK1   是松下马甲机  但实际效果不知道

惠而浦 质量很差,以前听做售后的一个师傅说的,好像是苏宁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