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封装SOT23的PMOS-SI2305可以持续通过1A电流吗?

楼主(2022-01-23):
产品预计:
电压:4V左右(电池)。
持续电流会有:500ma,部分情况:可能会短时间持续1A左右。

之前画板子用的:SOP8封装,参数很大(什么什么电流:20A左右。)
现在想换:SOT23封装的,上面写的漏极持续电流:3.9A左右。
但是:看封装就是这么小,非常担心。
所以:请教大家,可以使用吗?(对于mos里面的参数,本人不是太懂。以前都是网上直接拿来用,现在不放心!)
主要是担心发热,容易损坏!

网友:
持续电流算发热

网友:
根据内阻算功耗,然后根据热阻和最高环境温度算结温。
按我的实际经验,AO3400/AO3401做H桥,稍微铺点铜,15k PWM过1A,短时间直流(100%占空比)过2A问题不大。

网友:
这玩意得算。  3.9A 电流需要X内阻, 得出耗散功率, 然后用这个耗散功率根据升温系数计算升温,然后根据升温推算核心温度,然后看计算出来的核心温度是不是在 Tj 以下。   如果在 Tj 以下,不一定代表肯定能用,但是如果在 Tj以上,代表着肯定不能用...

网友:
当开关工作没有问题,
你观察看一下锂电池保护Ic,也是这么小,正常工作时电流比你还大。

网友:
1A还算比较小的了,不放心换个内阻再小点的

网友:
问题不大. 关键是GS电压使用4V驱动, Rds很小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用这颗MOS管驱动12V负载,怎么计算出能带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
上3400 3401吧  手册电流4A

网友:
貌似很多国产的参数并不统一。

网友:
看 VISHAY 的 datasheet, Vgs = -2.5V, Id = -3.8A 时 Rds(on)max = 0.048ohm
这个 Rds(on) 过 1A 电流那就是 0.048W 的耗散功率

具体的温升和 PCB 大小、焊盘连接铜线的面积之类的都有关系
但这个耗散功率很小了,即使结到环境的热阻有 200℃/W,也才不到 10 度温升

要便宜点用两个 SI2301 并联,温度也差不到哪去,单个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可以,短时间2A都行

网友:
一个不行不知道上两个?国产锂电转不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啊,这距离0.5w功耗差的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