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第三十七章 platform驱动

楼主(2022-01-2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三十七章 platform设备驱动实验

       我们在前面几章编写的设备驱动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对IO进行最简单的读写操作。像I2C、SPI、LCD等这些复杂外设的驱动就不能这么去写了,Linux系统要考虑到驱动的可重用性,因此提出了驱动的分离与分层这样的软件思路,在这个思路下诞生了我们将来最常打交道的platform设备驱动,也叫做平台设备驱动。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Linux下的驱动分离与分层,以及platform框架下的设备驱动该如何编写。

       1.1Linux驱动的分离与分层
1.1.1驱动的分隔与分离

       对于Linux这样一个成熟、庞大、复杂的操作系统,代码的重用性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就会在Linux内核中存在大量无意义的重复代码。尤其是驱动程序,因为驱动程序占用了Linux内核代码量的大头,如果不对驱动程序加以管理,任由重复的代码肆意增加,那么用不了多久Linux内核的文件数量就庞大到无法接受的地步。
       假如现在有三个平台A、B和C,这三个平台(这里的平台说的是SOC)上都有MPU6050这个I2C接口的六轴传感器,按照我们写裸机I2C驱动的时候的思路,每个平台都有一个MPU6050的驱动,因此编写出来的最简单的驱动框架如图 37.1.1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1.1 传统的I2C设备驱动

       从图 37.1.1可以看出,每种平台下都有一个主机驱动和设备驱动,主机驱动肯定是必须要的,毕竟不同的平台其I2C控制器不同。但是右侧的设备驱动就没必要每个平台都写一个,因为不管对于那个SOC来说,MPU6050都是一样,通过I2C接口读写数据就行了,只需要一个MPU6050的驱动程序即可。如果再来几个I2C设备,比如AT24C02、FT5206(电容触摸屏)等,如果按照图 37.1.1中的写法,那么设备端的驱动将会重复的编写好几次。显然在Linux驱动程序中这种写法是不推荐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每个平台的I2C控制器都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也叫做主机驱动),每个设备的话也只提供一个驱动程序(设备驱动),每个设备通过统一的I2C接口驱动来访问,这样就可以大大简化驱动文件,比如图 37.1.1中三种平台下的MPU6050驱动框架就可以简化为图 37.1.2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1.2 改进后的设备驱动

       实际的I2C驱动设备肯定有很多种,不止MPU6050这一个,那么实际的驱动架构如图 37.1.3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1.3 分隔后的驱动框架

       这个就是驱动的分隔,也就是将主机驱动和设备驱动分隔开来,比如I2C、SPI等等都会采用驱动分隔的方式来简化驱动的开发。在实际的驱动开发中,一般I2C主机控制器驱动已经由半导体厂家编写好了,而设备驱动一般也由设备器件的厂家编写好了,我们只需要提供设备信息即可,比如I2C设备的话提供设备连接到了哪个I2C接口上,I2C的速度是多少等等。相当于将设备信息从设备驱动中剥离开来,驱动使用标准方法去获取到设备信息(比如从设备树中获取到设备信息),然后根据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来初始化设备。这样就相当于驱动只负责驱动,设备只负责设备,想办法将两者进行匹配即可。这个就是Linux中的总线(bus)、驱动(driver)和设备(device)模型,也就是常说的驱动分离。总线就是驱动和设备信息的月老,负责给两者牵线搭桥,如图 37.1.4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1.4 Linux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式

       当我们向系统注册一个驱动的时候,总线就会在右侧的设备中查找,看看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就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样的,当向系统中注册一个设备的时候,总线就会在左侧的驱动中查找看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设备,有的话也联系起来。Linux内核中大量的驱动程序都采用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式,我们一会要重点讲解的platform驱动就是这一思想下的产物。
1.1.2驱动的分层
       上一小节讲了驱动的分隔与分离,本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驱动的分层,大家应该听说过网络的7层模型,不同的层负责不同的内容。同样的,Linux下的驱动往往也是分层的,分层的目的也是为了在不同的层处理不同的内容。以其他书籍或者资料常常使用到的input(输入子系统,后面会有专门的章节详细的讲解)为例,简单介绍一下驱动的分层。input子系统负责管理所有跟输入有关的驱动,包括键盘、鼠标、触摸等,最底层的就是设备原始驱动,负责获取输入设备的原始值,获取到的输入事件上报给input核心层。input核心层会处理各种IO模型,并且提供file_operations操作集合。我们在编写输入设备驱动的时候只需要处理好输入事件的上报即可,至于如何处理这些上报的输入事件那是上层去考虑的,我们不用管。可以看出借助分层模型可以极大的简化我们的驱动编写,对于驱动编写来说非常的友好。
       1.2platform平台驱动模型简介
       前面我们讲了设备驱动的分离,并且引出了总线(bus)、驱动(driver)和设备(device)模型,比如I2C、SPI、USB等总线。但是在SOC中有些外设是没有总线这个概念的,但是又要使用总线、驱动和设备模型该怎么办呢?为了解决此问题,Linux提出了platform这个虚拟总线,相应的就有platform_driver和platform_device。
1.2.1platform总线
       Linux系统内核使用bus_type结构体表示总线,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device.h,bus_type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1 bus_type结构体代码段
110 struct bus_type {
111     const char      *name;                // 总线名字
112     const char      *dev_name;
113     struct device       *dev_root;
114     cons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bus_groups;                // 总线属性
115     cons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dev_groups;                // 该总线下的设备对应的属性
116     cons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drv_groups;                // 该总线下的驱动对应的属性
117
118     int (*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119     int (*uevent)(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kobj_uevent_env *env);
120     int (*probe)(struct device *dev);
121     int (*remove)(struct device *dev);
122     void (*shutdown)(struct device *dev);
123
124     int (*online)(struct device *dev);
125     int (*offline)(struct device *dev);
126
127     int (*suspend)(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128     int (*resume)(struct device *dev);
129
130     int (*num_vf)(struct device *dev);
131
132     const struct dev_pm_ops *pm;
133
134     const struct iommu_ops *iommu_ops;
135
136     struct subsys_private *p;
137     struct lock_class_key lock_key;
138 };

       第118行,match函数,此函数很重要,单词match的意思就是“匹配、相配”,因此此函数就是完成设备和驱动之间匹配的,总线就是使用match函数来根据注册的设备来查找对应的驱动,或者根据注册的驱动来查找相应的设备,因此每一条总线都必须实现此函数。match函数有两个参数:dev和drv,这两个参数分别为device和device_driver类型,也就是设备和驱动。
       platform总线是bus_type的一个具体实例,定义在文件drivers/base/platform.c,platform总线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 37.2.2 platform总线实例
1140 struct bus_type platform_bus_type = {
1141    .name                = "platform",
1142    .dev_groups        = platform_dev_groups,
1143    .match                = platform_match,
1144    .uevent                = platform_uevent,
1145    .pm                        = &platform_dev_pm_ops,
1146 };

       platform_bus_type就是platform平台总线,其中platform_match就是匹配函数。我们来看一下驱动和设备是如何匹配的,platform_match函数定义在文件drivers/base/platform.c中,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7.2.3 platform总线platform_match函数
965 static int platform_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966 {
967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to_platform_device(dev);
968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drv = to_platform_driver(drv);
969
970     /* When driver_override is set, only bind to the matching driver */
971     if (pdev->driver_override)
972         return !strcmp(pdev->driver_override, drv->name);
973
974     /* Attempt an OF style match first */
975     if (of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976         return 1;
977
978     /* Then try ACPI style match */
979     if (acpi_driver_match_device(dev, drv))
980         return 1;
981
982     /* Then try to match against the id table */
983     if (pdrv->id_table)
984         return platform_match_id(pdrv->id_table, pdev) != NULL;
985
986     /* fall-back to driver name match */
987     return (strcmp(pdev->name, drv->name) == 0);
988 }

       驱动和设备的匹配有四种方法,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第975~976行,第一种匹配方式,OF类型的匹配,也就是设备树采用的匹配方式,of_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of_device.h中。device_driver结构体(表示设备驱动)中有个名为of_match_table的成员变量,此成员变量保存着驱动的compatible匹配表,设备树中的每个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会和of_match_table表中的所有成员比较,查看是否有相同的条目,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设备和此驱动匹配,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
       第979~980行,第二种匹配方式,ACPI匹配方式。
       第983~984行,第三种匹配方式,id_table匹配,每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有一个id_table成员变量,顾名思义,保存了很多id信息。这些id信息存放着这个platformd驱动所支持的驱动类型。
       第987行,第四种匹配方式,如果第三种匹配方式的id_table不存在的话就直接比较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看看是不是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匹配成功。
       对于支持设备树的Linux内核版本,一般设备驱动为了兼容性都支持设备树和无设备树两种匹配方式。也就是第一种匹配方式一般都会存在,第三种和第四种只要存在一种就可以,一般用的最多的还是第四种,也就是直接比较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毕竟这种方式最简单了。
1.2.2platform驱动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表示platform驱动,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4 platform_driver结构体
180 struct platform_driver {
181     int (*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182     int (*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183     void (*shutdown)(struct platform_device *);
184     int (*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 pm_message_t state);
185     int (*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186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187     const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table;
188     bool prevent_deferred_probe;
189 };

       第181行,probe函数,当驱动与设备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非常重要的函数!一般驱动的提供者会编写,如果自己要编写一个全新的驱动,那么probe就需要自行实现。
       第186行,driver成员,为device_driver结构体变量,Linux内核里面大量使用到了面向对象的思维,device_driver相当于基类,提供了最基础的驱动框架。plaform_driver继承了这个基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特有的成员变量。
       第187行,id_table表,也就是我们上一小节讲解platform总线匹配驱动和设备的时候采用的第三种方法,id_table是个表(也就是数组),每个元素的类型为platform_device_id,platform_device_id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5 platform_device_id结构体
1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
2   char name[PLATFORM_NAME_SIZE];
3   kernel_ulong_t driver_data;
4 };

       device_driver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device.h,device_driver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6 device_driver结构体
266 struct device_driver {
267     const char      *name;
268     struct bus_type     *bus;
269
270     struct module       *owner;
271     const char      *mod_name;  /* used for built-in modules */
272
273     bool suppress_bind_attrs;   /* disables bind/unbind via sysfs */
274     enum probe_type probe_type;
275
276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of_match_table;
277     const struct acpi_device_id *acpi_match_table;
278
279     int (*probe) (struct device *dev);
280     int (*remove) (struct device *dev);
281     void (*shutdown) (struct device *dev);
282     int (*suspend) (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283     int (*resume) (struct device *dev);
284     const struct attribute_group **groups;
285
286     const struct dev_pm_ops *pm;
287
288     struct driver_private *p;
289 };

       第276行,of_match_table就是采用设备树的时候驱动使用的匹配表,同样是数组,每个匹配项都为of_device_id结构体类型,此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mod_devicetable.h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7 of_device_id结构体
235 struct of_device_id {
236     char    name[32];
237     char    type[32];
238     char    compatible[128];
239     const void *data;
240 };

       第238行的compatible非常重要,因为对于设备树而言,就是通过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和of_match_table中每个项目的compatible成员变量进行比较,如果有相等的就表示设备和此驱动匹配成功。
       在编写platform驱动的时候,首先定义一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然后实现结构体中的各个成员变量,重点是实现匹配方法以及probe函数。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probe函数就会执行,具体的驱动程序在probe函数里面编写,比如字符设备驱动等等。
       当我们定义并初始化好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以后,需要在驱动入口函数里面调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一个platform驱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int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iver)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river:要注册的platform驱动。
       返回值:负数,失败;0,成功。
       还需要在驱动卸载函数中通过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卸载platform驱动,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
void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drv:要卸载的platform驱动。
       返回值:无。
       platform驱动框架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7.2.8 platform驱动框架使用示例
1 /* 设备结构体 */
2 struct xxx_dev{
3     struct cdev cdev;
4     /* 设备结构体其他具体内容 */
5 };
6
7 struct xxx_dev xxxdev;        /* 定义个设备结构体变量 */
8
9 static int xxx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0 {
11     /* 函数具体内容 */
12     return 0;
13 }
14
15 static ssize_t xxx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16          size_t cnt, loff_t *offt)
17 {
18     /* 函数具体内容 */
19     return 0;
20 }
21
22 /*
23  * 字符设备驱动操作集
24  */
25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xxx_fops = {
26     .owner = THIS_MODULE,
27     .open = xxx_open,
28     .write = xxx_write,
29 };
30
31 /*
32  * p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
33  * 驱动与设备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34  */
35 static int xx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36 {
37     ......
38     cdev_init(&xxxdev.cdev, &xxx_fops);        /* 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39     /* 函数具体内容 */
40     return 0;
41 }
42
43 static int xxx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44 {
45     ......
46     cdev_del(&xxxdev.cdev);        /*  删除cdev */
47     /* 函数具体内容 */
48     return 0;
49 }
50
51 /* 匹配列表 */
52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xxx_of_match[] = {
53     { .compatible = "xxx-gpio" },
54     { /* Sentinel */ }
55 };
56
57 /*
58  * platform平台驱动结构体
59  */
60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xxx_driver = {
61     .driver = {
62         .name                                = "xxx",
63         .of_match_table                = xxx_of_match,
64     },
65     .probe        = xxx_probe,
66     .remove        = xxx_remove,
67  };
68
69 /* 驱动模块加载 */
70 static int __init xxxdriver_init(void)
71 {
72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xxx_driver);
73 }
74
75 /* 驱动模块卸载 */
76 static void __exit xxxdriver_exit(void)
77 {
78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xxx_driver);
79 }
80
81 module_init(xxxdriver_init);
82 module_exit(xxxdriver_exit);
83 MODULE_LICENSE("GPL");
84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1~29行,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所谓的platform驱动并不是独立于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和网络设备驱动之外的其他种类的驱动。platform只是为了驱动的分离与分层而提出来的一种框架,其驱动的具体实现还是需要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或网络设备驱动。
       第35~41行,xxx_probe函数,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以前在驱动入口init函数里面编写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就全部放到此probe函数里面。比如注册字符设备驱动、添加cdev、创建类等等。
       第43~49行,xxx_remove函数,platform_driver结构体中的remove成员变量,当关闭platfor备驱动的时候此函数就会执行,以前在驱动卸载exit函数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放到此函数中来。比如,使用iounmap释放内存、删除cdev,注销设备号等等。
       第52~55行,xxx_of_match匹配表,如果使用设备树的话将通过此匹配表进行驱动和设备的匹配。第51行设置了一个匹配项,此匹配项的compatible值为“xxx-gpio”,因此当设备树中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为“xxx-gpio”的时候此设备就会与此驱动匹配。第52行是一个标记,of_device_id表最后一个匹配项必须是空的。
       第60~67行,定义一个platform_driver结构体变量xxx_driver,表示platform驱动,第59~62行设置paltform_driver中的device_driver成员变量的name和of_match_table这两个属性。其中name属性用于传统的驱动与设备匹配,也就是检查驱动和设备的name字段是不是相同。of_match_table属性就是用于设备树下的驱动与设备检查。对于一个完整的驱动程序,必须提供有设备树和无设备树两种匹配方法。最后63和64这两行设置probe和remove这两成员变量。
       第70~73行,驱动入口函数,调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一个platform驱动,也就是上面定义的xxx_driver结构体变量。
       第76~79行,驱动出口函数,调用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函数卸载前面注册的platform驱动。
       总体来说,platform驱动还是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块设备驱动或网络设备驱动,只是套上了一张“platform”的皮,目的是为了使用总线、驱动和设备这个驱动模型来实现驱动的分离与分层。
1.2.3platform设备
       platform驱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还需要platform设备,否则的话单单一个驱动也做不了什么。platform_device这个结构体表示platform设备,这里我们要注意,如果内核支持设备树的话就不要再使用platform_device来描述设备了,因为改用设备树去描述了。当然了,你如果一定要用platform_device来描述设备信息的话也是可以的。platform_device结构体定义在文件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中,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9 platform_device结构体代码段
23 struct platform_device {
24  const char  *name;
25  int     id;
26  bool        id_auto;
27  struct device   dev;
28  u32     num_resources;
29  struct resource *resource;
30
31  const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d_entry;
32  char *driver_override; /* Driver name to force a match */
33
34  /* MFD cell pointer */
35  struct mfd_cell *mfd_cell;
36
37  /* arch specific additions */
38  struct pdev_archdata    archdata;
39 };

       第24行,name表示设备名字,要和所使用的platform驱动的name字段相同,否则的话设备就无法匹配到对应的驱动。比如对应的platform驱动的name字段为“xxx-gpio”,那么此name字段也要设置为“xxx-gpio”。
       第28行,num_resources表示资源数量,一般为第29行resource资源的大小。
       第29行,resource表示资源,也就是设备信息,比如外设寄存器等。Linux内核使用resource结构体表示资源,resource结构体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37.2.10 resource结构体代码段
18 struct resource {
19     resource_size_t                start;
20     resource_size_t                end;
21     const char                        *name;
22     unsigned long                flags;
23     struct resource         *parent, *sibling, *child;
24 };

       start和end分别表示资源的起始和终止信息,对于内存类的资源,就表示内存起始和终止地址,name表示资源名字,flags表示资源类型,可选的资源类型都定义在了文件include/linux/ioport.h里面,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7.2.11 资源类型
29  #define IORESOURCE_BITS                     0x000000ff  /* Bus-specific bits */
30
31  #define IORESOURCE_TYPE_BITS                0x00001f00  /* Resource type         */
32  #define IORESOURCE_IO                       0x00000100  /* PCI/ISA I/O ports */
33  #define IORESOURCE_MEM                      0x00000200
34  #define IORESOURCE_REG                      0x00000300  /* Register offsets */
35  #define IORESOURCE_IRQ                      0x00000400
36  #define IORESOURCE_DMA                      0x00000800
37  #define IORESOURCE_BUS                     0x00001000
......
104 /* PCI control bits.  Shares IORESOURCE_BITS with above PCI ROM.  */
105 #define IORESOURCE_PCI_FIXED           (1<<4)  /* Do not move resource */

       在以前不支持设备树的Linux版本中,用户需要编写platform_device变量来描述设备信息,然后使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函数将设备信息注册到Linux内核中,此函数原型如下所示:
int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pdev:要注册的platform设备。
       返回值:负数,失败;0,成功。
       如果不再使用platform的话可以通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注销掉相应的platform设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函数原型如下:
void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函数参数和返回值含义如下:
       pdev:要注销的platform设备。
       返回值:无。
       platform设备信息框架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7.2.12 platform设备框架使用示例
1  /* 寄存器地址定义*/
2  #define PERIPH1_REGISTER_BASE                (0X20000000) /* 外设1寄存器首地址 */
3  #define PERIPH2_REGISTER_BASE                (0X020E0068) /* 外设2寄存器首地址 */
4  #define REGISTER_LENGTH                        4
5
6  /* 资源 */
7  static struct resource xxx_resources[] = {
8      [0] = {
9          .start                = PERIPH1_REGISTER_BASE,
10         .end                = (PERIPH1_REGISTER_BASE + REGISTER_LENGTH - 1),
11         .flags                = IORESOURCE_MEM,
12     },
13     [1] = {
14         .start                = PERIPH2_REGISTER_BASE,
15         .end                = (PERIPH2_REGISTER_BASE + REGISTER_LENGTH - 1),
16         .flags                = IORESOURCE_MEM,
17     },
18 };
19
20 /* platform设备结构体 */
21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xxxdevice = {
22     .name = "xxx-gpio",
23     .id = -1,
24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xxx_resources),
25     .resource = xxx_resources,
26 };
27
28 /* 设备模块加载 */
29 static int __init xxxdevice_init(void)
30 {
31          return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xxxdevice);
32 }
33
34 /* 设备模块注销 */
35 static void __exit xxx_resourcesdevice_exit(void)
36 {
37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xxxdevice);
38 }
39
40 module_init(xxxdevice_init);
41 module_exit(xxxdevice_exit);
42 MODULE_LICENSE("GPL");
43 MODULE_AUTHOR("zuozhongkai");

       第7~18行,数组xxx_resources表示设备资源,一共有两个资源,分别为设备外设1和外设2的寄存器信息。因此flags都为IORESOURCE_MEM,表示资源为内存类型的。
       第21~26行,platform设备结构体变量,注意name字段要和所使用的驱动中的name字段一致,否则驱动和设备无法匹配成功。num_resources表示资源大小,其实就是数组xxx_resources的元素数量,这里用ARRAY_SIZE来测量一个数组的元素个数。
       第29~32行,设备模块加载函数,在此函数中调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设备。
       第35~38行,设备模块卸载函数,在此函数中调用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中卸载platform设备。
       示例代码 37.2.12主要是在不支持设备树的Linux版本中使用的,当Linux内核支持了设备树以后就不需要用户手动去注册platform设备了。因为设备信息都放到了设备树中去描述,Linux内核启动的时候会从设备树中读取设备信息,然后将其组织成platform_device形式,至于设备树到platform_device的具体过程就不去详细的追究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网上也有很多博客详细的讲解了整个过程。
       关于platform下的总线、驱动和设备就讲解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使用platform驱动框架来编写一个LED灯驱动,本章我们不使用设备树来描述设备信息,我们采用自定义platform_device这种“古老”方式来编写LED的设备信息。下一章我们来编写设备树下的platform驱动,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无设备树和有设备树这两种platform驱动的开发方式。
       1.3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我们只使用到开发板上的PS_LED0,因此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22.3小节即可。
       1.4试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领航者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17_platform
       本章实验我们需要编写一个驱动模块和一个设备模块,其中驱动模块是platform驱动程序,设备模块是platform的设备信息。当这两个模块都加载成功以后就会匹配成功,然后platform驱动模块中的probe函数就会执行,probe函数中就是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那一套。
1.4.1platform设备与驱动程序编写
       在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17_platform”的文件夹,在“17_platform”目录下新建名为leddevice.c和leddriver.c这两个源文件,这两个文件分别为LED灯的platform设备源文件和platform驱动源文件。在leddevice.c中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 37.4.1 leddevice.c文件代码段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leddevice.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platform总线编程示例之platform设备模块
  7  其他      : 无
  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9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0  ***************************************************************/
11
12 #include <linux/module.h>
13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14
15 /*
16  * GPIO相关寄存器地址定义
17  */
18 #define DATA_REG                                0xE000A040
19 #define DIRM_REG                                0xE000A204
20 #define OUTEN_REG                                0xE000A208
21 #define INTDIS_REG                                0xE000A214
22 #define APER_CLK_CTRL_REG                0xF800012C
23
24 /*
25  * @description                : platform设备模块卸载时此函数会执行
26  * @param – dev                : 要释放的设备
27  * @return                        : 无
28  */
29 static void myled_release(struct device *dev)
30 {
31     printk(KERN_INFO "myled: led platform device release!\r\n");
32 }
33
34 /*
35  * platform设备资源信息
36  * 也就是PS_LED0所使用的所有寄存器资源
37  */
38 static struct resource myled_resources[] = {
39     [0] = {
40         .start                = DATA_REG,
41         .end                = DATA_REG + 3,
42         .flags        = IORESOURCE_MEM,
43     },
44     [1] = {
45         .start                = DIRM_REG,
46         .end                = DIRM_REG + 3,
47         .flags        = IORESOURCE_MEM,
48     },
49     [2] = {
50         .start                = OUTEN_REG,
51         .end                = OUTEN_REG + 3,
52         .flags        = IORESOURCE_MEM,
53     },
54     [3] = {
55         .start                = INTDIS_REG,
56         .end                = INTDIS_REG + 3,
57         .flags        = IORESOURCE_MEM,
58     },
59     [4] = {
60         .start                = APER_CLK_CTRL_REG,
61         .end                = APER_CLK_CTRL_REG + 3,
62         .flags        = IORESOURCE_MEM,
63     },
64 };
65
66 /*
67  * platform设备结构体
68  */
69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myled_device = {
70     .name = "zynq-led",
71     .id = -1,
72     .dev = {
73         .release = &myled_release,
74     },
75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myled_resources),
76     .resource = myled_resources,
77 };
78
79 /*
80  * @description                : 模块入口函数
81  * @param                        : 无
82  * @return                        : 无
83  */
84 static int __init myled_device_init(void)
85 {
86     return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myled_device);
87 }
88
89 /*
90  * @description                : 模块出口函数
91  * @param                        : 无
92  * @return                        : 无
93  */
94 static void __exit myled_device_exit(void)
95 {
96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myled_device);
97 }
98
99 module_init(myled_device_init);
100 module_exit(myled_device_exit);
101
102 MODULE_AUTHOR("DengTao <<a href="mailto:773904075@qq.com">773904075@qq.com</a>>");
103 MODULE_DESCRIPTION("Led Platform Device");
104 MODULE_LICENSE("GPL");

       leddevice.c文件内容就是按照示例代码 37.2.12的platform设备模板编写的。
       第18~22行,PS_LED0对应的gpio所使用到的寄存器地址定义。
       第29~32行,myled_release函数,当platform设备模块卸载时会执行这个函数,我们在这个函数中添加了一条打印语句。
       第38~64行,struct resource结构体类型的数组myled_resources,也就是设备资源,描述了LED所要使用到的寄存器信息,也就是IORESOURCE_MEM资源。
       第69~77,platform设备结构体变量myled_device,这里要注意name字段为“zynq-led”,所以稍后编写platform驱动文件中的name字段也要为“zynq-led”,否则设备和驱动匹配失败。
       第84~87行,模块入口函数myled_device_init,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myled_device这个platform设备。
       第94~97行,模块出口函数myled_device_exit,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中删除掉myled_device这个platform设备。
       platform设备文件leddevice.c编写完成以后就编写platform驱动文件leddriver.c,在leddriver.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 37.4.2 leddriver.c文件代码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leddriver.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platform总线编程示例之platform驱动模块
  7  其他      : 无
  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9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0  ***************************************************************/
11
12 #include <linux/module.h>
13 #include <linux/cdev.h>
14 #include <linux/uaccess.h>
15 #include <asm/io.h>
16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17
18 #define MY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19 #define MYLED_NAME                "myled"                /* 名字 */
20
21 /* 映射后的寄存器虚拟地址指针 */
22 static void __iomem *data_addr;
23 static void __iomem *dirm_addr;
24 static void __iomem *outen_addr;
25 static void __iomem *intdis_addr;
26 static void __iomem *aper_clk_ctrl_addr;
27
28 /* LED设备结构体 */
29 struct myled_dev {
30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1     struct cdev cdev;                        /* cdev结构体 */
32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3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4 };
35
36 static struct myled_dev myled;        /* led设备 */
37
38 /*
39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0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42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4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44  */
45 static int my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46 {
47     return 0;
48 }
49
50 /*
51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52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53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54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55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56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57  */
58 static ssize_t my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59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0 {
61     int ret;
62     int val;
63     char kern_buf[1];
64
65     ret = copy_from_user(kern_buf, buf, cnt);                // 得到应用层传递过来的数据
66     if(0 > ret) {
67         printk(KERN_ERR "myled: kernel write failed!\r\n");
68         return -EFAULT;
69     }
70
71     val = readl(data_addr);
72     if (0 == kern_buf[0])
73         val &= ~(0x1U << 7);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0则关闭led
74     else if (1 == kern_buf[0])
75         val |= (0x1U << 7);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1则点亮led
76
77     writel(val, data_addr);
78     return 0;
79 }
80
81 static int myled_get_platform_resourc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82 {
83     int i;
84     struct resource *res[5];
85
86     /* 获取资源 */
87     for (i = 0; i < 5; i++) {
88
89         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dev, IORESOURCE_MEM, i);
90         if (!res) {
91             printk(KERN_ERR "no MEM resource found %d\n", i);
92             return -ENXIO;
93         }
94     }
95
96     /* 将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
97     data_addr = ioremap(res[0]->start, resource_size(res[0]));
98     dirm_addr = ioremap(res[1]->start, resource_size(res[1]));
99     outen_addr = ioremap(res[2]->start, resource_size(res[2]));
100     intdis_addr = ioremap(res[3]->start, resource_size(res[3]));
101     aper_clk_ctrl_addr = ioremap(res[4]->start, resource_size(res[4]));
102
103     return 0;
104 }
105
106 static void myled_init(void)
107 {
108     u32 val;
109
110     /* 使能GPIO时钟 */
111     val = readl(aper_clk_ctrl_addr);
112     val |= (0x1U << 22);
113     writel(val, aper_clk_ctrl_addr);
114
115     /* 关闭中断功能 */
116     val |= (0x1U << 7);
117     writel(val, intdis_addr);
118
119     /* 设置GPIO为输出功能 */
120     val = readl(dirm_addr);
121     val |= (0x1U << 7);
122     writel(val, dirm_addr);
123
124     /* 使能GPIO输出功能 */
125     val = readl(outen_addr);
126     val |= (0x1U << 7);
127     writel(val, outen_addr);
128
129     /* 默认关闭LED */
130     val = readl(data_addr);
131     val &= ~(0x1U << 7);
132     writel(val, data_addr);
133 }
134
135 static void myled_iounmap(void)
136 {
137     iounmap(data_addr);
138     iounmap(dirm_addr);
139     iounmap(outen_addr);
140     iounmap(intdis_addr);
141     iounmap(aper_clk_ctrl_addr);
142 }
143
144 /* LED设备操作函数 */
145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myled_fops = {
146     .owner = THIS_MODULE,
147     .open = myled_open,
148     .write = myled_write,
149 };
150
151 /*
152  * @description                : p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当platform驱动与platform设备
153  *                                          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
154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指针
155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156  */
157 static int my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158 {
159     int ret;
160
161     printk(KERN_INFO "myled: led driver and device has matched!\r\n");
162
163     /* 获取platform设备资源 */
164     ret = myled_get_platform_resource(dev);
165     if (ret)
166         return ret;
167
168     /* led初始化 */
169     myled_init();
170
171     /* 初始化cdev */
172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myled.devid, 0, MYLED_CNT, MYLED_NAME);
173     if (ret)
174         goto out1;
175
176     my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177     cdev_init(&myled.cdev, &myled_fops);
178
179     /* 添加cdev */
180     ret = cdev_add(&myled.cdev, myled.devid, MYLED_CNT);
181     if (ret)
182         goto out2;
183
184     /* 创建类class */
185     my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MYLED_NAME);
186     if (IS_ERR(myled.class)) {
187         ret = PTR_ERR(myled.class);
188         goto out3;
189     }
190
191     /* 创建设备 */
192     myled.device = device_create(myled.class, &dev->dev,
193                 myled.devid, NULL, MYLED_NAME);
194     if (IS_ERR(myled.device)) {
195         ret = PTR_ERR(myled.device);
196         goto out4;
197     }
198
199     return 0;
200
201 out4:
202     class_destroy(myled.class);
203
204 out3:
205     cdev_del(&myled.cdev);
206
207 out2:
208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myled.devid, MYLED_CNT);
209
210 out1:
211     myled_iounmap();
212
213     return ret;
214 }
215
216 /*
217  * @description                : platform驱动模块卸载时此函数会执行
218  * @param – dev                : platform设备指针
219  * @return                        : 0,成功;其他负值,失败
220  */
221 static int myled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222 {
223     printk(KERN_INFO "myled: led platform driver remove!\r\n");
224
225     /* 注销设备 */
226     device_destroy(myled.class, myled.devid);
227
228     /* 注销类 */
229     class_destroy(myled.class);
230
231     /* 删除cdev */
232     cdev_del(&myled.cdev);
233
234     /* 注销设备号 */
235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myled.devid, MYLED_CNT);
236
237     /* 删除地址映射 */
238     myled_iounmap();
239
240     return 0;
241 }
242
243 /* platform驱动结构体 */
244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myled_driver = {
245     .driver = {
246         .name   = "zynq-led",                        // 驱动名字,用于和设备匹配
247     },
248     .probe          = myled_probe,                // probe函数
249     .remove         = myled_remove,        // remove函数
250 };
251
252 /*
253  * @description                : 模块入口函数
254  * @param                        : 无
255  * @return                        : 无
256  */
257 static int __init myled_driver_init(void)
258 {
259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myled_driver);
260 }
261
262 /*
263  * @description                : 模块出口函数
264  * @param                        : 无
265  * @return                        : 无
266  */
267 static void __exit myled_driver_exit(void)
268 {
269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myled_driver);
270 }
271
272 module_init(myled_driver_init);
273 module_exit(myled_driver_exit);
274
275 MODULE_AUTHOR("DengTao <<a href="mailto:773904075@qq.com">773904075@qq.com</a>>");
276 MODULE_DESCRIPTION("Led Platform Driver");
277 MODULE_LICENSE("GPL");

       leddriver.c文件内容就是按照示例代码 37.2.8的platform驱动模板编写的。
       第18~79行,传统的字符设备驱动,跟前面讲过的内容是一样的。
       第81~104行,自定义了一个函数myled_get_platform_resource,该函数中主要做了两件事情:调用platform_get_resource函数获取platform设备提供的资源,也就是寄存器地址信息;调用ioremap函数将获取到的寄存器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
       第106~133行,自定义函数myled_init,该函数完成了对LED所使用的GPIO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包括:GPIO时钟使能、禁止中断、配置输出模式等,这些知识前面章节都已经讲过了,不再啰嗦!
       第135~142行,自定义函数myled_iounmap,调用iounmap函数删除地址映射,这里是为了方便将这些操作放在这个函数里边,在myled_remove函数中会调用myled_iounmap函数。
       第157~214行,platform驱动的probe函数myled_probe,当platform设备和platform驱动匹配以后此函数就会执行,第161行加入了一条打印语句,所以当匹配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上输出“myled: led driver and device has matched!”这样语句。myled_probe函数中调用myled_get_platform_resource获取platform设备资源、初始化LED、注册字符设备驱动。也就是将原来在驱动加载函数里面做的工作全部放到probe函数里面完成。
       第221~241行,platform驱动的remove函数myled_remove,当platform驱动模块卸载时此函数就会执行。在此函数里面释放内存、注销字符设备等。也就是将原来驱动卸载函数里面的工作全部都放到remove函数中完成。
       第244~250行,platform_driver平台驱动结构体,注意name字段为"zynq-led",和我们在leddevice.c文件里面设置的设备name字段一致。
       第257~260行,模块入口函数myled_driver_init,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向Linux内核注册myled_driver这个platform驱动。
       第267~270行,模块出口函数myled_driver_exit,在此函数里面通过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从Linux内核卸载myled_driver这个platform驱动。
1.4.2测试APP编写
       测试APP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打开和关闭LED灯,在17_platform实验目录下新建LED测试源文件ledApp.c,然后在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 37.4.3 ledApp.c文件代码段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ledApp.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LED驱动测试源文件
  7  其他                   : 无
  8  使用方法               : ./ledApp /dev/myled 0 关闭LED
  9                           ./ledApp /dev/myled 1 打开LED
10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1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2  ***************************************************************/
13
14 #include <stdio.h>
15 #include <unistd.h>
16 #include <sys/types.h>
17 #include <sys/stat.h>
18 #include <fcntl.h>
19 #include <stdlib.h>
20 #include <string.h>
21
22 /*
23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4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5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6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27  */
28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29 {
30     int fd, ret;
31     unsigned char buf[1];
32
33     if(3 != argc) {
34         printf("Usage:\n"
35                "\t./ledApp /dev/myled 1                @ close LED\n"
36                "\t./ledApp /dev/myled 0                @ open LED\n"
37               );
38         return -1;
39     }
40
41     /* 打开设备 */
42     fd = open(argv[1], O_RDWR);
43     if(0 > fd) {
44         printf("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5         return -1;
46     }
47
48     /* 将字符串转换为int型数据 */
49     buf[0] = atoi(argv[2]);
50
51     /* 向驱动写入数据 */
52     ret = write(fd, buf, sizeof(buf));
53     if(0 > ret){
54         printf("LED Control Failed!\r\n");
55         close(fd);
56         return -1;
57     }
58
59     /* 关闭设备 */
60     close(fd);
61     return 0;
62 }

       ledApp.c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控制LED灯的亮灭,和第二十三章的测试APP基本一致,这里就不重复讲解了。
       1.5运行测试
1.5.1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将实验目录16_asyncnoti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到本实验目录17_platform中,打开Makefile文件,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leddevice.o leddriver.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7.5.1 Makefile文件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leddevice.o leddriver.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leddevice.o leddriver.o”。
文件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两个.ko模块文件leddevice.ko和leddriver.ko,如下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5.1 编译出两个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led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ledApp.c -o led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ledApp这个应用程序。
1.5.2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leddevice.ko、leddriver.ko和ledApp这三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leddevice.ko设备模块和leddriver.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leddevice.ko        //加载设备模块
modprobe leddriver.ko        //加载驱动模块

第三十七章

图 37.5.2 加载模块

       根文件系统中/sys/bus/platform/目录下保存着当前板子platform总线下的设备和驱动,其中devices子目录为platform设备,drivers子目录为plartofm驱动。查看/sys/bus/platform/devices/目录,看看我们的设备是否存在,我们在leddevice.c中设置myled_device(platform_device类型)的name字段为“zynq-led”,也就是设备名字为zynq-led,因此肯定在/sys/bus/platform/device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字“zynq-led”的文件,否则说明我们的设备模块加载失败,结果如图 37.5.3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5.3 zynq-led设备

        同理,查看/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看一下驱动是否存在,我们在leddriver.c中设置myled_driver(platform_driver类型)的name字段为“zynq-led”,因此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名为“zynq-led”这个文件,结果如图 37.5.4所示:
第三十七章

图 37.5.4 zynq-led驱动

       驱动模块和设备模块加载成功以后platform总线就会进行匹配,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会输出如图 37.5.2所示一行语句。
       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就可以测试LED灯驱动了,输入如下命令打开PS_LED0:
./ledApp /dev/myled 1                //打开LED灯

       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PS_LED0灯:
./ledApp /dev/myled 0                //关闭LED灯

       观察开发板PS_LED0能否打开和关闭,如果可以的话就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leddriver.ko
rmmod leddevice.ko

第三十七章

图 37.5.5 卸载设备模块和驱动模块

        从图 37.5.5可以知道,当卸载leddriver.ko模块的时候,platform驱动的remove函数会被执行;当卸载leddevice.ko模块的时候,platform设备的release函数会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