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上买了两种不同价格的低端不锈钢角阀,看下质量如何

楼主(2022-01-23):
之前淘宝买的日丰角阀(说是主体59铜),质量感觉挺不错的,18块钱,估计至少十年八年是不会坏的。

看论坛前阵子阿莫提到不锈钢角阀,自己闲着没事干买几个看下质量如何。
10块钱出头的那些,看商品介绍重量比较轻,所以干脆买贵一点点的。

波士顿BSITN B507 大概15块钱
箭牌ARROW AE5204   大概27块钱

两个牌子的不锈钢角阀重量差不多,我顺便称了日丰铜角阀是130克,没这两个重
箭牌的手柄是金属的,波士顿的手柄好像也是金属,用力捏没发现变形,如果是塑料之类应该没这强度。

箭牌的壁厚比波士顿的厚很多,进水口做工也好不少

波士顿的出水口孔径比较小

我本来是想着不锈钢角阀的出水口接 洗衣机防脱落止水嘴的,也就是最右边那东东。
但是左边这两个不锈钢角阀出水口孔径都太小,止水嘴的内芯塞不进去,止水嘴旁边这个日丰铜角阀就没这个问题。

箭牌的比较贵,做工是好一些,看着顺眼,其它的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A:
这种出水不够大,我都是买伟星的三角阀,出水行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出水不够大,我都是买伟星的三角阀,出水行很大。

没水压烦恼,所以就不用伟星的球阀了

网友:
其实都是差不多。没有自行毁坏的烦恼就行了

网友B:
阀芯的质量也很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阀芯的质量也很关键.

不关键。

自只要外壳是304不锈钢,里面肯定是铜芯,10元就可以做到。

最关键是外壳必须304,外壳不会损坏,以后更换起来轻而易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关键。

自只要外壳是304不锈钢,里面肯定是铜芯,10元就可以做到。

现在的阀芯都是陶瓷主体,固定架是金属的.
按道理,固定架完全可以用304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阀芯都是陶瓷主体,固定架是金属的.
按道理,固定架完全可以用304啊. ...

一般阀芯固定架是比较纯的铜材质,方便加工,304大硬了,一般这里不坏,当然了工业用防腐阀芯固定架也是304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