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巧的CorelDRAW软件版本,就画个PVC面膜!越小越好

楼主(2022-01-23):
有没有小巧的CorelDRAW软件版本,就画个PVC面膜!越小越好   目前用的版本好卡,CorelDRAW X4 SP2 精简版,不知道是不是这安装的版本有问题,想换一个更小点的,能画面膜就OK

网友A:
CorelDRAW9 呗, 几十兆,  CorelDRAW12也就百来M, 高版本都能向前兼容, 只要转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lDRAW9 呗, 几十兆,  CorelDRAW12也就百来M, 高版本都能向前兼容, 只要转曲就好了.  ...

这么小点,不到100M ,发一个分享下呀,我百度一圈都是500M左右的,太大了

网友B:
你还要求小,我只要不提示盗版能用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要求小,我只要不提示盗版能用就谢天谢地了。

我回退到X5版本了。

网友C:
同求好用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好用的版本。

就X5吧,我用它画出租公寓的设计图的 :)

网友D:
能稳定用好CorelDRAW9就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稳定用好CorelDRAW9就谢天谢地了

有CD9没 上传一个吧?

网友:
CorelDRAW9绿色版,几十兆,

网友E:
分享个软件:http://cencrack.com/?post=18  在线工具包在如下界面有和谐过的CorelDRAW 2019版本,还有其它的AutoCAD2022、Ae、Ps之类的,都是和谐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D9没 上传一个吧?

多年前x宝买的,好像是1元吧,用到现在还好, 不能装到c盘的,你可以找下,应该还有的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E:
分享个软件:http://cencrack.com/?post=18  在线工具包在如下界面有和谐过的CorelDRAW 2019版本,还有其它 ...

这个软件里的coreldraw 2019可用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E:
分享个软件:http://cencrack.com/?post=18  在线工具包在如下界面有和谐过的CorelDRAW 2019版本,还有其它 ...

感谢分享!装个CorelDRAW 201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