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主要用vivado,请大家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电脑配置

楼主(2022-01-23):
电脑用了四五年了,编译和仿真感觉太耗时,想配台新电脑提升工作效率,请大家推荐一下配置吧,非常感谢!

网友A:
12代i3/i5/i7随便了。vivado不吃多线程。内存要大点,vivado跑100K LUT差不多得吃10G内存。仿真用modelsim。另外尽量不要去直接仿真arm。做一个总线数据发射模块要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代i3/i5/i7随便了。vivado不吃多线程。内存要大点,vivado跑100K LUT差不多得吃10G内存。仿真用modelsim ...

感谢推荐,我记得你之前是用AMD的CPU,现在怎么没推荐AMD了,有什么坑吗?

网友:
多线程对vivado提升有限,实测4线程编译跟单线程编译比,速度只缩短了20%左右吧
cpu频率比较重要,电脑买来先超到至少5G再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我记得你之前是用AMD的CPU,现在怎么没推荐AMD了,有什么坑吗? ...

你不搞大规模并发就用不到桌面顶级u了。amd怎么说呢,你得会伺候。全默认用自动电压能跑到1.5v,7nm,就问你怕不怕。amd只给保3年,也就是说,基本上按amd的默认电压,3年以后肯定会缩缸。老iu用个20年不在话下,新amd。。都是官超灰烬。不过amd好处是可以上ecc条,就是工作站级稳定性了。如果你对24*30甚至365以上有要求,那就amd,支持ecc的板子需要挑一挑,一般主板介绍有ryzen pro ecc内存支持的就能用。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3400g,5600g之类的apu,性能尚可,毕竟l3被削了不少,不过听说apu系列不支持ecc,不知道真的假的。intel相对的单线程要快一些,因为iu的频率容易飙高。就是负载功耗要差些。

网友B:
我的,
X79华南双路主板,配古代的服务器CPU,32核64线程甚至更多,L3缓存64M以上,128G内存,16*8,EEC内存,很便宜,跑分70多万,不到3000元

机箱我选的先马鲁班199元新的,侧透,体积真大个,这一个机箱赶上我两个大,主要是双路主板太大,显卡亮机卡650ti,

这个显卡就搞笑了,3年前,2019年80元单价买了两个,现在都涨到200多元,索泰毁灭者?看中它有两个HDMI,和2个DVI,四屏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
X79华南双路主板,配古代的服务器CPU,32核64线程甚至更多,L3缓存64M以上,128G内存,16*8,EEC内 ...

你自己没装过不要乱忽悠啊。x79最高支持到v2,最多12c24t单u,俩加起来也不过24c48t,被3950x按地板上摩擦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装过不要乱忽悠啊。x79最高支持到v2,最多12c24t单u,俩加起来也不过24c48t,被3950x按地板上摩 ...

我的就是V3后缀,X79,华南主板

哦,不对,我的X99双路主板,搞错了,内存是64G,4*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没装过不要乱忽悠啊。x79最高支持到v2,最多12c24t单u,俩加起来也不过24c48t,被3950x按地板上摩 ...

3950x它CPU70多万分,我cpu50多万分,一颗3950x能换我一个主机还剩米

网友:
刚在B660M上装了12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搞大规模并发就用不到桌面顶级u了。amd怎么说呢,你得会伺候。全默认用自动电压能跑到1.5v,7nm,就 ...

大佬,好像华擎X570导致的的自动电压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好像华擎X570导致的的自动电压1.5V

都一样,华硕一样

网友:
wye11083 之前推荐我的 5950不错 ,     对了 操作系统改成ubuntu还能省一半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搞大规模并发就用不到桌面顶级u了。amd怎么说呢,你得会伺候。全默认用自动电压能跑到1.5v,7nm,就 ...

超频版8核R9 5900HX  这个cpu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X79华南双路主板,配古代的服务器CPU,32核64线程甚至更多,L3缓存64M以上,128G内存,16*8,EEC内 ...

支持这种配置,哈哈

省下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