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莫名其妙被恶意屏保程序入侵,怎样清除?

楼主(2022-01-23):
我平时没玩网游,而且绝对不会有任何兴趣,我记得小孩之前装了个什么游戏中心还是游戏皮肤,桌面多了个快捷方式,具体名字忘记了
然后今天开了电脑,几分钟后出现屏保,太恶心了,我进入设置看,屏保是设置空的,但是试了几次确认是被挟持了,不知道怎么被注入到电脑
系统是WIN10,LTSC,在程序卸载那里没看到任何蛛丝马迹啊。。。怎么解决?

这是其中的,还有其他的

网友:
因为在难度和精力消耗小于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办法能证明电脑已经清理干净。
所以重装系统是唯一选择。

楼主:
又一张。。。点击后跳到这个网站
https://dev.tg.wan.360.cn/?chann ... p;isOneClickLogin=1

网友:
360作恶,远离它的一切软件。

网友:
没办法,你在跟一个团队作战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

网友A:
把360换成火绒吧,就清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60换成火绒吧,就清静了

我电脑根本没装360的任何产品啊

网友:
你不装不代表用你电脑的人不装,最快清除的手段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年级大了,又从火绒转到360杀毒,注意是360杀毒,不是360全家桶,个人觉得还是良心软件,只要有一些类病毒行为都会报,例如自己写的枚举窗口句柄和标题
不弹窗,很安静,连升级病毒库也不提示,几乎忽略了他的存在.火绒我觉得太安静了,小毒危害不大的他们看不上,情有可原,人手有限,毕竟靠情怀没几个能长久.
数据无价,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也是转360杀毒的原因.

网友B:
我看了系统自带的屏保,是不存在左上角 退出/ESC 字样的,我认为系统屏保没有被劫持。(win10阿猫阿狗还是破不了的。)
应该是某种软件强制全屏的表现,类似于游戏的全屏效果。
如果是这样,可以在被屏保状态下按住 win+tab,新建一个桌面,打开任务管理器/资源管理器 查看可疑的进程,找到进程的文件然后干掉。

网友C:
Windows 重裝大法如今都不一定能管用了,惡意程序可以入駐 UEFI 區域,全盤格式化都無效,只對 windows 有影響

https://hothardware.com/news/uef ... -found-by-kaspersk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dows 重裝大法如今都不一定能管用了,惡意程序可以入駐 UEFI 區域,全盤格式化都無效,只對 windows 有 ...

我日,那只能在SPIFLASH的/WP脚飞线了?

编辑:
噢,好像曾经遇到过联想的本子可以神奇的自己装上他们自己的驱动和软件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的路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日,那只能在SPIFLASH的/WP脚飞线了?

编辑:

差不多吧,只不過品牌商走的是 windows 的合規途徑

還是 linux 裸奔比較爽,特別適合電腦小白,不用擔心各種惡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只不過品牌商走的是 windows 的合規途徑

還是 linux 裸奔比較爽,特別適合電腦小白,不用擔心 ...

确实,而且linux敲代码更舒适,像在图书馆看书,
不过目前还没办法完全脱离win的依赖,曾经无法摆脱的限制是qq,现在是机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系统自带的屏保,是不存在左上角 退出/ESC 字样的,我认为系统屏保没有被劫持。(win10阿猫阿狗还是 ...

这个好像是好方法,我看看能不能做到,LTSC不知道有没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脑根本没装360的任何产品啊

WPS也会这样弹广告,查下是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