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iPhone改为无电池直接供电且上电能自动开机

楼主(2022-01-24):
起因:车上带有Carplay功能,需要连接水果机使用,现在想搞一台旧水果机改造一下作为车内固定设备。为了夏季使用安全,需要改供电,把电池去掉。
问题:1、iphone去掉电池,改供为直接供电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怎样才能让iphone通电后自动进入开机状态;

网友A:
水果的电池是定制的,自爆概率极低,不用担心的。你想到的问题,水果也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的电池是定制的,自爆概率极低,不用担心的。你想到的问题,水果也想到了。 ...

夏季暴晒车内温度还是很高的,小心为上。

楼主:
找到了一个iphone开机原理图,看样子比较好改,只是目前还不知道IOS系统有没有硬件识别。

网友B:
把电池包的电池部分去掉,换为超级电容是不是就安全很多?至少耐压、温度上面可以自己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包的电池部分去掉,换为超级电容是不是就安全很多?至少耐压、温度上面可以自己选了 ...

好主意!

楼主:
按上面的原理,加一个上电复位芯片应该就可以自动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面的原理,加一个上电复位芯片应该就可以自动开机了。

为啥我的6s上电就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C:
我的8p和mini4也是插上充电就自动开机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搞了两台SE二手机,现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p和mini4也是插上充电就自动开机了。

验证了一下不行,插上去是充电状态,只显示一个电池图标,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C:
多充一会儿。我是每次放到自动关机后,插上充电,早上看已经开机了。

网友:
进来学习,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D:
修手机的都有一根线,替代电池连在稳压电源上,可以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充一会儿。我是每次放到自动关机后,插上充电,早上看已经开机了。

我测试时电池满电状态

网友E:
印象里港行或美版是关机状态下插充电,自动开机;国行可仍保持关机状态,但屏幕常亮显示电池图标。未考证

如果去掉了电池再插,啥状况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的都有一根线,替代电池连在稳压电源上,可以淘宝看看

哈哈,非常感谢!果然有这种线,离想法又近了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里港行或美版是关机状态下插充电,自动开机;国行可仍保持关机状态,但屏幕常亮显示电池图标。未考证

应该是这样,我的两个SE插电保持关机状态,显示充电电池图标。

网友:
iPad PRO是插充电线自动开机的,可以参考一下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个SE,不过上电开机太慢了

网友F:
B站上有人做这种东西

【闲置苹果手机iPhone SE改无电池通电开机启动carplay,改好之后可以一直放车上,防爆防晒,插好手机卡或者连接热点使用,安全导航 苹果SE-哔哩哔哩】 https://b23.tv/elAwGF6

楼主:
引用 网友F:
B站上有人做这种东西

【闲置苹果手机iPhone SE改无电池通电开机启动carplay,改好之后可以一直放车上,防 ...

看了有点失望,上电后要40多秒才能进入系统。

网友:
夏天70度,必个循环下来,器件寿命就到了

网友:
充电后开不开机不是啥这版那版的区别,是人的区别:
如果你没有电关机后的时候去按过电源键开机,那么当充电到一定程度,机器觉得可以开的起机了,它自己就会开机;如果没电关机后你从来没有去按过电源键,那么它就一直保持关机状态,不管充了多少电

不信都可以试试看

网友:
改了自爆那苹果真不负责了

网友:
是的,每次开车,等开机起码几十秒,何必呢。还是自己手机就是水果,上车一插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