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输出三安两安的至少六路的芯片?比ULN2003电流大

楼主(2022-01-24):
如题,要控制六路线圈,用MOS管做了六路开关电路,现想问一下有没6路输出,一路至少2安的芯片?耐压24V,可以DIP封装

网友:
tbd62064不过是4路的,电流标称1.5a

网友A:
用3个SOP8 的双N MOS管
DMN3018SSD-13     双N沟道,30V,6.7A,22mΩ@10V
DMN6040SSD-13     双N沟道,60V,5A,40mΩ@10V
可以到到某商城看看,有些 仿PLC 的输出也是这样干的,耐压选了100V

网友:
找找看玩具电动车的驱动芯片    都是安数很大的 而且便宜

网友:
dip封装,芯片直接并联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3个SOP8 的双N MOS管
DMN3018SSD-13     双N沟道,30V,6.7A,22mΩ@10V
DMN6040SSD-13     双N沟道,60V, ...

这种驱动要10V以上,用起来麻烦些

网友:
现在不大量见的IC型号难买又贵,还是用回你的mos吧,看看怎么缩小体积罢了

网友:
不如用三片双NMOS得了, SOT23-6或者TSSOP-8的, 体积也不大啊, 更小的DFN3x3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驱动要10V以上,用起来麻烦些

单片机可以直驱,开启电压  Vth:1-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