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独立的24路'pwm芯片? 单片机自带的不够用了

楼主(2022-01-24):
有没独立的24路'pwm芯片?  单片机自带的不够用

网友:
TLC5947,24路12位PWM,自带振荡器,SPI可级联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可能用软件PWM或加片STC比较合适。

网友:
加一个小容量的FPGA就可以了

楼主:
十几G的FPGA的软件太庞大了,我这也只是简单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 M0518

这mcu,pwm多?

网友B:
stc8g有45路pwm够用吗?

网友:
随便一个PIN多的点的单片机都可以,比如ST系列的,或者N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g有45路pwm够用吗?

都能独立控制?

网友:
我猜楼主的需求是每路PWM的频率都需要能单独控制的,你们推荐的那些都不行。

网友:
是当dac用么? 用delta-sigma方式吧, 试过, 好用

https://www.kechuang.org/t/56295

网友:
PCA9685 16路带PP输出  PCA9626 24路OD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