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有哪些实用的函数

楼主(2022-01-24):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C语言有哪些实用的函数

01. 程序断言:用来调试代码是否满足条件

#define

FILE_ASSERT(term)

do

{

    if (!(term))

{

        printf("Assert failed. Condition(%s). [%s][%d]\r\n",

term, __FUNCTION__, __LINE__);                 \

while(1)                                                         {                                                                ;                                                       }

    }

} while (0)

02. 获取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节或字

<font size="2">#define SITE_B( x ) ( *( (byte *) (x) ) )

#define SITE _W( x ) ( *( (word *) (x) ) )</font>

03. 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
<font size="2">#define LV_MAX(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LV_MIN( x, y ) ( ((x) < (y)) ? (x) : (y) )</font>

04. 将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
<font size="2">#define CAPITAL( c ) ( ((c) >= 'a' && (c) <= 'z') ? ((c) - 0x20) : (c) )</font>

05. 获取数组元素的个数
<font size="2">#define MY_SIZE( x ) ( sizeof( (x) ) / sizeof( (x[0]) ) )</font>

06. 颜色转换

  1. #define RGB888_turn_monochrome(color)        ((color)?0:1)

  2. #define RGB888_turn_RGB233(color)            ((((color&0xff0000)>>22) << 6) +

  3.                                                     (((color&0xff00)>>13) << 3) +

  4. (((color&0xff)>>5)))

  5. #define RGB888_turn_RGB565(color)             ((((color&0xff0000)>>19) << 11) +

  6.                                                     (((color&0xff00)>>10) << 5) +

  7. (((color&0xff)>>3)))

int LV_RGB888(uint32_t color)

{

    int ret=0;

    switch(cfgColorDepth)

    {

    case 1: // 颜色深度1,单色

    {

        ret= RGB888_turn_monochrome(color);

        break;

    }

    case 8: // 颜色深度8,RGB233

    {

        ret= RGB888_turn_RGB233(color);

        break;

    }

    case 16: // 颜色深度16,RGB565

    {

        ret= RGB888_turn_RGB565(color);

        break;

    }

    case 24: // 颜色深度24,RGB888

    {

        ret= color;

        break;

    }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t;

}

07. 二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整数
<font size="2">/**

* @brief       二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整数

* @param       str:待反转的字符串

* @retval      反转字符串

*/

static void lv_atk_bit_str_reverse(char str[])

{

    int n=strlen(str);

    int i;

    char temp;

    for (i = 0;i < (n/2); i++)

    {

        temp = str;

        str = str[n-i-1];

        str[n-i-1] = temp;

    }

}</font>

08. 把二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
<font size="2">/**

* @brief       把二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

* @param       pbin:二进制

* @retval      二进制字符串转换为十进制整数的结果

*/

static long lv_atk_bit_bin_to_dec(const char *pbin)

{

    int ii=0;

    long result=0;

    while (pbin[ii] != 0)

    {

        result = result * 2 + (pbin[ii] - '0');

        ii++;

    }

    return result;

}</font>

09. 将十进制转换为八进制

/**

* @brief       将十进制转换为八进制

* @param       n:十进制

* @retval      返回八进制

*/

long lv_atk_dec_to_oct(long dec)

{

    int oct = 0, i = 0;

  9.     i = 1;

    while (dec != 0)

    {

        oct += (dec % 8) * i;

        dec /= 8;

        i *= 10;

    }

  16.     return oct;

  17. }

  18. 10

  19. 十进制转二进制

  20. /**

  21. * @brief       十进制转二进制

  22. * @param       n:十进制

  23. * @retval      返回二进制

  24. */

  25. long lv_atk_bec_to_bin(long n)

  26. {

  27.     long result=0,k=1,i,temp;

  28.     temp = n;

    while(temp)

    {

        i = temp%2;

        result = k * i + result;

        k = k*10;

        temp = temp/2;

    }

    printf("%ld\n", result);

    return result;

}

11.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font size="2">/**

* @brief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 @param       n:十六进制

* @retval      返回十进制

*/

long lv_atk_hex_to_dex(char*s)

{

    int i,t;

    long sum=0;

    for(i=0;s;i++)

    {

        if(s>= '0'  &&s<='9')/* 当字符是'0'--'9'时,*-‘0'就行了 */

        {

            t=s-'0';

        }

        if(s>='a'&&s<='z')

        {

            t=s-'a'+10;/* 当字符是 abcdef 时,*-‘a’+10 就行了 */

        }

        if(s>='A'&&s<='Z')

        {

            t=s-'A'+10;/* 当字符是 ABCDEF 时,*-‘A’+10 就行了 */

        }

        sum=sum*16+t;

    }

    return sum;

}</font>

12. 八进制转十进制
<font size="2">/**

* @brief       八进制转十进制

* @param       n:八进制的数值

* @retval      返回十进制

*/

long lv_atk_oct_to_dex(long n)

{

    int i=0,tmp,sum=0;

    while(n)

    {

        tmp=n%10;

        n=n/10;

        sum+=tmp*pow(8,i);

        i++;

    }

    printf("%d",sum);

    return sum;

}</font>

13. RAM计算前导零指令(__clz)使用C语言编写
  1. <font size="2">int lv_clz(unsigned int  app_readly_list[])

  2. {

  3.     int bit = 0;

    for (int i = 0; i < 32; i++)

    {

        if (app_readly_list == 1)

        {

            break;

        }

  10.         bit ++ ;

  11.     }

    return bit;

}</font>

14. 获取一个字的高位和低位字节
<font size="2">#define VALUE_L(x) ((byte) ((word)(x) & 255))

#define VALUE_H(x) ((byte) ((word)(x) >> 8))</font>

15. 从一个结构的成员指针找到其容器的指针
<font size="2">#define os_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type *)((char *)(ptr) - (unsigned long)(&((type *)0)->member)))</font>

16. 获取按指定宽度对齐的向下数

<font size="2">#define ALIGN_DOWN(size, align)      ((size) & ~((align) - 1))</font>

17. 获取按指定宽度对齐的向上数
#define ALIGN_UP(size, align)        (((size) + (align) - 1) & ~((align) - 1))

18. 程序定位断言

网友:
能不能用论坛code功能编辑一下,方便后人阅读

网友:
确实排版看着比较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