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留意,马桶的进水口都是在左边的

楼主(2022-01-24):
估计这个应该是行业惯例,但不是行业规范。

估计市场上也会有进水口右边的,只是不常见,专门订货应该有。

所以,我看到的马桶的角阀都是在左边,进水软管30cm已经足够。

网友:
北半球顺时针,南半球逆时针。所以澳大利亚的在右边

网友A:
软管都应该换304不锈钢波纹管,这种钢丝包橡皮软管,时间长了容易漏,自己买成卷的304波纹管和打波器,软管想要多长做多长,长短可以控制的恰到好处,而且价格也便宜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管都应该换304不锈钢波纹管,这种钢丝包橡皮软管,时间长了容易漏,自己买成卷的304波纹管和打波器,软管 ...

也不至于,买个好点的可以用不知多少年,好像我家的从来没换过。角阀反而要用好的。管容易换,角阀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都应该换304不锈钢波纹管,这种钢丝包橡皮软管,时间长了容易漏,自己买成卷的304波纹管和打波器,软管 ...

我现在都是使用波纹管。

图片这条管百安居买的,不便宜,现在估计有10年了,还全新状态。

不是软管的质量不行,而是我们很难买到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至于,买个好点的可以用不知多少年,好像我家的从来没换过。角阀反而要用好的。管容易换,角阀不好换 ...

角阀要每年起码扭动一两次,防止久了就扭不动了,硬扭就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