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模式 能加入脉宽的限制吗

楼主(2022-01-25):
如题,希望用捕获模式去监测PWM的脉宽 除了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希望100uS 以上宽度的脉冲 才产生中断 以避免频繁的进中断  用stm mcu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 mcu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应该能吧,我记得我以前产品检查投币信号脉冲就用到上述类似需求。

网友A:
输入滤波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滤波用起来

st的gpio不可以设置滤波吧……

网友:
有啊  捕捉之后 定时器计数达到你设定的数量N  才确认脉冲

网友:
捕获是可以采集到频率与占空比的,通过这两个算出时间,但是你想大于一定时间再触发,这个中断可能不好做,自己判断一下当前的采集值可能好实现一些。

网友:
可以设置滤波器,但不太精准,选近似的。

网友:
设置输入采样率+滤波器,看能不能达到你要求的滤波时间,最大为fSAMPLING=fDTS/32,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