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规(澳大利亚)有可能使用这种插头吗?

楼主(2022-01-25):
澳规一般使用跟国内一样的三脚插头,还有一种插头,不太熟悉

网友A:
上面那种不是的。

澳洲两脚插头也是和三脚插头一样,只是没有地线。

澳大利亚要完蛋了不用想澳洲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种不是的。

澳洲两脚插头也是和三脚插头一样,只是没有地线。

最后一句怎么讲?想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怎么讲?想听一下

中国跟澳大利亚交恶。原因是澳大利亚发起对中国的新冠起源调查。

网友:
记得中国的两芯插和澳大利亚的很像

楼主:
我发的图片,第一种应该是三脚的美规,也有两脚的(没有中间的圆柱),在我们国内也很常见.

下面的是澳规,和我们的中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