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的安装使用,有没有方向要求

楼主(2022-01-25):
继电器用了很多年,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机械触点毕竟是有重力的,不同的安装方向,会影响响应速度、寿命、可靠性吗?

源于做一个产品,想PCB倒置,担心会不会影响继电器的性能。
后来想,即便是产品方向是正的,装到现场以后,也会有各种方向,不好控制。

看了一个松下的继电器和宏发的继电器手册,各种性能参数均没有体现和方向相关性,是我多虑了吗。

网友:
确实是你多虑了

网友:
重力和弹簧拉力比起来,轻如鸿毛

网友:
重力对继电器没影响,但冲击和振动有影响,冲击和振动参数在手册上能查到。
同一继电器如果控制2个大小差别很大的负载时,要注意小负载的触点不能在大负载触点下方,掉转方向时要注意。

网友:
网上有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内容:安装时,使继电器的触点轴向与地面平行,可以避免触点飞溅物、炭化物落在触点表面,提高接触可靠性。

但不清楚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未在继电器厂商的网站上找到同样的内容。

网友:
记得好像曾经测试过,的确会轻微影响速度

网友:
影响肯定有,忽略不计吧~~~

网友A:
重力是没有影响的,并联的反向二极管是有影响的,会延长断开时长,进而缩短继电器触点寿命(宏发规格书上写的清清楚楚),IO和单片机能抗住反向电动势的话,就把反向二极管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力是没有影响的,并联的反向二极管是有影响的,会延长断开时长,进而缩短继电器触点寿命(宏发规格书上写 ...

这个确实是有用,以前没注意,后面去掉测试一下,特别是动作频繁,并且不带负载的干节点,可以去掉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有用,以前没注意,后面去掉测试一下,特别是动作频繁,并且不带负载的干节点,可以去掉二极管 ...

那个二极管保护的是继电器驱动管,对负载小、寿命没要求的场合,二极管基本是最便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保护的是继电器驱动管,对负载小、寿命没要求的场合,二极管基本是最便宜的方案。 ...

那如果负载很小,对寿命要求比较高的,应该如何处理?

我现在的一个产品就是通过两个继电器来控制目标功率的大小,一个导通功率增加,另一个导通功率减小,通过PID计算下个窗口时间内的导通时间,窗口时间1分钟,负载忽略不计,但是相对动作频繁一些。这种应该如何取舍。

线圈驱动端用的是28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负载很小,对寿命要求比较高的,应该如何处理?

我现在的一个产品就是通过两个继电器来控制目标功 ...

两个控制信号?不需要隔离直接三极管或MOS,需要隔离用光耦,继电器太浪费了吧。
不知道你继电器线圈电压是多少,达林顿管压降比较大,线圈电压低的容易出问题,驱动继电器尽量避免用达林顿管。
补充:2803内部带二极管,把COM接上就行了,不用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控制信号?不需要隔离直接三极管或MOS,需要隔离用光耦,继电器太浪费了吧。
不知道你继电器线圈电压 ...

控制端是两个220V的交流信号,电流很小。只能用节电器。
达林顿管的内部二极管确实没注意,我看一下。

主要是继电器比较多,用2803比较方便。压降有考虑,会提高驱动电压,保证压降以后还是在线圈的标称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