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SMT是否有质量问题

楼主(2022-01-25):
感觉这个SMT有点不靠谱呢。
焊锡感觉没挨上芯片就堆积了。如图片上我白线画的一样。

各位坛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有点不敢用

网友:
没看懂  字数补丁

网友:
有些IC,侧边的确不上锡的,主要靠底部焊接

看图片ic侧边是黄色的没有镀锡,就是属于不好上锡或者厂家都没有特别要为侧边上锡做优化的了,所以不需要纠结

网友:
用风枪吹掉一颗看看,焊盘是否上锡不好
1.元件脚是否只有半边上锡膏,(原因 元件脚有氧化)
2.PCB焊盘是否只有半边上锡膏(原因同上)
3.1-2 都有,SMT工艺,锡膏没有搅拌或者助焊剂有问题
4.排除1.2.3 看看其他元件,尤其是电容,或者其他IC  , 原因过炉温度曲线不对,看看 大零件的过炉温度曲线
5,排除以上问题,就是钢网

网友:
目测 QFN 爬锡不良,但是实际良率大于99%。 这个是正常的,底部已经正常焊接。

要QFN 100% 侧面爬锡要通特殊焊锡优化。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大家这么一说,好像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