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钢窗的铝轨道条弹起来了应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2-01-25):
塑钢窗的铝轨道条弹起来了应该如何修复?

网友:
打孔,上螺丝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铝合金吧,可能就是塑钢破了,门窗门市里面有不锈钢的U型槽卖,买来扣上去就行了。

网友:
不明白的话某宝搜索关键字   塑钢 不锈钢u型槽 就能找到类似的

网友:
治本的方法是更换窗户下面的滚轴,肯定生锈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