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用FPGA啥型号合适?,需要设计36路独立可调的PWM

楼主(2022-01-25):
需要设计36路独立可调的PWM(最大20K),啥FPGA最合适,性价比最高?价格50以内

网友:
GW1N-4国产FPGA

楼主:
目前啥价格? 大侠知道不?  还有啥渠道可以买到?  用量不大,一年估计也就200片

网友A:
上次不是有兄弟给你找到型号了?。。独立到什么程度?频率都不一样?理论上你36个PWM,用8位计数器只需要1K+个LUT就够了,保险起见你可以找>=2K个LUT的。如果频率共用,只是占空比不一样,那么找个单片机while(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有兄弟给你找到型号了?。。独立到什么程度?频率都不一样?理论上你36个PWM,用8位计数器只需要1K ...

还是准备用FPGA搞,后面还有些项目要用到,先用简单项目FPGA练练手,目前就是不知道高云FPGA的购买渠道。。

网友:
4k 大概三十左右,

网友:
GW1N-UV2QN48或者GW1N-LV2QN48

网友:
Lattice ICE5LP1K-SG48ITR,進口貨坑少

FPGA 開發代碼先行,代碼差不多了再選硬件

网友B:
上CPLD 就够了 感觉 用不到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LD 就够了 感觉 用不到很复杂

cpld应该不够,假设每路1024级要十个寄存器,360个寄存器对cpld来说比较难满足更别说还有比较器,要翻一倍寄存器数量

网友:
最近fpga 价格貌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