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华大单片机HC32f030上电复位的时间有点大

楼主(2022-01-26):
使用IAR环境,在SystemInit()函数中增加一个io口初始化,使它输出高电平,然后示波器两个探头一个接系统供电电源3.3V,一个接io口,然后通过上电看复位时间.
实测大约14ms左右,复位脚一开始使用的是10k电阻加0.1uF电容,后来电容改成1nF后没有什么改善.
虚心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ystemInit()里面 看下是否有 delay函数,  另外 delay的作用是 让osc稳定起来。

楼主:
void SystemInit(void)
{
        //hcr 4MHz manual trim.
        M0P_SYSCTRL->RCH_CR_f.TRIM = (*((volatile uint16_t*) (0x00100C08ul)));    //Loader 4MHz Trimming value
        SystemCoreClockUpdate();

        M0P_SYSCTRL->PERI_CLKEN_f.GPIO = 1; //开启GPIO外设时钟门控开关
        M0P_GPIO->PA15_SEL = 0;             //配置为 io
        M0P_GPIO->PADIR_f.PA15= 0;          //配置数字输出
        M0P_GPIO->PAOUT_f.PA15= 1;
}
这个函数还是很干净的,因为单片机默认的就是4M内部RC振荡器,所以用不到时钟切换

楼主:
现在将复位脚引出通过接地手动给出复位信号,那么IO口几乎同时给出了高电平信号,可见还是单片机上电到复位这段时间较长

网友:
单片机上电毫秒级很正常吧。单片机上电后到执行第一句用户程序前,也有很多事儿要干啊,比如等待系统时钟起振后稳定、初始化所有内部寄存器、把变量初始值从flash搬运到内存里、等等。所以你这种靠谱做法是在那个IO外部硬件加个上拉。

网友:
华大的单片机上电会先等待(约12ms)串口下载命令,再执行用户程序,因此上电延时肯定大于12ms,无解。
多年前就和华大的设计,提出缩短这个上电延时(改到2~4ms以内),后期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改良。

楼主:
从现象上看是没改,这个问题看来是无解了

楼主:
手册中提到:
当复位时 BOOT0(PD03)管脚为高电平,芯片工作于 )管脚为高电平,芯片工作于 )管脚为高电平,芯片工作于 )管脚为高电平,芯片工作于 ISP编程模式,可通过 编程模式,可通过 ISP协议 对 FLASH进行编程。
当复位时 BOOT0(PD03)管脚为低电平,芯片工作于用户模式执行 FLASH内 的程序代码,可通过 SWD协议对 FLASH进行编程。
我的设计中PD3直接接的地,那么应该不会进入ISP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