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房顶上的结构胶开裂,怎样更换?

楼主(2022-01-26):
开裂后,经常漏雨,修复后当时不漏,时间一长,又漏了。能不能更换?怎样更换才更好?

网友:
同问,我家也开始有点裂口了。

网友:
以前工作的园区房顶用的那种胶油毡铺的顶子,每年雨季前工人都拿着火焰喷射器、烙铁和油毡上去查漏补缺。找到缝隙,剪一块油毡贴上火焰喷射器烤化,烙铁烙上融合。

网友A:
外面不止高温和冰冻,紫外线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不止高温和冰冻,紫外线是关键

紫外线会把结构胶老化?我的结构胶是开裂。是不是上面还要贴防漏贴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会把结构胶老化?我的结构胶是开裂。是不是上面还要贴防漏贴条? ...

贴不如刷,我装修房子的师傅跟我说,紫外线最狠,要重视,后面我就买的防水涂料,然后刷上窗口外面的周围,目前啥事没有。其他不讲究的业主家里飘窗台漏水严重.........

网友:
用999的结构胶,怎么着更换好也能用个5,6年。买大牌的,可能寿命更长点。
我老家的雨棚,玻璃的,8年了还好好地。貌似用的硅宝的结构胶吧。

网友:
胶要买贵的,便宜没好货,直接铲了重新打好胶

网友:
买像透明胶带10CM宽的补漏贴条贴上,保证不漏,能顶上三几年。。。

楼主:
换结构胶,补漏贴条,双管齐下,可能会更好.

网友B:
我家的是打完结构胶以后,上面贴了一层铝合金的压条盖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打完结构胶以后,上面贴了一层铝合金的压条盖住。

这个铝合金压条是什么样子的 淘宝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铝合金压条是什么样子的 淘宝有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宽度2厘米左右。打完结构胶以后,立即压在结构胶上,抗老化能力比单纯的结构胶要强。安装师傅说最少保10年不漏的。

网友:
啊用莫之前用的什么晶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