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电路整理,请吐槽吧!

楼主(2022-01-26):
坛友发表于2013-12-16 14:31:58
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电路整理,请吐槽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3102-1-1.html

在原帖下方跟帖发现没回复了

借坛友电路重新发下学习请教

有没有大神分析此电路的

网友A:
Q19 左侧的就不说了,常规方防雷劈的。
Q19     r86    d12   构成防反接电路,D12用于给Q19的Vgs一个稳定安全的开启电压。
R79    D13      R85   Q21    R80  Q16   构成过压保护电路,其中D13决定保护的值是多少,注意R85不能小,太小了D13会发热。
R70   R82 Q20  R87 C83 R88  构成过流保护电路,调整R70的阻值就能改变限流大小。
R83    D14    R71     KEY    Q18  这条路是一键开机的电流路径,按下key,Q18的基极由R83经过D14 获得高电平,Q18导通。key_in 信号由高到低跳变,猜测应该是送到单片机或者其他啥的。  然后单片机再输出  KEY_OUT信号  低L    A=L   B=L 时,Y = H   所以Q17导通,Q16的G极为低,Q16导通。
一键关机就按下KEY  Q18输出跳变信号,然后关机(通过 对KEYOUT  信号输出H)
R88  R87   Q20   R82 的过流保护电路,能在过流的时候让R88 变成高电平而关机
D15   R81   C84  干啥的,好像有点搞不清楚了。
各位手下留情,轻点拍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9 左侧的就不说了,常规方防雷劈的。
Q19     r86    d12   构成防反接电路,D12用于给Q19的Vgs一个稳定 ...

R83、D14、R71、KEY、Q18 这条路是一键开机的电流路径,按下key,Q18的基极由R83经过D14 获得高电平,Q18导通。key_in 信号由高到低跳变,猜测应该是送到单片机或者其他啥的。  然后单片机再输出  KEY_OUT信号  低L    A=L   B=L 时,Y = H   所以Q17导通,Q16的G极为低,Q16导通。

有几点疑问:
1.按下key,Q18的基极由R83经过D14 获得高电平,Q18导通。
D14不在这条线上
我理解的是D14稳压二极管只是给R88稳压给U24的B输入口一个稳点电压

2.Q18导通。key_in 信号由高到低跳变,猜测应该是送到单片机或者其他啥的。
key_in 上端是R7接在3.3V
U24电源,5脚接的是3.3V
在Q16还没有闭合之前,24V没有电,即3.3V是没有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83、D14、R71、KEY、Q18 这条路是一键开机的电流路径,按下key,Q18的基极由R83经过D14 获得高电平,Q18 ...

不好意思   我是照着2013年那张图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83、D14、R71、KEY、Q18 这条路是一键开机的电流路径,按下key,Q18的基极由R83经过D14 获得高电平,Q18 ...

1   这个是照着2013那个帖子看的    D14应该是为了保护,但是感觉加不加应该都行
2  要开启Q16   那G极肯定得低(L),D18保护VGS不过压,看了这电路既然3.3V没电,难不成是R83,R71,R75  这条路、?

网友:
经过这么一大堆元器件后
24VIN就不可能再有24Vout
其实还不如上个DC-DC管用

网友B:
直接搞个电子保险丝芯片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个电子保险丝芯片吧

你好,有没有电子保险丝推荐型号
电源9-36V输入,过压保护,欠压可有可无,过流保护5A内可设置

楼主:
你好,有没有电子保险丝推荐型号
电源9-36V输入,过压保护,欠压可有可无,过流保护5A内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