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电门造假,抹黑特斯拉刹不住车, 网红大V“小刚学长”被特斯拉起诉

楼主(2022-01-26):
1月26日消息,特斯拉相关部门透露,目前,特斯拉已经正式起诉1500万粉丝的抖音大V网红陈振罡(账号名称@小刚学长噢),诉其侵犯名誉权。

对此消息,小刚学长在其个人微博进行了回应,“好啦我知道了”,其它更多信息,小刚学长还暂未透露。

据悉,特斯拉起诉“小刚学长”,事件源于去年4月底,“小刚学长”先后发布了上下两期“特斯拉Model3自动紧急制动测试对比”视频,“分别利用纸片车和充气假人对车辆自动紧急制动功能进行“测试”。

最终,“测试”结果为特斯拉Model3“刹不住”撞上了纸片车和假人,而小鹏P7则完美的实现了紧急制动。

视频
https://v.douyin.com/LreveAt/

但是,有网友发现,在特斯拉Model 3刹不住车的测试视频中,其车机屏幕上,仍显示出淡淡的能量条,意味着他在测试中,车辆还有动力输出。

对此,有网友质疑,其在测试特斯拉的过程中,他可能偷踩了电门,这也会导致车辆的自动紧急制动失效,测试过程存在造假。

目前,测试视频还没有下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观看。特斯拉和小刚学长之间,势必还将会有更多“交战”,我们保持关注。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gMemsb3fP6Xre-JHqRcg
提取码:weax
(50.49mb)

楼主:
河南那个女人渣被特斯拉起诉索赔500万。

这个估计要索赔1000万以上了 ???

网友A:
的确看到了能量条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看到了能量条在变化

造假被实锤了。

网友B:
防撞系统不是踩着油门也能自动刹车吗?踩油门不应该会影响防撞系统测试。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人,帮我急停,有几次我是踩着油门加速的状态,车一急刹,吓我一跳,安全带还把我勒的很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撞系统不是踩着油门也能自动刹车吗?踩油门不应该会影响防撞系统测试。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 ...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人,帮我急停”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自己开车,怎么可能会差点装上行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人,帮我急停”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行人横穿马路,按经验,我可以从行人旁边过去,车不这么认为,就帮我一下刹车到底,我的注意力都在行人和旁边车上呢,总是被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人横穿马路,按经验,我可以从行人旁边过去,车不这么认为,就帮我一下刹车到底,我的注意力都在行人和 ...

这样的确有问题,有时穿过农村赶集路上,人山人海,车子贴着行人走,系统不停的帮忙刹车,更加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确有问题,有时穿过农村赶集路上,人山人海,车子贴着行人走,系统不停的帮忙刹车,更加危险。 ...

低速的时候不会出问题,速度快才会自动刹车,具体速度是多少不记得了,几次自动刹车车速应该都在20、30以上,也可能是更快,没特别注意过速度。
自动刹车是人离车还有好几米就会开始刹车,不是离很近了才刹车。
低速时人离车很近,只是雷达会响,提示哪个位置有遮挡,没出现过自动刹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撞系统不是踩着油门也能自动刹车吗?踩油门不应该会影响防撞系统测试。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 ...

触发自动刹车条件估计很苛刻, 人肯定是不能依赖自动刹车的,
误触发刹车大多数情况更加危险, 毕竟高速行驶的时间比低速行使的时间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自动刹车条件估计很苛刻, 人肯定是不能依赖自动刹车的,
误触发刹车大多数情况更加危险, 毕竟高速行 ...

不是误触发刹车,是我的判断和车的判断不一样,我认为行人按当前速度往前走,在我到达行人位置时,行人旁边的空间能过去,车不认为这样是安全的,有撞上的风险,就帮我刹车了,同时还会拉紧安全带。

网友D:
按照上面大哥所说的情况,高速上那些贴怎前车超车的会不会自动刹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照上面大哥所说的情况,高速上那些贴怎前车超车的会不会自动刹停的

我的车会,说明书里写的,在检测范围里的前车时速比我慢5公里,就会开始动力回收,检测距离多少说明书里好像没写。本田。

网友:
我的车有L2级....城市快速干道,有人超车时变道我正前方时,间距很近的时候,车子就会主动刹车.....吓人的很......!
城里面很多人开车真心垃圾....来回穿插,根本不顾及后车的距离....

网友:
Y开了一个多月,还出现过过主动刹车,触发条件应该很严格的 , 但防撞警造倒出现好几次,以识别出的物体以红色显示出来,同时发出警告音。。

一次是,一辆车为了超车在我的车道正面驶来,我是发现的,只是没刹车,但车就发出了警告,估计是我踩了刹车,警告就不会发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防撞系统不是踩着油门也能自动刹车吗?踩油门不应该会影响防撞系统测试。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 ...

有种情况:
当你从后视镜看见一辆大卡车马上要压过来, 一脚油门+打方向就能把前面的障碍顶开...

网友F:
我也认为,紧急制动如果要放开电门才能生效,那根本就没有意义嘛。人都放开电门了,就意味着已经意识到前方有障碍物,自己判断刹车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会,说明书里写的,在检测范围里的前车时速比我慢5公里,就会开始动力回收,检测距离多少说明书里 ...

方便说一下本田什么型号吗?感觉这功能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
踩油门跟刹车有什么关系?搞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方便说一下本田什么型号吗?感觉这功能还是真不错的。

不是哪个具体型号,要找带这个配置的:Honda Sensing,本田安全超感系统,之前看一个汽车测试,速度超过80(好像是),主动刹车只有雅阁刹住了,其他几个包括蔚来,特斯拉等等都没有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哪个具体型号,要找带这个配置的:Honda Sensing,本田安全超感系统,之前看一个汽车测试,速度超过8 ...

你之前看到的测试,是否又像楼主位的视频那样造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便说一下本田什么型号吗?感觉这功能还是真不错的。

CRV 21款 混动
本田新款的超感系统全品牌都是一样的,买哪个车型,只要带超感系统就有这功能,更好用的是全速自动巡航系统,可以自动跟着前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之前看到的测试,是否又像楼主位的视频那样造假?

如果踩着油门防碰撞系统就无效,这防碰撞系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应急装置的设计本来就是手动优先级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种情况:
当你从后视镜看见一辆大卡车马上要压过来, 一脚油门+打方向就能把前面的障碍顶开... ...

低速时不会主动刹车,但这个速度阈值是多少,说明书里好像没写,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踩着油门防碰撞系统就无效,这防碰撞系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不要以为特斯拉是傻子。特斯拉起诉楼主位的大V, 肯定是有足够证据的。

网友:
视频是放开了油门,又再次踩油门,电脑认为人已经认识到威胁,这样肯定手动要大于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以为特斯拉是傻子。特斯拉起诉楼主位的大V, 肯定是有足够证据的。

我不认为特斯拉傻,他们肯定有专业的法律团队。
我觉得,防碰撞是在司机反应慢或误操作时的主动保护,如果踩油门就失效,这逻辑不合理。
单踏板能刹停,而且还不能改的逻辑也不合理,但就是没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认为特斯拉傻,他们肯定有专业的法律团队。
我觉得,防碰撞是在司机反应慢或误操作时的主动保护,如 ...

楼主位的大V肯定非常熟悉特斯拉。

特斯拉的防撞系统如果已经完全接管了,屏幕上是不会出现能量条的。

现在屏幕上出现能量条,证明特斯拉的防撞系统根本没有接管车辆。

也就是说,楼主位特斯拉防撞失效的视频,是大V自己踩刹车和油门表演出来的。

网友:
其实感觉大家都被带偏了,AEB不制动不等于没有刹车,这货故意带节奏;第二是,特斯拉不踩油门就会刹车,所以他要踩着刹车才能测试,所以从整体测试来讲,根本没有科学性;第三,看看他测试使用的假车和假人就知道有多搞笑了,AEB测试是有标准测试车辆的,这个视频纯属抹黑。支持特斯拉起诉他,现在车评届乌烟瘴气,和几年前比真是倒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认为,紧急制动如果要放开电门才能生效,那根本就没有意义嘛。人都放开电门了,就意味着已经意识到前方 ...

比你自己刹的快和果断,我有一次出发AEB,几乎是我和车同时做的反应。我去踩刹车时,发现刹车已经到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撞系统不是踩着油门也能自动刹车吗?踩油门不应该会影响防撞系统测试。
我的车已经好几次认为我要撞上行 ...

防撞系统踩着油门会有刹车的,但是不会爆死

网友:
只要踩油门就不自动刹车是没问题的,因为有可能是人在操控车辆在封规避障碍,这时要是自动刹车等于自杀,想想要是国道上超车遇上对向有车来的时候吧

网友J:
理性一点,看看美国IIHS和欧洲E- NCAP的特斯拉AEB测试项目结果吧。都是最优秀,别让人带节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理性一点,看看美国IIHS和欧洲E- NCAP的特斯拉AEB测试项目结果吧。都是最优秀,别让人带节奏了。 ...

这些吃流量赚钱的大V开着一辆特斯拉,测试个几天就能测出问题?用概率推算一下,就知道可能性非常非常低的了。

网友:
这个大V确实夸一个踩一个了  拿特斯拉 去对比 小鹏来夸小鹏, 作风就像菊花厂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认为特斯拉傻,他们肯定有专业的法律团队。
我觉得,防碰撞是在司机反应慢或误操作时的主动保护,如 ...

你看看空中浩劫。飞机就有很多之前是自动系统高于手动出事故的。后来就改为手动高于自动了。正常也应该是手动权限是最高。如果自动拥有最高权限的话很多紧急情况人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认为特斯拉傻,他们肯定有专业的法律团队。
我觉得,防碰撞是在司机反应慢或误操作时的主动保护,如 ...

可以设置成缓行,松油(电)门不会停,必须踩刹车才会停。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比你自己刹的快和果断,我有一次出发AEB,几乎是我和车同时做的反应。我去踩刹车时,发现刹车已经到底了 ...

我21年9 月份的时候真被特斯拉AEB给救了一次,我当时是在杭州宜家附近的乔莫西路上,路况很好,没几辆车,我开在最左侧车道,前方远处有辆面包车,后面无车,道路限速是60公里,我是50公里多一点吧,前面有个人行道,在我前方的面包车突然停车了,我当时走神了,完全没注意到,然后就听到车子突然报警,我回过神来赶紧踩刹车,发现刹车 已经是下沉到底了,它先于我一步先刹住了车,大概离前车约莫2米距离吧,刹得很干脆力度相当可以,放副驾上的书包都掉了下来,我的心脏砰砰的惊魂未定,如果没有这个AEB关键时候起作用了,我肯定是反应不及时撞上去了。回家跟老婆说了这事,感觉真是庆幸。这种自动功能不一定100%能正确可靠,但是就像我这次,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值了。后来我在一个车友群里提到这次经历,很多车友都冒出来说 也是遇到过这类事情,避免了事故。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21年9 月份的时候真被特斯拉AEB给救了一次,我当时是在杭州宜家附近的乔莫西路上,路况很好,没几辆车 ...

被你说的我好像买个特斯拉,不知道零下30度,能不能充上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被你说的我好像买个特斯拉,不知道零下30度,能不能充上电……

买特斯拉你的内心得足够强大和勇敢,我是经历过21年4月份以后持续网络大规模网暴的,面对铺天盖地的“爱国群众”“正义凛然”“友好的问候”。  说真的,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你零下30度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些吃流量赚钱的大V开着一辆特斯拉,测试个几天就能测出问题?用概率推算一下,就知道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

而且测试假车和测试假人就跟开玩笑似的,可操作空间太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买特斯拉你的内心得足够强大和勇敢,我是经历过21年4月份以后持续网络大规模网暴的,面对铺天盖地的“爱 ...

我们切糕这边以前没人砸日系车,也没人怼特斯拉,敢砸切糕人的车,得有代价。

说实话,零下30度,不知道续航有多少,室内上下班,单次10分钟,一天4次,电车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切糕这边以前没人砸日系车,也没人怼特斯拉,敢砸切糕人的车,得有代价。

说实话,零下30度,不知道 ...

车里会很冷啊, 油车可取发动机预热制暖, 电车用电制暖, 也影响续航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们切糕这边以前没人砸日系车,也没人怼特斯拉,敢砸切糕人的车,得有代价。

说实话,零下30度,不知道 ...

电池在-30度这么低温下肯定续航拉跨,磷酸铁锂的更加,基本上要打5折吧,468公里NEDC续航实际上开空调大概也顶多200公里吧我想。电车能耗与速度和温度关系非常大,低速时候省电速度高了耗电会增大,比方说我在10度左右气温杭州高架来回100公里80公里时速能耗是99WH/KM,如果高速110公里就要125WH/KM了,同样,60公里时速的大概可以跑出不到90的能耗,杭州这边温度基本上都在0度以上,再低温度我 也没试过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特斯拉如果续航在这么低温度下不行,那别的车更不用看了,特斯拉最强的就是它的三电系统能源利用效率了。如果平时只是市内短途通勤,家里可以装充电装,那低温续航也不用太在意,毕竟每天回家把电冲上,就算只有200公里续航也足够跑跑了。我认识个车友是黑龙江牡丹江市的,他跟你的情况类似,也是每天市内通勤足够了。如果-30度200公里续航真不足以覆盖你的需求,那还是别考虑电车了,直接还是油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池在-30度这么低温下肯定续航拉跨,磷酸铁锂的更加,基本上要打5折吧,468公里NEDC续航实际上开空调大 ...

油车在-30°估计等考虑启动和折旧费了

网友N:
我是model3车主,19年6月买车。
这几年用车,我的理解是,特斯拉辅助刹车只会在车速30以上的情况起作用,作用也只是帮助把速度降到30以内,完成后就不在介入。这也是很多特斯拉依然会发生碰撞的原因。比如河南女车主,特斯拉一直说的就是减少碰撞。

网友:
我感觉发现前方有障碍物,汽车能提前警报就足够了。驾驶员决定是踩刹车还是继续加油门。电气化越高极端情况越容易出错。还是心里有谱一切尽在掌握最踏实。

网友:
我看小刚学长回应的视频,测试视频今天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model3车主,19年6月买车。
这几年用车,我的理解是,特斯拉辅助刹车只会在车速30以上的情况起作用,作 ...

差不多,在高于一定时速后它不会给你自动刹停,只是给你急减速到一定范围内,你要自己判断是否需要需要再重踩刹车彻底刹停,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驾驶者的驾驶安全意识,在高速或者高架这类情况下有时候急刹后导致后面连环追尾。我上次遇到的是低速的时候它是自动刹停彻底停住的,应该是不高于50公里的速度。

网友O:
奥迪的自动刹车我遇到几次都是在我踩着油门而且在加速时行人鬼探头或者我分神了没注意前方车辆停车的情况下触发的,如果特斯拉踩着电门它就不刹了的话我个人认为他这个逻辑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特斯拉是单踏板模式,我都不踩电门了车本来就会自己停下来那还要他主动刹车干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以为特斯拉是傻子。特斯拉起诉楼主位的大V, 肯定是有足够证据的。

看了整个事件前后所有视频和文案,别的不说,就两点,第一,那个充值刚第一次做对比测试,测完特斯拉下车手舞足蹈的大叫刹不住真的刹不住;第二,测完小鹏,还故意放出小鹏的客服来电通话全过程,结合这两个,怎么都看得出来这人什么用心了吧?就是个垃圾人。渣。谎言被揭穿后,还打感情牌,说别人都搞特斯拉,你们凭什么抓着我不放,一副死皮赖脸没种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奥迪的自动刹车我遇到几次都是在我踩着油门而且在加速时行人鬼探头或者我分神了没注意前方车辆停车的情况下 ...

一直踩着油门不松和松开油门再踩下去是两回事。你明显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奥迪的自动刹车我遇到几次都是在我踩着油门而且在加速时行人鬼探头或者我分神了没注意前方车辆停车的情况下 ...

你肯定误会了特斯拉。

我敢肯定特斯拉的系统肯定比奥迪可靠和合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行人横穿马路,按经验,我可以从行人旁边过去,车不这么认为,就帮我一下刹车到底,我的注意力都在行人和 ...

这个还真不好说,车是按照障碍物静止状态来判断刹车距离的,这个逻辑没毛病,万一有个SB过马路遇到熟人喊一声就停在那儿了(甚至见过有人走着走着好像忘了什么东西忽然回头的),到时候你刹车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还真不好说,车是按照障碍物静止状态来判断刹车距离的,这个逻辑没毛病,万一有个SB过马路遇到熟人喊 ...

对,防撞系统的判断和我当时的判断不一致,防撞系统会以安全为主,不会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