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现旧交换机的指示灯用14根线控制了16个LED灯(附原理图)

楼主(2022-01-26):
汽车维修店把一个当砖头用的旧交换机丢在我车上了,发了两次微信,对方执意不拿走,于是我就拆了(旧交换机其实我有很多,而且都是华为华三的)。
交换机的电路板感觉乏善可陈,已经扔掉了,电源模块放起来了。唯独上面有一个独立的LED小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上面是1个红色(电源)加16个绿色(网络状态)共计17个指示灯,但是它的连接排针是8*2=16Pin的,那是怎么控制的呢?
要是按我的思路,我大概率会设计成共阳或共阴的模式,那也是N+1根线啊。
经分析线路,发现红色电源指示灯单独用了2pin,剩下的14pin控制了16个指示灯。

是我out了吗???太大惊小怪?

原理图和板子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样电源指示灯才能真实指示电源是否上电,而矩阵扫描的指示灯在系统或者对应芯片没工作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
TM1640芯片24个脚,还可以控制128个LED呢!

网友A:
矩阵 分时扫描  还可以扩展

楼主:
哈哈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

我就知道我感到迷惑的东西后面肯定有对高手来说简单不过、司空见惯的常识。

网友B:
我的天啊,标题改为一个工程师为了节约3个io苦思冥想三天天夜白了头,终于以零成本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矩阵 分时扫描  还可以扩展

求求你们别在扩展了,再扩展就看不懂了。直接在led里面植入芯片走总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求你们别在扩展了,再扩展就看不懂了。直接在led里面植入芯片走总线把 ...

技术实现的功能和产品需要的功能有时候无法调和
交换机在成本控制方面没有民用产品坎坷
民用少用一个0805的贴片电阻
一个成功上市的产品  所节省下来钞票也是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啊,标题改为一个工程师为了节约3个io苦思冥想三天天夜白了头,终于以零成本搞定了。 ...

哈哈,我是纯业余选手啊,没有专业基础,好学但又是小白,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纯业余选手啊,没有专业基础,好学但又是小白,见笑了。

记得有个优化1602液晶的帖子,从最开始2线,到后来单线,再到最后供电传输全是无线的

网友D:
无机酸大神认识一下,12个IO控制132个LED: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3476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优化1602液晶的帖子,从最开始2线,到后来单线,再到最后供电传输全是无线的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0195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机酸大神认识一下,12个IO控制132个LED: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34762-1-1.html ...

第一反应就是 12P2 = 12×11 = 132,仔细想来的确如此;

记得 Arduino 有块扩展板叫 LOL (Lot of Leds),就是这个组合。
不过这玩意对 LED 要求略高,不可使用微电流高亮 LED。之前焊接时候用了高亮绿色,就出现了大量鬼影,影响显示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01955-1-1.html

对,就这个帖子。再优化下去,线数为负,代表着点亮屏的过程中,产出了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这个帖子。再优化下去,线数为负,代表着点亮屏的过程中,产出了电线......

不,再优化下去,单片机也没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292162-1-1.html

楼主:
@gzhuli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让人大开眼界。
@t3486784401 感谢你的脑洞,我鼻涕泡都笑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