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Zen2 Zen3限制自动电压峰值,以及彻底禁用系统自动更新

楼主(2022-01-26):
RT,因为自动电压太高了(AMD出厂灰烬,自动电压高达1.5V,据很多老外的贴子,有可能更容易造成可靠性下降),我一直在找各种办法降低单线程负载电压。

之前一直是定频定压,但这样子有缺点:FPU和RAM密集型负载CPU温度会爆高。这几天调试工作站(主要是想降低一些待机功耗 ),无意中发现在Ryzen Master打开Normal模式(就是自动模式),电压竟然不再上升了 上限就卡在我设定的1.2V左右了。刚才又调了几轮BIOS配置,发现自动电压又飙上去了 于是继续查,终于找到原因了:

(1)BIOS里设个手动定频定压。注意:一定要设置那个Overclock VID,不要设主板VRM输出固定电压)。注意这个频点务必拷机测好,确保稳定可靠!这将作为基准电压和频率。不需要prime,因为后面做完之后超重负载自然会掉频。

(2)一定要关掉Core Performance Boost,然后在PBO里面可以设置功率、温度等参数。虽然目前是没有效果的。

(3)从稳定性和可靠性角度考虑,建议在NBIO里面关掉DF CState,注意只关闭DF的,不要动其它的,这样会多耗几W电,但是不容易出现WHEA19和WHEA18了。这是AMD CPU的通病 有一版BIOS AMD偷偷降低了FCLK和UMC频率来保障稳定不蓝屏

(4)回到Windows,打开Ryzen Master,选Normal模式即可,应用。

然后如果不出意外,CPU将正常进入受限Boost模式了。此时实际工作频率上限是手动超频的值,下限只受前面设置的PBO参数限制,同时单线程电压频率都不会飙升了,完美解决AMD自动模式电压傻傻飙到1.5V的Bug 。虽说AMD是想让用户更快一点点,可是我不希望CPU过早衰退啊。我是当工作站使,24x365用着,所以不敢让它电压或者温度过高。至于每天开机几个小时的游戏老哥可以不用管,默认用。老外有人遇到过用了一年多?,CPU开始迅速老化,然后很快都进不去系统了。7nm给1.5V电压稍微有点电子基础的人都能想到这太高了 就算温度很低也还是太高了。缺点也很明显,只能用Ryzen Master启用功能。

总结以上几个重要点:(1)主板要支持定频超频模式(最好也能定压),(2)关掉Core Performance Boost,打开PBO,并设置好参数(比如我不想让CPU超过75度,然后我设了个75度),(3)Ryzen Master启用Normal模式。

此外,给不想看到员工傻傻坐那干等着Win10更新的老板们提供一个彻底禁用系统自动更新的办法:

(1)打开注册表(regedit),定位到Computer\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2)找到并删除左边子项里面的wuauserv(建议导出来,作为备份)

(3)重启机子。然后就会发现Windows自动更新彻底残废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感谢M$的三哥们给我们留了一条彻底禁止自动更新的路

网友A:
LTSC的WIN10,直接关掉更新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的5800h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看能不能改改

网友C:
下载了联想官方出的禁止自动更新工具也不行,老哥的一条注册表指令就可以吗?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SC的WIN10,直接关掉更新

任何版本的win10都关不掉。ltsc你就算在组策略里面关掉它照样会更新,毫无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的5800h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看能不能改改

笔记本没法改,不过应该还好吧,不至于往死里超,毕竟笔记本U有TDP限制。你可以hwinfo监控一下内核电压,原则上不超过1.35V就没有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没法改,不过应该还好吧,不至于往死里超,毕竟笔记本U有TDP限制。你可以hwinfo监控一下内核电压, ...

好的,我到时看看这个值是多少,回老家,公司的笔记本就没有带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没法改,不过应该还好吧,不至于往死里超,毕竟笔记本U有TDP限制。你可以hwinfo监控一下内核电压, ...

我看了笔记本的是1.4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联想官方出的禁止自动更新工具也不行,老哥的一条注册表指令就可以吗?得试试看 ...

联想那个早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联想那个早就废了

不是吧,看它每次运行,还有联网更新啊

那老哥现在有什么靠谱好工具推荐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看它每次运行,还有联网更新啊

那老哥现在有什么靠谱好工具推荐嘛? ...

联想哪个几年前可以,但好久之前试了就打不开了,  后面用的个国外的,似乎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哪个几年前可以,但好久之前试了就打不开了,  后面用的个国外的,似乎有效。 ...

求推荐可以用的,被更新烦死了

网友:
看了一下朋友的 thinkbook14 r5600U,电压是1.2多一点,不知道算不算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