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mkspiffs制作的镜像文件程序open错误:SPIFFS_ERR_NOT_FOUND

楼主(2022-01-27):
问题描述:通过mkspiffs制作文件系统SPIFFS的镜像文件烧录后,程序open错误返回错误码:SPIFFS_ERR_NOT_FOUND

问题排查:
1、文件操作是通过lvgl的文件接口,open、read、write、close都测试正常。
2、镜像文件也确认已经烧录到外部flash,读取后也数据也正常
3、程序内SPIFFS的配置和mkspiffs的配置也确认一致。
4、外部spiflash大小16M,文件系统只用了512K

制作SPIFFS镜像配置如下
$ mkspiffs -c spiffs -b 4096 -p 256 -s 0x80000 mkspiffs.bin
/alibaba_puhuiti_m_12.bin
/alibaba_puhuiti_m_14.bin
/alibaba_puhuiti_m_16.bin
/alibaba_puhuiti_m_24.bin
/alibaba_puhuiti_m_32.bin
/iphone12_1.bin

$ mkspiffs --version
mkspiffs ver. 0.2.3-7-gf248296
Build configuration name: generic
SPIFFS ver. 0.3.7-34-g22694c2
Extra build flags: (none)
SPIFFS configuration:
  SPIFFS_OBJ_NAME_LEN: 32
  SPIFFS_OBJ_META_LEN: 0
  SPIFFS_USE_MAGIC: 0
  SPIFFS_ALIGNED_OBJECT_INDEX_TABLES: 0

文件系统的挂载如下
spiffs_config cfg;
        int res;

    cfg.phys_size = 1*512*1024; // use all spi flash
    cfg.phys_addr = 0x2000; // start spiffs at start of spi flash
    cfg.phys_erase_block = 4*1024; // according to datasheet
    cfg.log_block_size = 64*1024; // let us not complicate things
    cfg.log_page_size = LOG_PAGE_SIZE; // as we said

    cfg.hal_read_f = my_spiffs_read;
    cfg.hal_write_f = my_spiffs_write;
    cfg.hal_erase_f = my_spiffs_erase;

    res = SPIFFS_mount(&fs,
      &cfg,
      spiffs_work_buf,
      spiffs_fds,
      sizeof(spiffs_fds),
      spiffs_cache_buf,
      sizeof(spiffs_cache_buf),
      0);

测试程序如下
bool lvgl_fs_test(void)
{
        lv_fs_file_t f;
        lv_fs_res_t res;
        int i;
        uint32_t read_len;
        uint8_t read_buf[256] = {0};
        PRINT_INFO("lvgl fs test\n");

        res = lv_fs_open(&f, "F:/iphone12_1.bin", LV_FS_MODE_RD);
        if(res != LV_FS_RES_OK)
        {
                PRINT_INFO("lv_fs_open:%d\n",res);
                return false;
        }
//        lv_fs_seek(&f, 0L);
        res = lv_fs_read(&f, read_buf, sizeof(read_buf), &read_len);
        if(read_len != sizeof(read_buf))
        {
                PRINT_INFO("lv fs read error:%d\n",read_len);
                lv_fs_close(&f);
                return false;
        }

        lv_fs_close(&f);
        for(i=0; i<sizeof(read_buf)/16;i++)
        {
                msg_pro_print(read_buf+i*16,16);
                nrf_delay_ms(20);
        }
}

楼主:
已解决,是因为编译器不同内存对齐的方式不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