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小车PID速度闭环控制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2-01-27):
如题,有没有大佬做过载人儿童玩具车的速度闭环控制,现在用PID控制小车,不带载还好,过调不会很明显,速度很快就稳定了,但是坐上去人之后(尤其是体重大点的。。。),速度过调就会明显。这样什么算法处理好一些呀

网友A:
做电流环,恒定力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电流环,恒定力矩

其实可能是lz的pid参数太激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流环,恒定力矩

小车上有霍尔手柄,手柄信号当前对应速度值。如果手柄对应力矩值,那么空载和带载时,速度会很大差异,甚至空载时,很小的力矩小车都很大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能是lz的pid参数太激进了。。

。。。这个也可能哈。现在现象是空载效果很好,坐上人就嗝屁了,震荡两次后才稳定速度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建立速度环内的电流环PID,这个电流环控制周期是速度环的5-10倍,甚至每个PWM周期,电流环的控制输出已经是力矩即加速度,速度环误差导入加速度PID控制,这两个控制环的积分项可以快速适应到你的负载特性。减少P项的控制误差,也可以少用点P减少超调。

网友:
我觉得和pid没关系。你弄个加速度限制(速度斜率)试试。

网友:
就是速度环不够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建立速度环内的电流环PID,这个电流环控制周期是速度环的5-10倍,甚至每个PWM周期,电流环的控制 ...

哦哦,当前确实没引入电流环,大佬,请教一下,当前驱动方案不是FOC,普通的方波六部换相,这种驱动方式,加上总电流的电流环,这种方式可行嘛。。。

网友A:
方波就用总电流就行了,

上面的大佬说的给定加速度斜率,加入过度过程,只用速度环肯定也能调好,只是加速慢一点但也安全多了。

网友C:
现在儿童玩具车还需要闭环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儿童玩具车还需要闭环控制了?

是的呀,客户想要好的体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就用总电流就行了,

上面的大佬说的给定加速度斜率,加入过度过程,只用速度环肯定也能调好,只是加速 ...

你好,大哥,按照您的思路在做速度环、电流环双环控制,但是对PID参数整定这一块不太清除。单速度环的话,正定义一组参数就好了,这两个环,怎么确定参数呀。。。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大哥,按照您的思路在做速度环、电流环双环控制,但是对PID参数整定这一块不太清除。单速度环的话 ...

先抓主要矛盾。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关键不是pid的事,在pid上下功夫,也就能改善一丢丢。
人坐车上,这么明显的大惯量控制,需要考虑物理层面的限制了。
比如你买交流伺服电机,选型的时候就很明确的告诉你,转子有大中小惯量之分,这就是物理极限的限制,等你调参数的时候,还会再调增益和惯量的参数,它只能受制于前面的物理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抓主要矛盾。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关键不是pid的事,在pid上下功夫,也就能改善一丢丢。
人坐车上,这么明 ...

额,用的是普通的轮毂电机...这些参数都没得
PID参数这块都是完全凑适法整的。。。这块没啥经验。。。

楼主:
空载调试时:
调试了一组参数,正常情况下转的稳定。加载后,占空比增大;减去负载,速度恢复很慢。发现是速度环相应很快,但是空载时电流都很小,所以速度环输出给电流环值已经为0了,但是电流环因为测量到的电流值很小,所以速度环减小占空比很慢,需要时间恢复。。。
然后上车测试一下,发现还是会忽快忽慢的。

楼主:
之前小车油门就是控制占空比大小,没有闭环控制的。试了试电动车的驱动器,也都没有速度闭环的,感觉这种场景用速度闭环是不是不太合适。7楼的方案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小车油门就是控制占空比大小,没有闭环控制的。试了试电动车的驱动器,也都没有速度闭环的,感觉这种场 ...

这个问题,若空载可以速度控制,请先更换大力矩的电机,不然会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