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采用焊接还是粘胶方式好?

楼主(2022-01-27):
大家都知道32.768时钟晶振(封装DT-26)外壳一般都是金属,有三个方式:
方式一:用烙铁将外壳焊接到PCB大面积铺铜处;                 【效率低,焊接不当容易损坏晶振】
方式二:将外壳用胶水或者双面泡沫胶粘接到PCB版;        【效率高,有良好的抗震性,不易损坏晶振】
方式三:采用封装为SMD的晶振贴片到到PCB版;                【显示同参数的圆柱体晶振是贴片晶振的1/3,所以消费比高】

但是我最关注的是最时钟的抗干扰性能与走时的准确度是否有影响?本人身边没有相关的测试器材所以也无法进行相关测试,还忘有经验的坛友各抒己见,不胜感激!

网友:
当时一,为啥要搞大面积覆铜焊接,小方焊盘焊接不就避免过热了

网友A:
看到技嘉主板用一个倒U型跳线焊在板上,正好卡住晶振

网友:
https://detail.zol.com.cn/pictur ... 2_551_p351802.shtml

网友A:
我之前买过这款主板,刚好上周坏了,看到的

网友B:
现在基本都是用贴片的,以前用插件的选择的是方式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技嘉主板用一个倒U型跳线焊在板上,正好卡住晶振

是的,那个方式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都是用贴片的,以前用插件的选择的是方式1.

嗯,贴片特别方便,但是批量应用价格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过这款主板,刚好上周坏了,看到的

是的,太巧了,我发帖之前也是搜索了PC主板来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贴片特别方便,但是批量应用价格就体现出来了。

算人工也差不多,插件的要整型,手焊,剪腿。

网友C:
看到过的最多的是留铺铜焊盘但不焊接外壳,保持悬空,保留一定长度的引脚,靠引脚减震。同时结构上有适当的限位(不是完全不能动的状态,是限制位移在引脚弹性变形范围内)

也有这种设计但是焊上外壳的,但焊的少,不焊的多,比例悬殊。

没见过用胶沾的,无论是何种胶。但见过套胶管的,是普通胶管还是热缩管不清楚,同时结构有适当的限位(不是完全不能动的状态,是限制位移在引脚弹性变形范围内)

以上都不是持续振动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人工也差不多,插件的要整型,手焊,剪腿。

现在没人这么搞了。因为都是标准件,过锡炉的话就没有人工整形的说法了,

网友D:
搭车问一句,用DT-26、DT-38、HC-49S这种封装形式的晶振,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其他还有什么?为了机械强度、抗震动?

我觉得占用空间明显大,从理论上来讲走线更长也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句,用DT-26、DT-38、HC-49S这种封装形式的晶振,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其他还有什么?为了机械强度、 ...

量大,便宜

网友:
// edit: Fix sentence length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句,用DT-26、DT-38、HC-49S这种封装形式的晶振,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其他还有什么?为了机械强度、 ...

成本上来说当然是那款用来大价格便宜,但是从抗震性能来说还是贴片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的最多的是留铺铜焊盘但不焊接外壳,保持悬空,保留一定长度的引脚,靠引脚减震。同时结构上有适当的 ...

感谢你丰富的回答!

网友E:
为降低成本,我们还是要用圆体形晶振。
找了一款圆体形晶振可以贴装的,还没使用,不知道是否可行,见图片。
问一下,圆体形晶振外壳一定要接地吗,电池供电的应用,不接地会有风险吗?

楼主(2022-03-16):
引用 网友E:
为降低成本,我们还是要用圆体形晶振。
找了一款圆体形晶振可以贴装的,还没使用,不知道是否可行,见图片 ...

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下,不用接地,但是要防止晶振震动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的最多的是留铺铜焊盘但不焊接外壳,保持悬空,保留一定长度的引脚,靠引脚减震。同时结构上有适当的 ...

套的是热缩管

网友:
方式一不可取,吃过亏,工厂这种手工焊接温度,时间啥的不可控。工人为了焊接快,老铁温度都调的老高。

网友:
圆柱晶振外壳别焊接,吃过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本上来说当然是那款用来大价格便宜,但是从抗震性能来说还是贴片的好! ...

为啥做成贴片焊接固定住就抗震了?而插件就算是外壳焊接在接地面,也怕震坏,而要保留缓冲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做成贴片焊接固定住就抗震了?而插件就算是外壳焊接在接地面,也怕震坏,而要保留缓冲空间? ...

频率不变晶体做的越小晶体加工越难。圆柱插件这么久没被淘汰应该是成本最优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