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老兄能给用Proe画个2模360齿齿轮?

楼主(2022-01-27):
如题,现在需要个2模360齿齿轮,PRT格式的,别的格式不会用,线切割局部做个东西,机械三维设计半瓶醋都没有,那位老兄能给画一下呢?厚度50mm吧,我可剪切,要用Proe4.0能打开,打不开的话就无用了,谢谢

网友A:
这是2D的DXF格式,可以尝试导入然后生成3D,或直接用这个加工(既然是线切割直齿轮)
外齿轮2模360齿,压力角20,变位系数0,齿顶高系数1,齿顶隙系数0.25,齿顶圆724mm,齿根圆715mm(确定要这么大?),齿跟过渡圆角半径0.76,精度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D的DXF格式,可以尝试导入然后生成3D,或直接用这个加工(既然是线切割直齿轮)
外齿轮2模360齿,压力 ...

谢谢啊,确实要这么大的,线切割一个30度弧,

楼主:
解决了,别人教我学了学库,以前不会用

网友:
造饺子机  用得着那么大齿轮吗
这齿轮恐怕有脸盆那么大吧

真自己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