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产品用MCU外加一个esp8266搭配的模式?

楼主(2022-01-27):
我的疑问是,esp8266是带wifi的mcu,好歹也是一个mcu了,也有spi、i2c、uart等常规接口了,感觉应付小型常规应用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实际中,不少产品都是用一颗主MCU做主控,再加一个esp8266通过wifi透传传输数据,这样感觉比较的不简洁啊,因为得两边写代码吧。

如果esp8266不够用,那既然都用了esp8266了,说明对乐鑫的产品还是接受的,那么升级到esp32,直接用它做主控兼WiFi总差不多了吧?至少我看到的几个产品实例我觉得引脚够用了。

或者说因为wifi芯片必须得单独的才好,那么除了esp8266其他高性价比的产品没有了吗?我看过的几种esp8266模块,感觉还是比较大、粗、占地方。

网友:
wifi引脚不够。附加功能可加可不加。不够稳定。

网友:
我当前拿到一个毛巾架的样品,就是直接一个ESP8266控制

网友A:
esp8266 和 esp32 别的都好,就是功耗有点大:运行起来直接发热,盖革计上动不动拖挂 DCDC 单元。

用在小体积手持设备里,电池吃不消;用在大体积插电设备里,可靠性、外设灵活度又欠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8266 和 esp32 别的都好,就是功耗有点大:运行起来直接发热,盖革计上动不动拖挂 DCDC 单元。

用在小 ...

單載波連續發送測試模式,超級燙手,esp808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單載波連續發送測試模式,超級燙手,esp8089

说下我的几个印象吧:

1. ESP8266,直接用 USB-TTL 的 5V 供电,动不动不能正确启动,需要额外 5V 才能可靠启动;

2. ESP8266,常规 AVR-Arduino 板载线性降压就很好,到 8266 这边宁可用山寨 CH340 都不会换掉 DCDC;

3. ESP8266,坛子里盖革计把猫版主都给坑了,最后妥协要插电才开 WIFI;
    我在这个系统板上试了不开 WIFI 的 8266 固件,功耗一样近百 mA.

4. ESP32,坛子里做的墨水瓶,连续运行一会板载温湿度计就跑偏,温度热到手都摸得出;

论长时间联网的稳定性,路由器都挂了 8266/esp32 也不会挂,这个难能可贵;就是功耗太尴尬

网友:
看需求吧,我去年做的一个产品,用的新唐的主控,做段码屏显示和触摸按键,ESP12F用MQTT的AT固件,可以快速的换WiFi模块,比如换成涂鸦的。

网友:
用模块的居多

网友:
应该是熟悉MCU的开发环境,不熟悉8266的开发环境吧,8266自带固件,通过串口控制at指令,当模块用就这样。

网友:
我也是ESP32+MCU,ESP32挂了都不怕,还有MCU掌控大局。

网友:
一直用外加MCU主控,不为别的,就为了万一ESP32挂了MCU还能拉回来,要是没有MCU只能等死了

网友C:
其实还是不缺钱而已,看网上一些好卖的WIFI插座,撬开里面就没有另外单独的MCU,可是人家也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
开发周期,mcu外挂 8266程序整体架构不需要大变,单独开发8266的话 需要重新学i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是不缺钱而已,看网上一些好卖的WIFI插座,撬开里面就没有另外单独的MCU,可是人家也非常稳定可靠 ...

WIFI插座外围功能太少太简单,一个模组就可以干下所有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8266 和 esp32 别的都好,就是功耗有点大:运行起来直接发热,盖革计上动不动拖挂 DCDC 单元。

用在小 ...

就是。我的盖革计联网时动不动就把盖革计主机搞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是不缺钱而已,看网上一些好卖的WIFI插座,撬开里面就没有另外单独的MCU,可是人家也非常稳定可靠 ...

WIFI插座用单独的MCU,主要是不用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
驴拉火车... 主要是因为只会51的开发人员太多了呗.

网友D:
还见过一行业内知名品牌放着STM32的USB口不用,外接一个USB转串口芯片CP2102当作USB口使用

网友E:
真逗,会用个esp还鄙视起来外挂芯片的。又到usb转串。

网友:
很多公司专做模块, 如涂鸦,汉枫... 模块10块钱带后台,带APP. 这样对小公司来说开发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逗,会用个esp还鄙视起来外挂芯片的。又到usb转串。

兄弟这句话有点偏颇了。
我之前也和楼主一样的疑虑,主要是不了解ESP芯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才会产生如此的疑问。

网友:
不愿意新引入xtensa架构和工具链也是一种可能的考虑。

网友:
驴拉火车,很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见过一行业内知名品牌放着STM32的USB口不用,外接一个USB转串口芯片CP2102当作USB口使用 ...

STM 32的虚拟串口要做到CP2102  稳定级别的, 得下一大堆功夫;

对于老油条电工来说不背锅,比在菜鸟面前炫技或者给资本家节省个几块钱成本更加重要;

网友:
最近一个手持低功耗设备需要Wi-Fi和BLE,还有LTE-M。自然想到用ESP32,并且把ESP32当主控去控制LTE-M模组。看讨论ESP32功耗大,这如何是好?也没有其它开发方便的Wi-Fi + BLE模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