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防过流、防过压,请吐槽!

楼主(2022-01-28):
大家帮忙看看,可行性怎么样!

板子的情况:24V直流输入,反接保护、5A过流保护、33V过压保护

原理图如下

网友:
这是来炫技的吗???
看了二十分钟了,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讲解一下D2在什么情况下导通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反接保护就是用继电器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但话说Q3基极和Q2集电极之间怎么也得有个电阻吧

网友:
氙气灯镇流器就有防反接防过压过流保护,你可以参考。

感觉你在侮辱你的客户~

网友(2022-03-03):
请问5A过流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