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XB12 蓝牙音箱怎样拆解和维修?(修好了)

楼主(2022-01-28):
Sony这个小音响音质很好,使用方便,扔到水里都能使用。

使用了1年左右,突然没有反应了。

想拆开看看故障原因,网上找不到拆解资料。

网友:
同款  猜测把底部胶套扒下来应该有螺丝

或者标签下可以拿个牙签捅一捅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mZ4y1P75H
这有个拆解,是底部胶套里有螺丝,但不需要撕掉胶套,边缘扒下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mZ4y1P75H
这有个拆解,是底部胶套里有螺丝,但不需要撕掉胶套,边缘 ...

这个就是关键点。自己很难猜到是这样打开的:

楼主:
这东西估计我也无法维修。

我能做的,就是拆走电池,看看单独接电源能否工作。

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零件如电容明显烧掉的。

楼主:
没有看到有表面明显损坏的零件。

也没有看到电池插头(只有一个mic插头)

楼主:
很遗憾的看到,有组线(应该是喇叭线)出厂的时候已经被螺丝差点拧断。有失大厂风范。

楼主:
也没有看到明显异常的零件。

网友:
有可能只是电池电量低保护板锁住了,但这是索尼,所以也不一定是这么简单的情况,或者不一定绕过保护板充一下就能激活。。

网友:
第一次看帖子没仔细看,1楼说了故障无反应了。
这情况只能先确认电源,各个电源,再看蓝牙模组等。
感觉应该是ODM代工的,大概猜的到是哪里代工的。

楼主:
把电池拔掉,插上USB线,发现仍然没法开机。

测量电池插头(这时电池已经拔掉),黄线和黑线之间是4.0V, 猜测电源是好的。

但就是无法开机。

楼主:
测量电池的电压(这时电池已经拔离线路板),有3.7V, 证明电池也是好的。

将电池插到线路板上,奇迹发生了,可以开机了!

一切功能恢复正常!充电也正常了。蓝牙连接和播放也正常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这台机器死机了。

如果有复位按键,就不需要拆开机器拔走电池复位了。

不知道这台机器是否有软复位的方法。如果有的话,以后出问题可以试试软复位。

楼主:
找到了:

音箱的两个接口中间有个小点,上面写着Reset,就是复位键,要用一根针或是卡槽针插进去顶一下,就重置了。

网友B:
恭喜恭喜,摆几桌庆祝一下

上面拆掉电池,接USB不开机,应该是正常的,原因是电池拔掉了,NTC检测异常,不开机才对。
拆出来的电池测试3.7V,说明电池也快没电了,空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摆几桌庆祝一下

上面拆掉电池,接USB不开机,应该是正常的,原因是电池拔掉了,NTC检测 ...

这个设计我感觉有点不好。

万一以后电池完全老化,想使用USB供电,都无法开机了。

我发现很多使用电池的设备都有这个毛病。拔掉电池就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