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万用表,电池槽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2022-01-28):
万灵500-4型万用表,
特地找了个9v电池,兴冲冲要装上试下,
打开电池槽,傻眼了,
这是什么万用表啊,
要这么多电池,
而且试了一下,9v电池也没法装进去的
这种万用表有人用过么,
这要同时装3个电池才能用么,
神奇的是,这3个电池好像是不同型号的

有人用过这表么
这表要装几个电池呢

背面3个电池槽

拆开线好多

网友A:
老式万用表需要安装2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万用表需要安装2号电池

左边两个也是电池槽么?

网友B:
记得有1.5V,9V,16V还是12V?电池的。

网友:
只用1.5V基本功能就能用了,高阻档要用大电压电池

网友C:
楼主这500型表缩水严重,以前500型表用料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1.5V,9V,16V还是12V?电池的。

左边2个槽用什么电池?
常用的9v电池放不进去

网友:
以前的电视机,收音机等,标注电压时候,几乎都是用500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边2个槽用什么电池?
常用的9v电池放不进去

那就是用那个十几伏的电池了,比2号电池细,比5号粗,

长短和5号电池差不多,可能还短一点点,两端都是突起的那种。

好多年没用过了,记不清是多大电压的了,好像是16V左右的。

网友D:
哈哈、这个表是否神奇我不知道、但是楼主居然还想用这种古董才叫神奇、一个三位半的优利德才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表是否神奇我不知道、但是楼主居然还想用这种古董才叫神奇、一个三位半的优利德才多少钱? ...

很多场合用模拟表更合适,数字万用表不是通吃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用那个十几伏的电池了,比2号电池细,比5号粗,

长短和5号电池差不多,可能还短一点点,两端都是 ...

可否说下这个奇葩电池的名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下这个奇葩电池的名称呢

这个真不记得了,你想我连电压是多少都记不清了咋还能记得名称呢。

最后一次用这奇葩电池到现在估计得有快30年了

网友:
500型万用表变种很多,我只记得表头灵敏度非常高,20uA左右可以满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500型表缩水严重,以前500型表用料讲究的。

哪些地方缩水了?

网友:
360的万用表好像不测电阻你就不需要装电池。x10k以下的不用装9V,其他档位装AA的两个就行。

网友E:
搜到了,图是矿石收音机那边的二手帖子里的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86008-1-1.html (该地址目前无需登录)
此处感谢矿坛的hjhj,他这个与楼主一样是万灵500一4型表,我只把他电池仓的图转过来:
图中清晰可见,1节1号1.5V电池,1节6F22的9V电池,9V电池下面那个应该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了,图是矿石收音机那边的二手帖子里的图,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86008-1-1.html (该 ...

绿框是保险丝,蓝框是普通9电池,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绿框是保险丝,蓝框是普通9电池,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但是你图上是紫色(RGB 128,1,255)不是蓝色……
最大的格是1.5V的1号大电池。
极性就按前面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你图上是紫色(RGB 128,1,255)不是蓝色……
最大的格是1.5V的1号大电池。
极性就按前面图上来 ...

怎么知道这里用什么规格的保险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这里用什么规格的保险丝呢

你的机器里有保险丝,先看下是什么规格的

没有字的概率很低

网上似乎搜到的500型万用表电路图都没有保险丝,你机器里的保险丝看起来与表笔的串联的,所以可以按最大电流档500mA尝试使用500mA规格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地方缩水了?

估计是电阻吧,以前用的是高精度线绕,表头游丝好,后面的表头抗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