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做个小白鼠:手机快速充电站

楼主(2022-01-28):
大家家里的手机充电器是否插成这样?

淘宝上找到一种产品:

我买的四口。USB口*1, PD*2, QC3.0 *1 , 总功率60w。输入220V.

价格138元。没有线。等收到货测试合格,买些绿联20cm 长的充电线。

网友A:
最近我也买了一个类似第二款的,出口库存,才69.9,所有口独立供电,PD最大65W

网友B:
这样的整理盒也不错: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9QUp4d3XJsuqkdabnW7

上边的主要是懒得往上摆

网友:
感觉拆开有可能看到一个笔记本适配器造型的带壳电源……

网友C:
有带无线充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无线充的更好

有,但没有3个快充的,其它的都是慢速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整理盒也不错: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001057113.html?utm_source=iosapp&utm_medium=app ...

我也用这个

楼主:
我还找到另外2种比较有特点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HUB了解一下

你这个PowerHUB好是好,但没有内置电源,还得外面接一个电源,使用起来不方便。

有考虑内置电源吗?相信会很受欢迎。

网友E:
莫大收到了上来说说使用起来怎么样。。。一直想买一个,但是12.9的ipad感觉放不上去。
然后楼主位的产品描述:桌面不在凌乱,在字错别字,感觉这个产品就不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大收到了上来说说使用起来怎么样。。。一直想买一个,但是12.9的ipad感觉放不上去。
然后楼主位的产品描 ...

难道没有错别字,就是好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错别字,就是好产品?

至少宣传上不是很用心,不过也可能是商家做的,跟厂家无关

网友F:
等莫总评测,我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整理盒也不错: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001057113.html?utm_source=iosapp&utm_medium=app ...

这种废排插,适配器太占空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PowerHUB好是好,但没有内置电源,还得外面接一个电源,使用起来不方便。

有考虑内置电源吗?相信 ...

有在用,外置电源的确是个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莫总评测,我也买一个

店家深圳发货,竟然舍不得使用顺丰。

申通卡在路上不动了。

网友G:
有在用这种,带适配器,4口usb,省体积了,就是都是慢冲了

急用时候还得换上原装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在用这种,带适配器,4口usb,省体积了,就是都是慢冲了

急用时候还得换上原装快充 ...

我找了一圈,4个口的最多都只有一个快充。

我买的这款有3个快充口,其中有个45w PD, 一个18W PD, 一个QC3.0, 已经是绝无仅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在用,外置电源的确是个痛点

是啊,快发行内置电源都版本,有液晶显示状态,非常符合电工的思维与习惯。

网友H(2022-02-27):
等老大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老大测评

已经在使用了。

很好。

PD

网友:
买个这个,4路输出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njrm24598
后面加个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爽歪歪。
买过单路的,华为快充是正常的,其他没有试过。看4如就是4组相同的,应该是可以独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买了一个类似第二款的,出口库存,才69.9,所有口独立供电,PD最大65W ...

我看了一下涨价到80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在使用了。

很好。

放大平板够支撑吗?

网友:
准备买一个2楼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平板够支撑吗?

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

买了一款类似的带无线充电的,收到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