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DIY-黑胶体优盘外壳。

楼主(2022-01-28):
需要光固化3D打印机。黑胶体优盘。像下面这样的才行。

其他很多优盘里面也是这样的黑胶体的,拆出来也行,尺寸基本标准的

其他形式也有,不一一列举了。

模型如图。

文件STL格式。

大小可以先打印一部分看看大小是不是刚好合适,我测试是正负1%缩放比例就可以,视乎机器型号和树脂型号,打印参数。
打印时候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在U盘厚的地方写字,打印软件那里可自行添加子的名称,用途,容量等文字。
也可焊接一个LED上去,电路板上有且仅有一个位置焊接LED的,可闪闪的指示读写操作,极性话自己测试一下。
预留了LED空间的,假如不喜欢了,后面有孔,可以用针把黑胶体优盘顶出来,没有预留的话,就只能破坏方式取出了,还留了绑线孔,方便携带。
适合长型黑胶体,短的那种,打印时候缩放高度比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