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了DSP48 在IP中增加了流水线,可输出跟时钟没有对齐,求教

楼主(2022-01-29):
如题,  刚一直没想通, 增加了多级流水线,最终输出的那一端也增加了流水线,我个人理解应该是输出的地方在DSP48增加了 寄存器, 这样理论上应该是和  CLK 上升沿对齐的, 可仿真出来结果不是这样的, 是仿真的问题吗? 还是我想的有问题?

网友A:
你又大惊小怪了。。reg输出本来就是有延迟的,而且受限于前仿的tsu=0的bug,多时钟仿真甚至要手动把所有reg甚至是wire输出加个足够长(>=0.5ns)的delay,确保延迟后的数据远远滞后于采样时钟。否则仿真器看心情加载新数据和老数据(clock doub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大惊小怪了。。reg输出本来就是有延迟的,而且受限于前仿的tsu=0的bug,多时钟仿真甚至要手动把所有reg ...

哈哈,大神还没睡呀,今天在试验用一个dsp48完成两个8位乘法,来拓展资源的时候发现这个延时问题的,身边没人问,也只好这边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