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顶盒开关电源的高频电容很容易出故障(鼓起来)。

楼主(2022-01-30):
高频开关电源高频电容(1000uF/16V)鼓起来,不能正常工作,拆开来维修,更换一个电容就一切正常维修好了(电视机顶盒)。

网友A:
省成本惹的祸?

网友:
电流纹波较大,周期冲放电,中转池易拉缸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成本惹的祸?

就是省了几个MLCC而已。能省几毛钱吧。

网友:
承兴绿皮高频电解,这种低端产品里面用料不算太差了。

网友:
过压了吧,或者寿命到了

网友:
并联二极管使用,看来低压大电流方案,还有电感滤波器。应该是脉动电流较大对电容esr要求高些。这种情况换低esr电容或者改为两个并联使用。

网友:
电容质量差呗,换成红宝石黑金刚等可用到机顶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