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总认为智能电视是垃圾,第一次感觉到有用!

楼主(2022-02-02):
我非常反感智能电视上面的广告,和开机需要20秒时间。

所以,我一直认为智能电视一无是处。

我只需要电视有HDMI接口,外接高清播放器或电脑可以解决硬盘视频播放,外接一个电视果可以手机投屏播放腾讯视频等。

直到刚才,终于第一次发现智能电视也是有用的。

夜深家人睡了,我想继续看完“信条”这部电影。声音太小没有效果,太大会吵醒家人。

突然想起,这智能电视有蓝牙的。于是很容易的将我的手机蓝牙耳机连接到电视上。

普通电视是不可能使用蓝牙耳机,win7电脑也是非常难连接蓝牙。智能电视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楼主:
手机可以当做智能电视的遥控器,这个功能有点用,但不算大用途。

网友A:
傻瓜电视加网络机顶盒同样可以实现?

网友B:
傻瓜电视外加一个蓝牙发射模块也可以配蓝牙耳机的,缺点是图像和声音有点不同步,声音经过蓝牙后略微有点滞后,不过在可接受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瓜电视加网络机顶盒同样可以实现?

网络机顶盒实现的不算。

我接HDMI播放本地视频,或者我小孩使用ps4/Switch玩游戏,蓝牙耳机就使用不了。

傻瓜电视,其实就是智能电视。

网友C:
某宝上买了这个,声源可以多种切换:
1.电视光纤输出->蓝牙盒子(蓝牙发送)->蓝牙耳机;
2.电视光纤输出->蓝牙盒子(直通)->功放音响;
3.手机(蓝牙发送)->蓝牙盒子(蓝牙接收)->功放音响;

网友D:
这个手机投到电视上,手机的待机能力是个硬指标啊。。。要外接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机投到电视上,手机的待机能力是个硬指标啊。。。要外接电源吧。

其实只是发送一个指令而已。

出故障的时候,手机关机,电视仍然在正常播放(就是我上面说的“失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买了这个,声源可以多种切换:
1.电视光纤输出->蓝牙盒子(蓝牙发送)->蓝牙耳机;
2.电视光纤输出-> ...

你的音响肯定不贵。

稍微贵的音响,都舍不得使用蓝牙这种音质垃圾传输方式。

我的蓝牙耳机连接手机听音乐,是使用LDAC传输的,这种蓝牙传输的音质才能稍微可以接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傻瓜电视外加一个蓝牙发射模块也可以配蓝牙耳机的,缺点是图像和声音有点不同步,声音经过蓝牙后略微有点滞 ...

使用支持高通ATPX LL协议的发射器和耳机,感觉不出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支持高通ATPX LL协议的发射器和耳机,感觉不出延迟。

蓝牙耳机肯定有延时的。这点不能否认。

要没有延时,只能使用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肯定有延时的。这点不能否认。

要没有延时,只能使用有线。

延时肯定有,不影响使用就好了。

网友F:
我一直在寻找可以有全景声效果的耳机,用途和莫总的一样。开回音壁,会影响家人,不开,看起来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在寻找可以有全景声效果的耳机,用途和莫总的一样。开回音壁,会影响家人,不开,看起来没意思。 ...

你其实需要的是个大房子,里面专门一间房子装修成电视厅,隔音搞好,随便嗨,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买了这个,声源可以多种切换:
1.电视光纤输出->蓝牙盒子(蓝牙发送)->蓝牙耳机;
2.电视光纤输出-> ...

太复杂了,我的是安卓电视机插入一个usb蓝牙适配器就可以用了,用蓝牙耳机看电视。缺点是距离有点近,稳定性不够好声音会卡。家里音箱都内部加装杰理蓝牙模块直接蓝牙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复杂了,我的是安卓电视机插入一个usb蓝牙适配器就可以用了,用蓝牙耳机看电视。缺点是距离有点近,稳 ...

也得是智能电视,插上蓝牙USB才能识别和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在寻找可以有全景声效果的耳机,用途和莫总的一样。开回音壁,会影响家人,不开,看起来没意思。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刚随手打开领导大人的airpods pro,电视上居然显示可以连接,设置为airpods音频输出,看了一段绣春刀2的4K片段,完美。

网友:
晚上在沙发上看英超,电视连蓝牙耳机。我的电视很早前买的,尽管是智能电视,但是不支持蓝牙耳机。于是我搞了个这个,可惜一直忙没时间拆开试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ies=5919063:6536025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买了这个,声源可以多种切换:
1.电视光纤输出->蓝牙盒子(蓝牙发送)->蓝牙耳机;
2.电视光纤输出-> ...

这个延时怎么样? 明显不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大问题:

智能电视可以同时连接2个蓝牙耳机,但只能有一个有声音。

怎样解决?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大问题:

智能电视可以同时连接2个蓝牙耳机,但只能有一个有声音。

哈哈哈,买独立的蓝牙耳机,左右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买独立的蓝牙耳机,左右耳

你说左右耳分给2人使用?

如何解决不同音量? 2人对音量的要求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延时怎么样? 明显不

没觉得有延时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大问题:

智能电视可以同时连接2个蓝牙耳机,但只能有一个有声音。

部分安卓手机是有“双音频(Dual Audio)”功能的,直接支持两个蓝牙音响同时发声、各自控制音量。楼主你的电视有没有这个功能?也许得碰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部分安卓手机是有“双音频(Dual Audio)”功能的,直接支持两个蓝牙音响同时发声、各自控制音量。楼主你 ...

我上面不是已经测试了,电视只能一个耳机发声?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上面不是已经测试了,电视只能一个耳机发声?

好像是藏在设置深处的可选功能,而不是默认开启的。我找了一份网友在三星安卓手机上体验“双音频”功能的网文供参考:
(当然,如果电视无此功能,就万事皆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藏在设置深处的可选功能,而不是默认开启的。我找了一份网友在三星安卓手机上体验“双音频”功能的 ...

三星note上有这个功能不奇怪。电视上的设置菜单很简单,没有看到设置选项。

网友K:
老家N年前买的电视就是纯电视,HDMI接口输入,不带智能,现在家里人后悔了。需求决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家N年前买的电视就是纯电视,HDMI接口输入,不带智能,现在家里人后悔了。需求决定一切 ...

买一个电视果就行。马上电视变成智能了。

便宜的型号才99元,最贵的279元。京东自营。我有评测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一个电视果就行。马上电视变成智能了。

便宜的型号才99元,最贵的279元。京东自营。我有评测帖子。 ...

老家里老人就是普通看看电视,现在接了移动宽带送的盒子,性能比较辣鸡,对于老人家目前够用了,除了不能看凤凰台和HK几个台有点遗憾。自己用估计不会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