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啊! 我手机上的“相机”图片突然发现只剩下最新的两张了,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2-02-04):
刚才想找几天前拍摄的一张图片,突然发现,相机里面的图片只剩下昨晚拍摄的2张了!

我是三星note10。 找了回收站、安全文件夹,都没有。

我记得前天晚上还拍摄过。最后的两张图片是昨天18点拍摄的。所以,数据被删除的时间是昨天18点之前,不是半夜误操作删除的。

要删除全部图片,系统也会提示移入回收站的。

而我手机目前还有60G的空闲,我相册大概2个月之前备份过,备份完就删除旧图片。这两个月的图片最多也就几个G,  不会妨碍放进回收站的。

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图片丢失没有什么损失,只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A:
重启试过没?我苹果手机试过这样,重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试过没?我苹果手机试过这样,重启正常了

当然试过。重启还是一样。

网友B:
有没有手动到看看DCIM那文件夹看看?

不过现在音乐播放器都能删本地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手动到看看DCIM那文件夹看看?

不过现在音乐播放器都能删本地的文件………… ...

有,也是只剩下2个文件。

网友C:
闪存损坏?照片没了之后看看剩余容量有没有变大?

网友D:
汗毛竖起,赶紧去备份一下相册。过年期间刚好在折腾用nas自动备份相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损坏?照片没了之后看看剩余容量有没有变大?

肯定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毛竖起,赶紧去备份一下相册。过年期间刚好在折腾用nas自动备份相册..

是啊,要勤于备份。

我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大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要勤于备份。

我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大意了。

所以我10年开始使用nas之后就把照片都存nas了,往前找到最早的数码照片是04年的,04年到现在的都在,全家4个人累计有5万多张照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10年开始使用nas之后就把照片都存nas了,往前找到最早的数码照片是04年的,04年到现在的都在,全家 ...

过去十年的照片我都有。都存在我的服务器上。

我的服务器肯定比你的nas可靠10倍。

网友E:
很早以前,note2的时候,也出想过手机照片突然清空的情况。当时代言人,詹姆斯(NBA)也发网文抱怨过。

现在note10还有这个问???

PS:我用的note20

新闻:三星手机闯祸,小皇帝詹姆斯彻底怒了
https://www.ithome.com/html/it/76384.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以前,note2的时候,也出想过手机照片突然清空的情况。当时代言人,詹姆斯(NBA)也发网文抱怨过。

现 ...

难道这是三星的bug?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何我的相册数据被清空了。

谁能知道如何查看手机的log记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这是三星的bug?

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何我的相册数据被清空了。

搜了一下,遇到的人很多啊,估计也不好查log
nas单台肯定可靠性不高,我是三台,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相互备份的,距离超过30公里,不能说异地,至少算同城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遇到的人很多啊,估计也不好查log
nas单台肯定可靠性不高,我是三台,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相 ...

我也是3台服务器。

这个打平手了。

只能比硬盘可靠性了。

我三台都是使用raid6,6个企业级别硬盘。同时损坏3个硬盘数据才丢失。

3台服务器放在2个城市、3个地点。

如果你的只是单硬盘,我的可靠性真的超过你的1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3台服务器。

这个打平手了。

这个比起来差一点,考虑成本和实际使用需求,我没做全部的raid1
说到这个,刚好我在折腾老家的存储,可以和老大讨论一下,
我是主力在线,第一备近线,第二备离线这样的思路,用的都是WD或者希捷的数据中心盘。
主力机是6Tx4的raid10,做为在线存储,基本电脑都是直接用iscsi挂盘在线用,加了两块SSD做缓存,两个千兆聚合使用,目前使用已经足够,打算24-25年左右升级家里局域网到万兆。

第一备份是6Tx4的raid5加一块6T热备盘,然后一块6T单SHR做下载盘,作为近线存储,每天半夜同步一次,距离主存储6公里左右,
平时就用来同步主力机的数据,同时放一些平时不怎么用的视频素材,
单独的硬盘作为炮灰盘,专门用来下载,下载的素材放单独的硬盘,然后整理到raid5区域。一般下载的电影什么的都放在这台,
这台的外网是联通的,我们这里联通100M上行居然有50,还是公网IP,然后家里播放器都是连接这台播放的。

第二备份是raid1,之前是6Tx2企业盘,做成raid1,这次趁过年,又加了两块6T,准备再组个RAID1区,作为主力存储某几个文件夹的实时同步。
这台放在乡下,距离主存储40公里左右,每周同步一次,只备份核心数据,然后每次乡下还有一堆淘汰下来的1-3T的硬盘,作为冷数据存储,把一些重要数据在离线硬盘上再存一份。

我花在存储上的钱不算少,自认为周围圈子里我的数据可靠性应该是最好的了。

网友:
多年前我用三星S4,也莫名其妙的丢过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起来差一点,考虑成本和实际使用需求,我没做全部的raid1
说到这个,刚好我在折腾老家的存储,可以 ...

哈哈,raid6的安全性,要比raid1 大10倍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raid6的安全性,要比raid1 大10倍 ??

你的服务器,盘位多
我都是4盘位,6盘位的,raid6不划算,99.9%和99.99%可靠性相差的成本太大了,我这套系统基本也能应对大部分的问题了,真的这样还丢数据,应该是非常极端情况了,那时候应该考虑的是活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服务器,盘位多
我都是4盘位,6盘位的,raid6不划算,99.9%和99.99%可靠性相差的成本太大了 ...

原机也只有4盘位。硬该成6盘位,换raid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也只有4盘位。硬该成6盘位,换raid卡的。

群晖好像只有软raid,比不了硬raid,如果换正经服务器,功耗又有点贵了,说到底还是钱不够,哈哈哈

网友F:
看看手机是不是有什么备份软件,有备份图片删除原图片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手机是不是有什么备份软件,有备份图片删除原图片选项

没有,绝对没有。我都是手工备份的。

网友:
站长,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后来在安全那一块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设置→安全→更多安全设置→使用情况访问权限→文件管理→开启
试一下,菜单层数比较多,我有点忘了,试试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置→安全→更多安全设置→使用情况访问权限→文件管理→开启
试一下,菜单层数比较多,我有点忘了,试试 ...

感觉不会吧。我的手机已经使用了2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按道理不会是设置问题。

你说的设置路径,我手机找不到:(三星note10)

跟安全有关的菜单,进去里面也没有。搜索也没有:

网友G:
可能是不同的系统界面有不同吧,我前几天确实是遇到过这种悄况,照片都找不到了,连过去的文件夹都找不到了,也是安卓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不同的系统界面有不同吧,我前几天确实是遇到过这种悄况,照片都找不到了,连过去的文件夹都找不到了 ...

我就只是相机图片找不到,其它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在哪里给禁止访问了

网友:
我之前用苹果手机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最后没有深究  丢失了之前的照片(只有最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10年开始使用nas之后就把照片都存nas了,往前找到最早的数码照片是04年的,04年到现在的都在,全家 ...

你手机相册是定期同步到NAS么?

网友I:
三星会有这致命的错误?
拍照我直接保存到SD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手机相册是定期同步到NAS么?

原来可以设定围栏的,现在好像用不了,就隔一两周手动备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星会有这致命的错误?
拍照我直接保存到SD卡。

我不认为是三星的系统的问题。

但我实在想不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原来可以设定围栏的,现在好像用不了,就隔一两周手动备份一次

有专门备份软件么?
还是Ctrl C Ctrl V?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专门备份软件么?
还是Ctrl C Ctrl V?

ds photo或者Moments就可以了
7.0好像就叫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