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物推荐:家用面板暗盒修复器

楼主(2022-02-05):
暗盒内部有两个固定螺丝孔,比较脆弱,尤其老房子,经常发现暗盒的一个甚至两个螺丝固定孔都已经损坏。

重新埋一个暗盒工程很大。

我语以前都是使用大量的AB胶(大量热熔胶也勉强可以,但时间长热熔胶可能松脱)+木条,重新弄一个固定孔。当然,要换成木工螺丝固定面板。

刚才无意中,在京东自营发现好东西:

款式一:

希崖 暗盒修复器 底盒修复器 86型暗盒修复器 暗装底盒耳朵补救 家用线盒修复器 10只装套装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每个大约2元

款式二:(这种不好用,大家可以忽略)

希崖(SEAYA)暗盒修复器 新款绝缘86型暗盒修复器 插座墙壁开关底盒补救神器防锈修补工具 绝缘款6只装

每个大约3元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款式三:由12楼坛友补充提供

网友:
两种都用过,第一种远比第二种好用,第一种真的堪称神器,设计巧妙,价格便宜,使用方便。
第二种需要特定扳手拧紧才能固定,可是在那狭小的空间用扳手一点点的拧,还没拧紧顶住时稍微一歪就前功尽弃了,而且尺寸较大很容易跟86插座部分冲突。

网友:
第二种极其不好用

网友:
第一种用过,非常顺手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A:
有那种弹簧片弯曲卡住的,比第二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弹簧片弯曲卡住的,比第二种好用

上传图片和链接。

网友:
JD买了10个松下的面板不带底壳,有没有推荐的底壳

网友B:
86底壳真的是特别容易坏,
有没有特别耐操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底壳真的是特别容易坏,
有没有特别耐操的品牌?

有,去京东自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图片和链接。

这种样子,卖家附送加长螺丝,弹簧片往暗盒里面一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样子,卖家附送加长螺丝,弹簧片往暗盒里面一塞就好了

看起来应该没有楼主位第1款好。但应该比第2款好一些。

网友:
第一款用过    塞进去 拧紧就不用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应该没有楼主位第1款好。但应该比第2款好一些。

没错,我家厨房暗盒坏掉,因为厨房贴了瓷砖,而且瓷砖开的孔远比暗盒尺寸小,这三种修复器我都买来试,结果只有第三种弹片的可以比较快速地修好。第一种也能勉强修好,但是要费巨大精力和时间,累到出汗也只能安装到不牢固的状态,用力一拉可能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成果瞬间就完蛋。目前用的弹片,安装时间短很多,也很牢固。我这种情况可以给类似情况的朋友参考。
--------------
抱歉以下是补充和修改
看到站长的回复有点纳闷,回来看楼主位嗯信息才注意到我看错款式了,手机浏览没仔细看。我上面回复的第一种对应楼主说的款式二,第三种没错就是弹片。
因为我家厨房几年前就坏了,当时淘宝只能买到款式二的,勉强修好但是面板还是有松动,凑合用了几年忍不了了又买了楼主位的款式一和后面的款式三。最终用的款式三弹片修好的。
款式一确实挺不错的,而且我买的时候心里默认肯定是款式一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家这个暗盒太特殊,首先孔小就先得把支架压短再放进去,但是这样放进去之后发现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上下压短以后支架左右(应该说前后)变长,导致初始受力点靠外,都到了暗盒边缘。第二个问题更致命,我家这个暗盒是个中间节点,除了要接自己的面板左右还有进出线,这样就和硬线干涉没法把支架放到合适位置,只能放弃这个方案。但是弹片体积小,可以更大限度的和线竞争空间。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需要用弹性好的弹片,因为我这种情况入口小,需要先把弹片压得很弯才能放进去,放进去以后需要弹片尽量恢复原来的长度。
最后用弹片解决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家厨房暗盒坏掉,因为厨房贴了瓷砖,而且瓷砖开的孔远比暗盒尺寸小,这三种修复器我都买来试,结 ...

常规应该是第一种好用的,可能你买了质量不好的品牌。

不过你的方法可以作为后备。

第二种方法大家可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应该是第一种好用的,可能你买了质量不好的品牌。

不过你的方法可以作为后备。

我的回贴有错误,已在原楼层修改更新

网友:
超棒,正需要

网友:
弹片的好用,半年前用过2次,小巧不占地方,安装快速牢固

网友:
第三种最好用,尤其内部有很多电线的情况下,比如本身就是电源线多股并接的。

网友D:
第三种安装时可以适当地把弹片往面板方向靠近一些安装,这样安装时会容易上螺丝,曾经在用第三种时,自己要求太高把两个弹片(暗盒两个柱子都坏了)放在原来的固定柱附近,配的螺丝又不是很长,面板在拧螺丝的过程会遮挡视线,拧了半天就是对不准弹片上的螺母,或者拧了一边另一边死活拧不到,后面把弹片挪出来一些就容易操作很多。
在固定86面板时,如果螺丝不是很长,常会觉得要对准螺母有点辛苦,能不能拧紧纯靠盲操作,不知这里面有没什么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安装时可以适当地把弹片往面板方向靠近一些安装,这样安装时会容易上螺丝,曾经在用第三种时,自己要 ...

盲操作是不可能的。原来的盒子也不行。

网友E(2022-10-11):
试了下第一种,对于我的暗盒里还有水泥,暗盒深,且有防尘罩,房东的电线用得实心硬铜线的来说就是灾难。就是设计矛盾。推进去的时候卡子已经变形超长,螺丝有点短,伸缩空间不够,扣上面板之后又不能保证卡子在暗盒里直立,所以正在尝试第三种,推进去之后没有螺丝的情况下靠弹力自己定位,然后再拧螺丝拉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了下第一种,对于我的暗盒里还有水泥,暗盒深,且有防尘罩,房东的电线用得实心硬铜线的来说就是灾难。就 ...

这么多残渣在里面, 用吸尘器弄一下呀

网友:
面板暗盒修复器 收藏了

网友:
第一种我用过,极其好用,强烈推荐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