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淘汰下来的光猫是否能当做光电转换交换机使用?

楼主(2022-02-05):
不能直接使用的话,是否可以通知刷机实现?

网友:
貌似不行,这玩意除非刷成openwrt之类才有可玩性(你可以找找看看,openwrt,ddwrt,tomato,以及多wan之类)。自带的系统只能当WAN使。你要想玩光电交换几百买个二手光交换机得了。

网友A:
当rj45交换机,甚至三层交换机都可以实现,但你想光转电基本不可能了。它的光口是基于PON的,不是普通的以太网光模块,光猫作为一个ONU你最少还需要一台olt 和分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rj45交换机,甚至三层交换机都可以实现,但你想光转电基本不可能了。它的光口是基于PON的,不是普通的以 ...

一头通过普通网线接电脑,另一头再用个同样的光猫接电脑,中间用光纤不好使?

网友:
可以花几千买个OLT做主控,为了这几个破光猫?纯属为了这一口醋再去借点螃蟹的的行为吧
不过实在没有交换机用,拿来当交换机也不是不行。
某宝上卖光猫的说他们自己用这玩意做AP也不错,前提是双频的那种光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头通过普通网线接电脑,另一头再用个同样的光猫接电脑,中间用光纤不好使? ...

不可以,这种光猫需要和局端通信。简单理解就是局端出来一根光纤,通过无源的光纤分配到很多光猫。也就是多个光猫和一个局端光端机通信,共享一个光信道。类比就是你有两个寻呼机,想让他们相互通信,基本不可能。或者你有两个电话机,想让他们接起来,那也是基本不可能,除非你再配个电话交换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头通过普通网线接电脑,另一头再用个同样的光猫接电脑,中间用光纤不好使? ...

家用光猫上下行波长不一样,两个光猫用光纤接起来也无法通讯,更不用说上层还有复杂的通讯协议。

网友:
单芯光端机一般是分A和B。一边A对边就要B。
光猫可能都是B,BtoB是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光猫上下行波长不一样,两个光猫用光纤接起来也无法通讯,更不用说上层还有复杂的通讯协议。 ...

大师好,那把这个光猫刷成交换机是否可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好,那把这个光猫刷成交换机是否可解?

交换机不用刷,进去将所有端口的VLAN ID改成一样就行了。

网友:
删除所有WAN连接,新建个IP桥,关闭DHCP,VLAN透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