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现在无线路由器的最大接入量

楼主(2022-02-06):
如题,想用ESP8266连接WIFI,组成局域网。目前需要210个节点,即210个ESP8266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有没有可能用一个路由器就搞定?
我查了下华为的路由器最多支持128个节点同时接入,有没有其他的路由器支持更多的?

网友:
路由器多放几个

网友:
路由器有最大接入量的。看说明或咨询

网友A:
wifi不时之需这么多设备,无线通道都饱和了。。无线是单向半双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不时之需这么多设备,无线通道都饱和了。。无线是单向半双工操作。

数据量不大,UDP,几十个字节。

网友B:
分时连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时连接不行吗

不是纯传感器,还有执行机构,需要服务器向节点主动发命令的,分时连接不适用。

网友:
有,很多这种,什么手游工作室或者一些展馆会议室,就有这种高带机量的无线路由器,比较贵而已

网友:
n1刷openwrt做无线路由器,带机量比较大

网友:
最好别用wifi.  太容易被干扰。

网友C:
用软路由,或者买一个华硕ax89x。wifi就ac+AP方案,参考蜂窝网络实现频谱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路由,或者买一个华硕ax89x。wifi就ac+AP方案,参考蜂窝网络实现频谱复用。 ...

多谢推荐,我看看

网友D:
用lora吧,成本不高,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ora吧,成本不高,靠谱多了。

考虑过lora,真不行就改lora

网友:
了解下乐鑫自己定的ESP-NOW或ESP-WIFI-MESH

网友:
一个路由器搞不定的,用过最多60的多,华为的路由器性能不算高的。
LORA的东西我试过,通讯一快起来就不行了,在厂里用远不如大功率的2.4G或者普通433.

网友:
极进网路,cisco,h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