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厨房、洗手间的热水供应方案,有何好点子?

楼主(2022-02-06):
目前家里有一个大的储水热水器,给厨房、洗手间脸盆、洗澡提供热水。

洗澡我已经升级为恒温热水器,使用非常满意,不用担心误操作太热或太冷。唯一的缺点是热水传输过来需要十几秒,但因为洗澡时连续用水,所以这个等待时间不会造成困扰。

厨房、洗手间都是使用这种冷热龙头:

缺点非常明显:

1。要十几秒热水才能传输过来。有时只是洗一下碗,使用几秒,却要先等待十几秒,很不爽。

2。很难出来精确的温度,不是过冷就是过热。

大家有好的升级方案?

网友A:
洗手的话,小厨宝,ao史密斯的,洗碗估计小厨宝的水量不够,想办法用燃气热水器

网友B:
我也在关注,
在厨房,以及卫生间洗脸盆处,
除了小厨宝,还有啥比较好的方案。
PS,总是担心小厨宝永久了之后有水垢的问题。

网友: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装在厨房,厨房洗碗出热水快,洗手间出热水比厨房慢。
我买的热水器升数大,自带增压泵,出热水比一般的热水器快。

要么你家热水器有回水管,上零冷水的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关注,
在厨房,以及卫生间洗脸盆处,
除了小厨宝,还有啥比较好的方案。

装个16L的带增压泵的燃气热水器,出热水很快。

条件允许的话,多加一根回水管做零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手的话,小厨宝,ao史密斯的,洗碗估计小厨宝的水量不够,想办法用燃气热水器 ...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40度热水)

网友C:
家里的水压压差基本恒定,冬夏季水温变化也不大,感觉弄个手动阀做混水,反而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水压压差基本恒定,冬夏季水温变化也不大,感觉弄个手动阀做混水,反而最方便。 ...

哪一种手动阀?有图片?

网友C:
类似于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这种。

不如我下面这种:

要改造目前的房子,这个部件只能安装在橱柜里面,不能顺手方便的调整水温。

另外,原来的冷热龙头,冷水管进口要堵起来? 只使用这个恒温混水器的出水作为热水输入?

或是冷水输入不变,热水输入使用这个混水器的输出。 好处是冷水功能仍然正常,平时使用,水龙头打到最热的位置就行,最高温度受恒温混水器的控制

网友D:
我将小厨宝的进水接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管上了,这样不管是几秒钟的洗手还是长时间的洗碗都能满足要求,目前没发现什么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将小厨宝的进水接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管上了,这样不管是几秒钟的洗手还是长时间的洗碗都能满足要求,目前 ...

这样使用的确很巧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如我下面这种:

你这种使用过,里面有温控芯和弹簧,一直开着没有问题,关水后重开会忽冷忽热,手动的好处是没有复位弹簧,混到基本可以接受的温度,后面的由台盆龙头继续混,只要热水流到了阀门的位置,就不会忽冷忽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 ...

这个不能 小厨宝的功率相对比较小,只能放在卫生间,偶尔用来洗个手,厨房洗碗的话可能只有小厨宝进水接到燃气热水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 ...

你看它的加热功率,一般是2kw以下的,不能持续供热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将小厨宝的进水接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管上了,这样不管是几秒钟的洗手还是长时间的洗碗都能满足要求,目前 ...

这样是不是热水器的热水过来了,小厨宝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将小厨宝的进水接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管上了,这样不管是几秒钟的洗手还是长时间的洗碗都能满足要求,目前 ...

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使用过,里面有温控芯和弹簧,一直开着没有问题,关水后重开会忽冷忽热,手动的好处是没有复位弹簧 ...

手动的问题,是热水器的水温变化,出水温度也有变化。

比如热水器是50度,和热水器是80度,出水会差很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 ...

海尔的某款2.2Kw加热功率的小厨宝,给的连续出水参考数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a1&abbucket=11

另外还有一款5.5kW的即热式小厨宝,理论上可以无限供应,但是没看到官方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不是热水器的热水过来了,小厨宝就不工作了?

燃气热水器的热水过来,小厨宝还是继续工作的。
燃气热水器我一般设在45度,小厨宝是旋钮调节,没数字温度显示,它最高是75度,我一般设在中间偏上,估计在55度到60度之间,不设在最高是为了省电,毕竟不用时热量也会耗散。
当长时间洗碗时,补充进来的热水是45度,小厨宝会继续加热,但是它的功率只有1500W,所以估计会从45度加热到50度多一点,这时其实是燃气热水器和小厨宝同时在加热,出水龙头还是需要混合冷水的,否则太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燃气热水器的热水过来,小厨宝还是继续工作的。
燃气热水器我一般设在45度,小厨宝是旋钮调节,没数字温 ...

那把小厨宝调到45度左右不就好了

网友F:
热水尽量避免用电的,十年八年,二十年总会遇到安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把小厨宝调到45度左右不就好了

是的,调到45度也行,只要小厨宝内胆内的水能撑到燃气热水器的热水过来前不用完,下次我把它调低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 ...

洗碗半小时还是建议购买洗碗机,13套的一天洗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水尽量避免用电的,十年八年,二十年总会遇到安全问题。

说的燃气热水器就很安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碗半小时还是建议购买洗碗机,13套的一天洗一次。

等我450平方的新房子启用,我买个26套碗的商业洗碗机 :)

网友:
厨房用即热式小厨宝还是不错的,就放在龙头下面,基本上两三秒出热水
家里用的一款六年了,没啥大问题,就是不是恒温的,偶尔出现出水过热,但达不到烫伤人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的ao史密斯小厨宝只有2个型号。都是储水型的。

如果洗碗时间长达半小时,还能持续提供热水吗? ...

我原计划是大热水器的水给到小厨宝进水,这样就能实现开龙头就是热水,而且长时间用热水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当时装修时候钱不够了,只能先预留一个插座,结果我预留的插座让我媳妇给装别的东西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调到45度也行,只要小厨宝内胆内的水能撑到燃气热水器的热水过来前不用完,下次我把它调低点。 ...

我试了一下,天然气的热水过来不到20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的燃气热水器就很安全的样子。

燃气热水器我是只要到了说明书上使用年限立马换新的。是一个燃气热水器09年买的,3800块钱,用了8年就换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热水尽量避免用电的,十年八年,二十年总会遇到安全问题。

按照法规,燃气热水器是8年强制报废,8年后,出安全问题,全部需要用户自己负责。电还可以搞个出水立即断电的功能,磁保持继电器+备用电池设计,这样即便是单零线开路,也能比较好的保护,使用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法规,燃气热水器是8年强制报废,8年后,出安全问题,全部需要用户自己负责。电还可以搞个出水立即断 ...

我燃气买的是户外式的,安装在阳台(非封闭)。
日本本土使用室外的热水器蛮多的,但是国内卖的大多是安装在厨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法规,燃气热水器是8年强制报废,8年后,出安全问题,全部需要用户自己负责。电还可以搞个出水立即断 ...

燃气热水器的电是辅助的,主要是烧燃气。在工作中,不能关闭电源,否则停机。
我想燃气热水器电力方面:只要做好电气绝缘和漏电保护,即可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热水器我是只要到了说明书上使用年限立马换新的。是一个燃气热水器09年买的,3800块钱,用了8年就换 ...

按你这么说,劳力士手表5年后也得报废。

没有必要的。质量好的热水器,20年没有问题。

安装到阳台,强排到室外。能有什么风险?!

楼主:
最佳答案来了:恒温水龙头。

我已经下单了2套:

网友:
小厨宝连我供职的商业大楼都在用,不错的。(用于微小改造,把个别水龙头改成冷热水的,但大部分水龙头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劳力士手表5年后也得报废。

没有必要的。质量好的热水器,20年没有问题。

安装到室外应该没事,我们切糕都是安装到室内,强排到室外,排气管那里有加热装置,防止冬天冻裂热水器里面的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