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冷水的回水管怎样实施?顺便讨论一下空气能热水器

楼主(2022-02-07):
我的新房子装修的时候,想实施零冷水。

原理应该知道,应该是每个热水出水点,增加一条回水管。这条回水管使用循环泵带动,保持管道始终有热水。

热水器需要专用的吗?循环泵等我想肯定有现成的产品方案。

到时我想使用空气能热水器(据说1度电,相当于电热水器的3-4度电),希望实现全屋(大概450平方)任何一个龙头2秒内能出来热水。

空气能热水器是目前最好的方案了吗?

网友A:
1,回水管不需要单独增加,直接利用冷水管回水。在离热水器最远的地方装一个单向阀就好。可以打开京东热水器厂家的原理介绍看看。
2,空气能在南方高湿环境下会打折扣,因为要不停地化霜,不一定有那么高效率。好在南方室外温度高,可能掰回一点,可以问问当地的经销商。

其他:
1,零冷水其实就是让管道里面的水一直循环,实际上由于考虑功耗,只有在用了几次热水后,热水器会不关机运行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内可以做到零冷水,但一旦热水器停止运行了,是做不到任何时候任何水龙头都能2秒出热水的。
2,这么大的房子,可以考虑生活用水空调两联供,南方没有制热需求就不需要三联供了。南方制冷时候很多,这时候空调外机的散热热量如果回收加热生活热水,全屋能量利用率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回水管不需要单独增加,直接利用冷水管回水。在离热水器最远的地方装一个单向阀就好。可以打开京东热水 ...

单向阀可靠吗? 有国际大品牌?就怕阀门损坏,整个房子到时都是热水,甚至户外也是热水?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单向阀加哪里?我研究一下目前的房子能否改造成零冷水 :)

新房子的冬天制热,使用空调就行。东莞1年需要制热的日子不到半个月,不值得大动干戈。

使用空调室外机热能回收做热水?这个方向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向阀可靠吗? 有国际大品牌?就怕阀门损坏,整个房子到时都是热水,甚至户外也是热水?

我画了一个简 ...

用过一段时间的单向阀回水,老实说不好用,,取了没有用了。有几个问题:
1、在单向阀附近龙头开冷水都有可能导致单向阀导通,,导致热水器打火
2、必须先开一下等个50秒以上才有真正的热水;
3、太差的热水器经不起这样一开一关,寿命减少不少,用了5年的热水器用这个2个月不到热水器报废(可能是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段时间的单向阀回水,老实说不好用,,取了没有用了。有几个问题:
1、在单向阀附近龙头开冷水都有 ...

我没有打算使用燃气热水器,所以不会有打火的问题发生。

燃气热水器烧热水估计也需要十几秒才能出来热水吧? 我打算使用储水的热水器,平时就是热水,这样反应更快。

网友C:
在离热水器最远端加单向阀。新装修的房子加上回水管,比用冷水管回水好很多。450平别墅自住,考虑每层一个热水器,出租公寓房间比较多的话就要用小型酒店的集中供热系统,由锅炉,储水管,回水泵等组成。2秒出热水,只能就地加个小厨宝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向阀可靠吗? 有国际大品牌?就怕阀门损坏,整个房子到时都是热水,甚至户外也是热水?

我画了一个简 ...

单向阀可靠性,大品牌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清楚,我也是刚装修完。
阀坏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家里没有热水了,所有的水龙头出水都是冷水,这时候可以将单向阀关了,还能继续用,只是没有零冷水功能了。所以你的担心不存在。

从你这个示意图来看,很难改造成零冷水的,能改造成零冷水的要求是串型结构,你这个画的是星型结构。请看下面的原理示意图以及安装位置示意图。

空调室外能量回收这个不新东西了,特灵,约克,开利,麦克维尔都还可以,你如果装修了自己长期住,还是非常不错的,水机空调舒适性比氟机强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打算使用燃气热水器,所以不会有打火的问题发生。

燃气热水器烧热水估计也需要十几秒才能出来热水 ...

储水热水器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啥情况,我们这边很少看到用储水的,除非是太阳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离热水器最远端加单向阀。新装修的房子加上回水管,比用冷水管回水好很多。450平别墅自住,考虑每层一个 ...

出租的公寓房,每个套间一个独立的储水式热水器。用电效率不考虑,因为租户用电,我是赚钱的 :)   (电费成本6毛左右,收租户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可靠性,大品牌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清楚,我也是刚装修完。
阀坏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家里没有热 ...

单向阀不需要循环泵配合?

冷水管里面的热水,会不会漏到室外?

网友D:
我在老家的自建房就是用空气能,水罐是300L的,装修预埋了回水管,主管道用威乐的加压泵,回水泵也是威乐的,现在每个用水点都能做到几秒出热水。

威乐的回水泵可以连Wifi,可以设置三种工作模式,还是比较好用的,缺点是略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向阀不需要循环泵配合?

冷水管里面的热水,会不会漏到室外?

零冷水供水,要循环泵的,外置或设备自带。管路最好是热水直接从龙头位置进出。

网友:
补充一下空气能热水器加回水泵的安装示意图,图中的“瞬热模块”就是回水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阀不需要循环泵配合?

冷水管里面的热水,会不会漏到室外?

燃气热水器里面自带循环泵,你说想用空气能,那还是需要外置循环泵的

网友:
管道保温效果不好的话热耗散很严重,耗电量会比较大,我们这边做这种热循环的都是太阳能热水器才会考虑,多数都是在出水端加一个速热热水器解决短暂用热水

网友:
快速热水和水压是洗澡最爽的2件事,当然是用泵,一是热水循环,二是提高水压。高层也不成问题。
关于能耗,都是烧水,并没有说比热水器能耗低到哪里去。空气能是提前烧水存储在水箱里,来水快,实际是提前烧好水,初次烧水耗能高,后面保温当然能耗就低了,如果要用的好,就是要用更大的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冷水供水,要循环泵的,外置或设备自带。管路最好是热水直接从龙头位置进出。

你是说龙头的热水管使用串联的形式?

我图3的热水管使用并联的形式,我就很困惑怎么做到零冷水。

你说的方案需要使用单向阀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龙头的热水管使用串联的形式?

我图3的热水管使用并联的形式,我就很困惑怎么做到零冷水。

在热水器的冷水进水口安装单向阀最好,现在连马桶的进水都安装单向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龙头的热水管使用串联的形式?

我图3的热水管使用并联的形式,我就很困惑怎么做到零冷水。

龙头显然是和普通的一样,并联的。他这个图的龙头取水点到热水管的距离很短,就可以实现秒出热水。因为热水循环泵只能循环热水器热水出口到回水泵之间管道里的热水,而从龙头连接到热水管这段管道里的水是无法循环的,所以这段距离越短,出冷水的时间就越少。

网友:
我厨房装的天然气热水器,厨房出热水,要不了10秒,天然气热水器不用储水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热水器的冷水进水口安装单向阀最好,现在连马桶的进水都安装单向阀了  ...

马桶有安装单向阀的必要?

喝的水都是RO过的。马桶水箱其实也并不脏,少量回流到冷水管内,也没有什么吧?而且应该不会回流。

网友D:
潜水艇的冷水角阀就是自带单向阀功能

网友F:
出租的公寓房用热水,建议用太阳能加空气能。变频增压泵用德国威乐的,寿命长。我就是干这行的

网友:
热水器如果离用水点比较远,热水管没有做好保温,并且回水功能又不是开启的全天恒温模式,想几秒钟就出热水很难的。我是开启单次回水功能,否则热水器总是频繁开启,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租的公寓房用热水,建议用太阳能加空气能。变频增压泵用德国威乐的,寿命长。我就是干这行的 ...

中央热水器你怎样向租客收费?我的租客都是长租,按月收租金的,不像酒店。

我提供储水热水器,1度电收费1元。(成本6毛。1元已经是良心价,很多地方是1.2元甚至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潜水艇的冷水角阀就是自带单向阀功能

也不贵啊。看来要购买了 :)

网友G:
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零冷水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央热水器你怎样向租客收费?我的租客都是长租,按月收租金的,不像酒店。

我提供储水热水器,1度电收 ...

我感觉站长的情况装常规的电热热水器比较合适,
空气能就相当于制热空调,夏天确实能省不少电,
冬天效果难说了,具体看当地气候条件冬天空调
制热怎么样,如果动不动外机结霜需要停下来除霜,
那空气能也会遇到一样的情况。
空气能涉及压缩机和冷媒循环,后期维保费用比电热热水器要高。最后估计剩下的电费又补给修理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在老家的自建房就是用空气能,水罐是300L的,装修预埋了回水管,主管道用威乐的加压泵,回水泵也是威乐的 ...

能耗增加情况呢?
我是燃气热水器,用的回水管回水,但是我只是手动启动回水,需要洗澡的时候点一下按钮,然后循环一会儿,然后再去洗澡就能直接出热水了。
舍不得一直不断循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好的零冷水方案

现在新装修的,有一些愿意折腾的在洗脸鹏位置安装即热的小厨宝,这样子回水泵只是洗澡的时候来手动启动。这样子兼顾费用和用户体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可靠性,大品牌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清楚,我也是刚装修完。
阀坏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家里没有热 ...

我家就用的约克的两联供,冬天用地暖的时候的确节能。但是夏天感觉制冷效果真的不咋地。能耗也会比氟利昂的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耗增加情况呢?
我是燃气热水器,用的回水管回水,但是我只是手动启动回水,需要洗澡的时候点一下按钮 ...

能耗目前还没法对比,我年前才装上的循环泵。我这里是南方,和阿莫的东莞类似的气温。

网友:
原来的自动回水系统,24小时保持热水管是温水,有点费热水。我就改用下图这种,用热水之前,放一秒的热水,就会启动回水系统,然后过一会自动停止,再开热水就有暖水出来了。平时洗手的地方用的是1秒速热龙头。

网友:
空气能是指空调吗?现在流行水生态,地暖,地冷,热水一体。

零冷水做的好的会在回水末端加温度传感器,温差大于一定值时判断管子里水不冷了,才启动水泵。否则水泵一直工作也耗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家就用的约克的两联供,冬天用地暖的时候的确节能。但是夏天感觉制冷效果真的不咋地。能耗也会比氟利昂 ...

夏天只是风管机还是风管机+地冷呢?多少平米,两联供的费用大概多少呢。年底有个160平的要装,参考下。

网友J:
我家房装的零冷水热水器也没有回水管啊,好像热水器里面有个循环泵,开热水器,按一下单次循环,大概过1分钟,洗澡的地方就有热水了,如果水热了不用水,过会水也会冷掉,需要再按下单次循环,这已经能满足大部分用水需求了吧。如果要水管里面一直是热水,热水器要不停启动,废气,寿命也会降低不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夏天只是风管机还是风管机+地冷呢?多少平米,两联供的费用大概多少呢。年底有个160平的要装,参考下。 ...

夏天只是风管机,冬天一般就只地暖。套内134平左右,实际用下来,冬天和夏天差距不大基本都是1000度电以下的(看了下图夏天还是省不少的。家里一直有小孩子在,所以就算是制冷,如果天气热也是一直会用)左右。
坐标上海,空气能还要考虑室外温度,如果太低,可能能效会低一点。
上传了一个最近一年的用电量情况,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两联供的用电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夏天只是风管机,冬天一般就只地暖。套内134平左右,实际用下来,冬天和夏天差距不大基本都是600左右。

有这么低?  这能效比空调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房装的零冷水热水器也没有回水管啊,好像热水器里面有个循环泵,开热水器,按一下单次循环,大概过1分 ...

没有回水管和单向阀,是怎样做到的? 不符合科学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这么低?  这能效比空调高多了

夏天如果用空调更加省电一点,反正夏天的家里老人一直觉得热,我都开24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新装修的,有一些愿意折腾的在洗脸鹏位置安装即热的小厨宝,这样子回水泵只是洗澡的时候来手动启动。 ...

我发的那个方案,用的不是即热小厨宝,是普通的小型储水式热水器,并不需要用回水泵。

用热水的时候,因为恒温阀的存在,会先从小厨宝里出热水,大热水器过来的一段冷水会先进小厨宝,然后热水到了就直出水龙头了,全自动不用管。

加个时控开关就更省电了

网友:
我直接用燃气热水器,虽说每次用热水得等一会,感觉浪费的水也用不了多少钱,但凡折腾下就得不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阀不需要循环泵配合?

冷水管里面的热水,会不会漏到室外?

压力不够外面的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央热水器你怎样向租客收费?我的租客都是长租,按月收租金的,不像酒店。

我提供储水热水器,1度电收 ...

我以前住的单间电费1.5块,水十块一方,一个月不用水最少20块钱,关键是我一个人住一个月经常可以高达十方水的用量 ,我反应了非说是正常的 ,斗不过他,太黑了,现在终于逃离那个地方了

网友L:
我是做水泵的,给你点信息参考,不需要每个热水出水点,增加一条回水管,只要在最远端加一个回水管就可以了。因为从热水管到水龙头的那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办法循环掉的。或者买一个零冷水的热水器,可能更便捷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回水管和单向阀,是怎样做到的? 不符合科学原理啊。

你新装修,肯定是装条回水管。单向阀是给老用户没有具备条件的用。装修热水管走一路(分支尽可能短)到最远端接回水管,装回水泵,那么整条管路都保证热水了

网友(2023-12-29):
零冷水,用到点自动热水循环,不知道一般费用能增加多少?

网友:
我看人家是用较细的水管,这样水管里的冷水量比较少就很快排完就有热水了

网友M:
套房通常单层,好实施点。别墅的话,用大循环能耗太大。 可以看一下德国威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51257765399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做水泵的,给你点信息参考,不需要每个热水出水点,增加一条回水管,只要在最远端加一个回水管就可以了 ...

12楼的图片解决你说的问题,缩短了到热水龙头的支管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回水管和单向阀,是怎样做到的? 不符合科学原理啊。

就算没单向阀也有一个热水管到冷水管的通道,热水器内置的循环泵定时运作一分钟,有点浪费。泵推荐用威乐,好像可以设置循环的时间,热水到最远端不用一分钟。单向阀主要是隔开冷水来避免冷水进热水管,要是泵出问题了一直不停,就会出冷水管全变成热水的问题,所以泵要用好的。有条件的情况要按12楼图片方案布管,尽量消除无法循环的热水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套房通常单层,好实施点。别墅的话,用大循环能耗太大。 可以看一下德国威乐:   https://item.taobao.com/ ...

别墅分成多个回路,多安两个泵的事情,也还好。

网友N:
借这个主题问下:燃气热水器有什么方案能解决洗澡时水突然变冷问题(另一处打开水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N:
借这个主题问下:燃气热水器有什么方案能解决洗澡时水突然变冷问题(另一处打开水笼头)? ...

1观察水龙头水压波动大不大
2是不是水路有没安装的水龙头造成管道末端有空气,需要打开堵头排气
3把热水器出水角阀关闭一点点,看是否水流过快超过火嘴的火力加热能力

现在燃气热水器应该增加一个燃气比例阀开度指示功能,这样就可以人工调节水温水流让比例阀控制在最大可控调节范围,防止加热控制失控出现过热重启,就是你说的突然冷水可能就是水超温保护重启。

有个微创意:

能不能在燃气热水器出口口安装一个2L的保温储水混水管,这样就相当于电路的滤波电容,可以搅拌突变的热水。貌似小厨宝不通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