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面板玻璃有特殊作用吗

楼主(2022-02-07):
机械开关纯微波炉。小孩子把微波炉从半米高的地方拉下来了,面板玻璃碎了,需要补上吗,是否有特殊作用?没有的话暂时不补,晚点到淘宝上划一块钢化玻璃。另外我印象中微波炉里面其他元件应该是能抗半米跌落的,也不知道摔坏没有。

网友A:
我家微波炉面板里面贴着一层黑黑的网状的东西,应该是防辐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微波炉面板里面贴着一层黑黑的网状的东西,应该是防辐射的

我这台金属网和玻璃是分离的,网子没破,只是外层玻璃破了

网友:
玻璃的作用是防止烟雾扩散和固定好金属网不变形
有很多小孔的金属网是防止微波泄漏的

建议重新买一台微波炉,微波泄漏有一定危害,尤其是孕妇要远离
微波炉现在也不贵,299就够用了
微波炉内部的高压变压器输出2kV,经倍压整流后会高达3-4kV,不要闹着玩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看,这种有金属网子的门外面的玻璃就是夹胶玻璃或者钢化玻璃,不靠玻璃屏蔽电磁波。淘宝有卖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0454879385
有内部夹丝或者镀膜的,这两种不能用普通钢化玻璃替换。

网友:
理想应该是金属镀膜的,屏蔽微波辐射,国产的中低端估计都是普通钢化玻璃

楼主:
机器才买两个星期,换新的不甘心。今天路过本地玻璃店,花3元切了一块玻璃,装好了。测试机器工作正常,旁边2.4G wifi下载速度不受影响,门玻璃表面水珠没有蒸发,应该没有微波泄露。
原状:

修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