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心得:如何防止插件焊盘边缘夹带锡珠

楼主(2022-02-07):
按正常的规则,设计出来的插件焊盘,是这样的,

也就是,开窗的边缘会比真实的焊盘大0.1mm,这是软件上的默认设置,

即使你在设计之初,把开窗大小改为与焊盘相同,也就是这样:

在实际嘉立创生产稿处理中,工作人员也会把开窗往外扩大0.1mm,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个这样的结果,

在焊盘与绿油的中间,会存在0.1mm的沟,而这个沟,就是标题中提到的夹带锡珠的罪魁祸首。

特别是使用洗板水+毛刷去清洗插件背面的松香残留之后,夹缝里会紧紧地卡住直径刚好在0.1mm的锡珠或者其他肉眼可见的残留物。

=================================================================================

那么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在直插焊盘设计的时候,把开窗大小,扩大-0.1mm,就可以解决了

焊接并洗板后的效果如下:

完美解决了上述问题

楼主:
之所以在嘉立创版块发表这个心得,

是因为嘉立创工程处理人员,几乎每次都无脑地修改了我的设计,把开窗全部改成了外扩0.1mm,导致设计失效。

而我唯一的办法,却只能是每次都花3块钱来"确认"生产稿,让工程处理人员还原我本来的设计。

网友A:
你要考虑生产工艺,你搞成0,生产后阻焊很可能上焊盘的。

网友A:
可以试试把开窗增大到0.2甚至更大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开窗增大到0.2甚至更大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开窗外扩0.2mm之后,0.2mm的沟壑会刚好卡死0.2mm直径的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考虑生产工艺,你搞成0,生产后阻焊很可能上焊盘的。

嘉立创的阻焊生产精度非常高,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这里我特指的是“插件焊盘”,它本来就很大的,就更不用担心了。

网友B:
Pcb软件里面,有一个阻焊开窗的参数可以配置,不用修改焊盘设计,配置好参数 直接出gerber,pads里面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软件里面,有一个阻焊开窗的参数可以配置,不用修改焊盘设计,配置好参数 直接出gerber,pads里面是有的 ...

这个应该是全局的,一改全改

我这边特指的是插件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全局的,一改全改

我这边特指的是插件焊盘。

记不太清了,明天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考虑生产工艺,你搞成0,生产后阻焊很可能上焊盘的。

阻焊上焊盘没问题,焊盘大小合适就行了
两种焊盘都是可接受的

网友:
这种叫SMD(Solder Mask Defined, 阻焊定义),特点是阻焊上铜箔,由阻焊决定焊盘大小形状,而非铜箔。
一般的那种叫NSMD(Non-Solder Mask Defined, 非阻焊定义)。

网友C:
LZ实物照片的焊锡真光滑,反光到绿油油的,差点看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实物照片的焊锡真光滑,反光到绿油油的,差点看懵

Sn99.3Cu0.7的无铅锡丝就是这样,焊接完几乎就是镜面的。

含铅的焊锡丝,焊点发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实物照片的焊锡真光滑,反光到绿油油的,差点看懵

我已看蒙了,以为LZ用透明树脂焊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我也用过,仪表产品上要焊接电线,焊线位置经常有焊盘脱离,后来用加大铜皮的思路解决了大部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