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Code安装Espressif IDF插件就可以开发ESP32了?

楼主(2022-02-07):
Visual Studio Code安装Espressif IDF插件就可以开发ESP32了?    就这么 简单?  坑大不大?是否是正道?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之前用过官方的 Eclipse + 插件的开发环境,大部分时间都在搞 ESP-IDF 的 git 仓库和 Python 环境了
VS Code 这个全集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

谁成功了,用cmsis dap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

你这么使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官方的 Eclipse + 插件的开发环境,大部分时间都在搞 ESP-IDF 的 git 仓库和 Python 环境了
VS Cod ...

这些还是要安装的,不过他会自动安装,最重要,"网络"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使用过?

可以用的,我前两天搞好了,可以编译,串口下载。但是openocd调试没搞定,还有网络要好,就是哪都可以上的

网友D:
腾讯 香港 轻量

网友E:
这个只是一个导入口,进入后还要安装一些东西。。此前装过,有些东西是要从github上下载,折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腾讯 香港 轻量

啥意思?科学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是一个导入口,进入后还要安装一些东西。。此前装过,有些东西是要从github上下载,折腾了好久。。 ...

有教程吗?介绍一下

网友F:
PlatformIO不是更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PlatformIO不是更好吗?

PlatformIO,要用flash代码加密,怎么弄?

网友G:
这个能装好开发环境,纯粹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装好开发环境,纯粹看人品

搭建环境就有很多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还是要安装的,不过他会自动安装,最重要,"网络"要好。

嗯,现在 clone github 除了要设置 git 的 proxy 外,
大项目都用 SSH 而不是 HTTPS 了,速度和稳定性更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搭建环境就有很多坑?

使用vscode安装ESP32的开发环境,有的一次就成,有的折腾半死还没装上,搞的还得用离线的IDF来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vscode安装ESP32的开发环境,有的一次就成,有的折腾半死还没装上,搞的还得用离线的IDF来安装 ...

我之前折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半和 python 的包版本有关系,所以安装时可能出各种问题也不奇怪了

网友H:
用VScode加插件来开发,折腾了3天也没弄好,最后还是请熟手直接动手装好环境,但是烧写程序还是不行,提示OPENODC不行,

网友:
搭环境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VScode加插件来开发,折腾了3天也没弄好,最后还是请熟手直接动手装好环境,但是烧写程序还是不行,提示O ...

装软件就这么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VScode加插件来开发,折腾了3天也没弄好,最后还是请熟手直接动手装好环境,但是烧写程序还是不行,提示O ...

我让他下载了一晚上没好,后来局域网代理了,就很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让他下载了一晚上没好,后来局域网代理了,就很顺利

装这个软件的关键是能上 外网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这个软件的关键是能上 外网才行?

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latformIO,要用flash代码加密,怎么弄?

PlatformIO会在项目文件夹(.pio\build\esp32dev)下生成firmware.bin,复制出来用乐鑫官方工具加密烧录flash就是了

网友K:
开发ESP32,你们都不用 msys32吗?  启动msys2_shell.cmd  命令行,make menuconfig,  make 就可以
安装过程网上有很多资料,  https://dl.espressif.com/dl/esp3 ... lchain-20170111.zip
具体配置开发工具的过程搜索网络,好像用的 pacman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发ESP32,你们都不用 msys32吗?  启动msys2_shell.cmd  命令行,make menuconfig,  make 就可以
安装过 ...

太偏门的,感觉不是正道

网友L:
从安装入门到放弃。3天还买搞好VSCODE+IDF环境(台式电脑),但在我笔记本半个钟安装完成,编译和下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安装入门到放弃。3天还买搞好VSCODE+IDF环境(台式电脑),但在我笔记本半个钟安装完成,编译和下载成功 ...

哦 不错,安装环境就是一个坎,看来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
vscode环境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不错,安装环境就是一个坎,看来你已经入门了

台式还没搞好,工作主要在台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PlatformIO会在项目文件夹(.pio\build\esp32dev)下生成firmware.bin,复制出来用乐鑫官方工具加密烧录f ...

有实际用过吗,分区表中怎么设置加密标志,还有安全启动等这些配置怎么操作?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ash-encryption.html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pted-partition-flag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ecure-boot-v2.html

网友M:
我装ESP32 IDF,装了一个星期没有弄好,上网一查,都是说学ESP32止于开发环镜安装,后来如果不是网友提议用改用PIO,可能我真会放弃,回到arduino+SI的方式……   现在觉得VS code+PIO超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装ESP32 IDF,装了一个星期没有弄好,上网一查,都是说学ESP32止于开发环镜安装,后来如果不是网友提议用 ...

用VS code+PIO  做了啥好东西,说说看?  我也是纠结用啥开发环境,也怕止步于软件的安装就熄火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有实际用过吗,分区表中怎么设置加密标志,还有安全启动等这些配置怎么操作?

官方给了命令行加密工具啊,Esptool里的espefuse.py
1.  [Esptool在线文档)](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t/esp32/index.html)
2.  [espefuse.py在线文档](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espefuse/index.html)

Esptool直接Python命令行安装就是了,PIO目录里也有这两个工具
C:\Users\UserName\.platformio\packages\tool-esptoolpy
如果用PIO Arduino的话这个目录还有另一份
C:\Users\UserName\.platformio\packages\framework-arduinoespressif32\tools

话说ESP32 Arduino本身就是在官方IDF基础上套的一个Arduino壳,IDF能用的Arduino都能用
批量加密烧录的话用官方ESP Flash Download Tool,附带pdf里也写了如何编辑配置文件,打开加密功能烧录的方法啊,记得看英文版的,中文版的pdf里内容少很多,工具压缩包中doc文件夹下都有
PS:用这货烧固件除程序固件外,还要引导bootloader.bin和分区配置partitions.bin文件,bootloader在PIO的tool-esptoolpy\test\images目录下,分区配置文件自己看官方文档,也有示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官方给了命令行加密工具啊,Esptool里的espefuse.py
1.  [Esptool在线文档)](https://docs.espressif.co ...

Esptool里的espefuse.py 只是设置芯片的熔丝位,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程序工程也要先用menuconfig进行配置,启用flash加密,并选择加密模式等相关配置的,编译出的bin文件里面就要有启用加密的相关信息的,用PIO或arduino怎么使用menuconfig对项目进行配置?

测试 flash 加密过程需完成以下步骤:

1.确保您的 ESP32 设备有 相关 eFuses 中所示的 flash 加密 eFuse 的默认设置。

请参考如何检查 ESP32 flash 加密状态。

2. 在 项目配置菜单(menuconfig),执行以下操作:

启动时使能 flash 加密

选择加密模式 (默认是 开发模式)

选择 UART ROM 下载模式 (默认是 启用。 对于 esp32 芯片,该选项仅在 CONFIG_ESP32_REV_MIN 级别设置为 3 时 (ESP32 V3) 可用)。

选择适当详细程度的引导加载程序日志

保存配置并退出。

3. 启用 flash 加密将增大引导加载程序,因而可能需更新分区表偏移量。请参考 引导加载程序大小。

运行以下命令来构建和烧录完整的镜像。

就是英文,这些步骤也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Esptool里的espefuse.py 只是设置芯片的熔丝位,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程序工程也要先用menuconfig进行配置 ...

呃,晚上仔细看了下,你说的对,menuconfig的设置确实更改了编译出的bin固件,偶就几块ESP32 V3 带Lora和OLED的板子,没舍得冒变砖的风险加密测试。
放狗搜了一圈,Arduino开发想调用menuconfig,目前只有两种方案(PS:偶是舍不得Arduino的一个非阻塞modbus库)

第一种方法是以IDF为基础,Arduino为组件,platformio提供了两个基础示例,但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个好选择
https://github.com/platformio/pl ... spidf-arduino-blink

第二种方法是给自己的Arduino项目编译一个自定义的SDK
menuconfig实际上是编辑Kconfig.projbuild配置的图形化工具,编译时根据配置自动生成的sdkconfig文件实时编译SDK,但Arduino使用的是一个预编译好的SDK(static library)包括bootLoader,自然无法修改
ESP32 Arduino 预编译好的SDK:https://github.com/espressif/ard ... ter/tools/sdk/esp32
PlatformIO本地预编译的SDK路径:C:\Users\UserName\.platformio\packages\framework-arduinoespressif32\tools\sdk

IDF中的Kconfig.projbuild不止1个,在.platformio/packages/framework-espidf/components目录下,bootloader、esptool_py、partition_table文件夹里均各有1个且内容不同,根据内容基本可确认所谓make menuconfig 中选择 “Security features”->”Enable flash encryption on boot”修改的是bootloader目录下Kconfig.projbuild的这个选项,内容截取如下

config SECURE_FLASH_ENC_ENABLED
        bool "Enable flash encryption on boot (READ DOCS FIRST)"
        default N
        select SPI_FLASH_ENABLE_ENCRYPTED_READ_WRITE
        help
            If this option is set, flash contents will be encrypted by the bootloader on first boot.

            Note: After first boot, the system will be permanently encrypted. Re-flashing an encrypted
            system is complicated and not always possible.

            Read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ash-encryption.html
            before enabling.

生成sdkconfig文件后对应的内容如下
#
# Security features
#
CONFIG_FLASH_ENCRYPTION_ENABLED=y

妹的真是折腾,同一个配置两个地方的起始跟名字都变了,SECURE_FLASH_ENC_ENABLED和CONFIG_FLASH_ENCRYPTION_ENABLED
这里有Kconfig的官方配置文档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dkconfig-defaults

也就是说,在menuconfig中配置了FLASH加密,实际上使编译的bootLoader发生改变,在二级引导程序中添加了flash加密的内容,也就是说只要保持ESP32 Arduino预编译库的其他设定不变,打开sdkconfig中关于flash加密的选项,然后重新编译对应的bootLoader,然后加上分区表和Arduino版的程序bin文件,一起用乐鑫官方ESP Flash Download Tool打开加密选项烧录就是了。

ESP32 Arduino预编译SDK的sdkconfig文件在这里
https://github.com/espressif/ard ... sdk/esp32/sdkconfig
bootLoader可以通过idf.py重新编译,详见下文的构建 Bootloader章节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ystem.html#idf-py

乐鑫官方提供了1个自定义编译Arduino SDK工具esp32-arduino-lib-builder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32-arduino-lib-builder
文档在这里:https://espressif-docs.readthedo ... st/lib_builder.html
提供了Arduino下sdkconfig.esp32、sdkconfig.esp32c3、sdkconfig.esp32s2的预设版本,tools目录下还有build-bootloaders.sh可供参考,如果单纯编译加开启flash加密的bootLoader不行的话,就试试编译整个SDK吧,反正也就麻烦一次

偶等去买几块最便宜的ESP32板子,砖了也不心疼,等有时间也试试
ESP32 Arduino开加密官方没给流程,墙外也几乎没人讨论,估计是开源项目没人讨论加密,这个只是偶晚上忙活了几小时的推测,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后续会不会有其他麻烦也很难说,比如flash加密后用Arduino EEPROM或Preferences库存取配置文件会不会自动解密等,但看了下这两货实际用的IDF的nvs库,文档里说了NVS读取加密分区配置时是自动解密的,如果你也有兴趣折腾下去的话欢迎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呃,晚上仔细看了下,你说的对,menuconfig的设置确实更改了编译出的bin固件,偶就几块ESP32 V3 带Lora和 ...

我原来用platformio,但是总是比esp-idf慢了好几拍,像官方去年8月就更新到Arduino v2.0了,但是platformio到现在github上依然挂着这个问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我直接用eps-idf了,配合vs code用下来,也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用platformio,但是总是比esp-idf慢了好几拍,像官方去年8月就更新到Arduino v2.0了,但是platform ...

确实,这次更新得特别慢,目前platformIO的Arduino版本还是1.06,不过PIO官方工作人员有说在中国新年假期后就更新至2.0了,中国新年假期估计是为了配合乐鑫工作人员吧。

Hi there,
Sorry for the delay. We work with Espressif Team on solving these issues. We will be back with updates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cc: @pedrominatel

网友N:
至少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至少我就是这么干的。

干的啥?

网友O:
是的,坑在网络,  后面还是跑命令行的舒服,刷了闪灯就没在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的啥?

开发ESP32啊。 楼主标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是的,坑在网络,  后面还是跑命令行的舒服,刷了闪灯就没在用了

网络,如何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网络,如何坑的?

有些资源下载的时候,有可能访问不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装ESP32 IDF,装了一个星期没有弄好,上网一查,都是说学ESP32止于开发环镜安装,后来如果不是网友提议用 ...

大神,你是怎么弄好的,能否具体说一下啊,我也捣鼓了 很久的开发环境,始终都没有成功

按照网上的视频教程,乐鑫的教程等,结果都没有成功,

我真的就像是传说中的 从入门到放弃的节奏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Q:
大神,你是怎么弄好的,能否具体说一下啊,我也捣鼓了 很久的开发环境,始终都没有成功

按照网上的视频 ...

按楼主说的IDF,我也装不了。我是用PIO的。

网友:
简单需求arduino环境用用就行了。一键安装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按楼主说的IDF,我也装不了。我是用PIO的。

你好,我的貌似按照 乐鑫 官网提供的方法安装,成功了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windows-setup.html

建议不要安装其他的 git, python 等,

只需要安装 ESP-IDF 这个对应的自己模块就可以了,git, pyhton 他会自动安装

网友:
这种环境的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容易污染全局工作环境,导致各种问题。然后环境天天更新,无法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
周末我就搞了一下,各种问题,非常麻烦,正如楼上所说,能装好全靠人品
所以最后还是搭建了一个专用的linux虚拟机搞定,最起码环境稳定
多年前我搞过ESP32的环境,很简单,但是现在依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的貌似按照 乐鑫 官网提供的方法安装,成功了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 ...

不管他了,反正现也能用……。多谢。

网友(2022-03-29):
折腾了好久也没有成功
vs code只用来做编辑器了

网友:
注意一下几个关键点,安装还是很快的
1. 用ESP32的离线安装包V4.4,安装会自动配置好所有的环境,但是ESP-IDF的环境变量没有自动设置,你必须手动设置
2. 用ESP_IDF CMD环境能够编译Helloword, 这个可以参考get start文档
3. 安装Vscode和ESP插件
4. 在Vscode环境下ctrl+shift+p, 选择show examples projects, 选择helloworld, 会提示create project using examples hello_world, 你按提示做
5. 参考ESP插件,用命令行设置对应的ESP32平台,比如ESP32,ESP32-S3等;同时设置对应的串口COMxx
6. 在下面的工具栏里选哪个火焰图标,ESP-IDF build, flash and monitor,就可以在终端里面看到运行输出